关于马老师新书的问题!

楼主(2007-12-17):
马老师你好:最近正在看您写的新书,关于书中有个DEMO我有点不理解,不知道是您写错了,还是我理解错了!
第10章中有个关于模拟比较器的实例:对电源电压的检测,模拟比较器,AIN0>AIN1时,ACSR。5(ACO)=1对把,AIN0<AIN1时,ACSR。5(AC0)=0;这个是对的吧,那么,在您主程序中有这么一段话:
if (ACSR.5)
            PORTB.2 = 0;    // AIN0 < AIN1
        else
            PORTB.2 = 1;    // AIN0 > AIN1,低电压报警
字面的理解是不是就是:ACSR。5=1,那么AIN0〈AIN1,这个是字面的意思!而且,这里的低压报警灯是低电平点亮的,是不是就已经报警了,而您后面的注释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谢谢你的纠正,是我的注释写反了,马上改正,正确为:
if (ACSR.5)
  PORTB.2 = 0;    // AIN0 > AIN1,低电压报警
else
  PORTB.2 = 1;    // AIN0 < AI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