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 TWI读写AT24C64终于调通,程序共享

楼主(2007-12-17):
#ifndef __TWI_H__
#define __TWI_H__

#define TWI_SLA_RW 0XA0
#define TWI_CHECK 1

#ifdef __TWI_C__

void twi_init(void);
#ifdef TWI_SLA_RW
uint8 TWI_WriteNByte(uint16 addr,uint8 *pdata, uint8  size);
uint8 TWI_WriteByte(uint16 addr ,uint8 data);
#else
uint8 TWI_WriteNByte(uint8 TWI_SLA_RW, uint16 addr ,uint8 *pdata, uint8 size);
uint8 TWI_WriteByte(uint8 TWI_SLA_RW, uint16 addr ,uint8 data);
#endif

#ifdef TWI_SLA_RW
uint8 TWI_ReadNByte(uint16 addr,uint8 *pdata, uint8 size) ;
uint8 TWI_ReadByte(uint16 addr, uint8 *pdata) ;
#else
uint8 TWI_ReadNByte(uint8 TWI_SLA_RW,  uint16 addr, uint8 *pdata, uint8 size) ;
uint8 TWI_ReadByte(uint8 TWI_SLA_RW,  uint16 addr, uint8 *pdata) ;
#endif

#endif   //__TWI_C__

#ifndef __TWI_C__
extern void twi_init(void);
#ifdef TWI_SLA_RW
extern uint8 TWI_WriteNByte(uint16 addr,uint8 *pdata, uint8 size);
extern uint8 TWI_WriteByte(uint16 addr ,uint8 data);
#else
extern uint8 TWI_WriteNByte(uint8 TWI_SLA_RW, uint16 addr ,uint8 *pdata, uint8 size);
extern uint8 TWI_WriteByte(uint8 TWI_SLA_RW, uint16 addr ,uint8 data);
#endif

#ifdef TWI_SLA_RW
extern uint8 TWI_ReadNByte(uint16 addr,uint8 *pdata, uint8 size) ;
extern uint8 TWI_ReadByte(uint16 addr, uint8 *pdata) ;
#else
extern uint8 TWI_ReadNByte(uint8 TWI_SLA_RW,  uint16 addr, uint8 *pdata, uint8 size) ;
extern uint8 TWI_ReadByte(uint8 TWI_SLA_RW,  uint16 addr, uint8 *pdata) ;
#endif

#endif   //__TWI_C__

#endif  // __TWI_H__

#define __TWI_C__

#include  "config.h"

#define F_SCL    100000
#if  F_SCL*36>F_CPU
  #define TWBR_INIT    10
  #warning "比特率达不到F_SCL"
#else
  #define TWBR_INIT    ((F_CPU/F_SCL-16)/2)
#endif

#define TWI_START()            (TWCR=(1<<TWINT)|(1<<TWSTA)|(1<<TWEN))
#define TWI_RESTART()          (TWCR=(1<<TWINT)|(1<<TWSTO)|(1<<TWEN))
#define TWI_STATUS()           (TWSR&0xf8)
#define TWI_LOADDATA(x)        do{TWDR=(x);TWCR=(1<<TWINT)|(1<<TWEN);}while(0)
#define TWI_STOP()             TWCR = (1<<TWINT)|(1<<TWEN)|(1<<TWSTO)
#define TWI_WAIT()             do{while(!(TWCR&(1<<TWINT)));}while(0)

void twi_init(void)
{
    TWCR= 0X00;
    TWBR= TWBR_INIT;
    TWSR= 0;
    TWCR= _BV(TWEN);
}

#define TWI_ReStart() TWI_Start()

uint8 TWI_Start(void)
{
  TWI_START();
  TWI_WAIT();
  return TWI_STATUS();
}

void TWI_Stop()
{
   TWI_STOP();
}

uint8 TWI_SendData(uint8 data)
{
  TWI_LOADDATA(data);
  TWI_WAIT();
  return TWI_STATUS();
}

uint8 TWI_ReceiveData(uint8 *pdata,uint8 ack)
{
  uint8 temp=_BV(TWINT)|_BV(TWEN);
  if(ack)
  {
    temp|=_BV(TWEA);
  }
  TWCR=temp;
  TWI_WAIT();
  pdata[0]=TWDR;
  return TWI_STATUS();
}

#if TWI_CHECK==1 //校验读写是否成功

/******************************************
               TWI总线写1个字节
               返回1:写成功
               返回0:写失败
*******************************************/

#ifdef TWI_SLA_RW
uint8 TWI_WriteByte(uint16 addr ,uint8 data)
#else
uint8 TWI_WriteByte(uint8 TWI_SLA_RW, uint16 addr ,uint8 data)
#endif
{
          if(TWI_Start()!=TW_START) return 0;
          if(TWI_SendData(TWI_SLA_RW&0XFE)!=TW_MT_SLA_ACK) return 0;
          if(TWI_SendData(addr>>8)!=TW_MT_DATA_ACK) return 0;
          if(TWI_SendData(addr)!=TW_MT_DATA_ACK) return 0;
          if(TWI_SendData(data)!=TW_MT_DATA_ACK) return 0;
          TWI_Stop();
          return 1;
}

/******************************************
               TWI总线写N(N>=1)个字节
               返回1:写成功
               返回0:写失败
*******************************************/

#ifdef TWI_SLA_RW
uint8 TWI_WriteNByte(uint16 addr,uint8 *pdata, uint8 size)
#else
uint8 TWI_WriteNByte(uint8 TWI_SLAW, uint16 addr ,uint8 *pdata, uint8 size)
#endif
{         uint8 i;
          if(TWI_Start()!=TW_START) return 0;
          if(TWI_SendData(TWI_SLA_RW&0xFE)!=TW_MT_SLA_ACK) return 0;
          if(TWI_SendData(addr>>8)!=TW_MT_DATA_ACK) return 0;
          if(TWI_SendData(addr)!=TW_MT_DATA_ACK) return 0;

          for(i=0;i<size;i++)
            {
             if(TWI_SendData(pdata)!=TW_MT_DATA_ACK) return 0;
            }
          TWI_Stop();
          return 1;
}

/******************************************
               TWI总线读1个字节
               返回1:读成功
               返回0:读失败
*******************************************/
#ifdef TWI_SLA_RW
uint8 TWI_ReadByte(uint16 addr, uint8 *pdata)
#else
uint8 TWI_ReadByte(uint8 TWI_SLAR,  uint16 addr, uint8 *pdata)
#endif

      {
          if(TWI_Start()!=TW_START) return 0;
          if(TWI_SendData(TWI_SLA_RW&0xFE)!=TW_MT_SLA_ACK) return 0;
          if(TWI_SendData(addr>>8)!=TW_MT_DATA_ACK) return 0;
          if(TWI_SendData(addr)!=TW_MT_DATA_ACK) return 0;
          if(TWI_ReStart()!=TW_REP_START)return 0;
          if(TWI_SendData(TWI_SLA_RW|0X01)!=TW_MR_SLA_ACK) return 0;
          if(TWI_ReceiveData(&pdata[0],0)!=TW_MR_DATA_NACK) return 0;
          TWI_Stop();
          return 1;
      }

/******************************************
               TWI总线读N(N>=1)个字节
               返回1:读成功
               返回0:读失败
*******************************************/

#ifdef TWI_SLA_RW
uint8 TWI_ReadNByte(uint16 addr,uint8 *pdata, uint8 size)
#else
uint8 TWI_ReadNByte(uint8 TWI_SLAR,  uint16 addr, uint8 *pdata, uint8 size)
#endif
     {
          uint8 i;
          if(TWI_Start()!=TW_START) return 0;
          if(TWI_SendData(TWI_SLA_RW&0XFE)!=TW_MT_SLA_ACK) return 0;
          if(TWI_SendData(addr>>8)!=TW_MT_DATA_ACK) return 0;
          if(TWI_SendData(addr)!=TW_MT_DATA_ACK) return 0;
          if(TWI_ReStart()!=TW_REP_START)return 0;
          if(TWI_SendData(TWI_SLA_RW|0X01)!=TW_MR_SLA_ACK) return 0;

          for(i=0;i<size-1;i++)
            {
             if(TWI_ReceiveData(&pdata,1)!=TW_MR_DATA_ACK) return 0;
            }
          if(TWI_ReceiveData(&pdata,0)!=TW_MR_DATA_NACK) return 0;

          TWI_Stop();
          return 1;
      }

#else  //TWI_CHECK==0  不校验读写是否成功

/******************************************
               TWI总线写1个字节
               不校验读写是否成功
*******************************************/
#ifdef TWI_SLA_RW
uint8 TWI_WriteByte(uint16 addr ,uint8 data)
#else
uint8 TWI_WriteByte(uint8 TWI_SLA_RW, uint16 addr ,uint8 data)
#endif
{
          TWI_Start();
          TWI_SendData(TWI_SLA_RW&0XFE);
          TWI_SendData(addr>>8);
          TWI_SendData(addr);
          TWI_SendData(data);
          TWI_Stop();
          return 1;
}

/******************************************
               TWI总线写N(N>=1)个字节
               不校验读写是否成功
*******************************************/

#ifdef TWI_SLA_RW
uint8 TWI_WriteNByte(uint16 addr,uint8 *pdata, uint8 size)
#else
uint8 TWI_WriteNByte(uint8 TWI_SLAW, uint16 addr ,uint8 *pdata, uint8 size)
#endif
{         uint8 i;
          TWI_Start();
          TWI_SendData(TWI_SLA_RW&0xFE);
          TWI_SendData(addr>>8);
          TWI_SendData(addr);

          for(i=0;i<size;i++)
            {
            TWI_SendData(pdata);
            }
          TWI_Stop();
          return 1;
}

/******************************************
               TWI总线读1个字节
               不校验读写是否成功
*******************************************/
#ifdef TWI_SLA_RW
uint8 TWI_ReadByte(uint16 addr, uint8 *pdata)
#else
uint8 TWI_ReadByte(uint8 TWI_SLAR,  uint16 addr, uint8 *pdata)
#endif

      {
          TWI_Start();
          TWI_SendData(TWI_SLA_RW&0xFE);
          TWI_SendData(addr>>8);
          TWI_SendData(addr);
          TWI_ReStart();
          TWI_SendData(TWI_SLA_RW|0X01);
          TWI_ReceiveData(&pdata[0],0);
          TWI_Stop();
          return 1;
      }

/******************************************
               TWI总线读N(N>=1)个字节
               不校验读写是否成功
*******************************************/
#ifdef TWI_SLA_RW
uint8 TWI_ReadNByte(uint16 addr,uint8 *pdata, uint8 size)
#else
uint8 TWI_ReadNByte(uint8 TWI_SLAR,  uint16 addr, uint8 *pdata, uint8 size)
#endif
     {
          uint8 i;
          TWI_Start();
          TWI_SendData(TWI_SLA_RW&0XFE);
          TWI_SendData(addr>>8);
          TWI_SendData(addr);
          TWI_ReStart();
          TWI_SendData(TWI_SLA_RW|0X01);

          for(i=0;i<size-1;i++)
            {
             TWI_ReceiveData(&pdata,1);
            }
          TWI_ReceiveData(&pdata,0);

          TWI_Stop();
          return 1;
      }

#endif //TWI_CHECK==0

网友:
进来支持一下~
:)

网友:
do{TWDR=(x);TWCR=(1<<TWINT)|(1<<TWEN);}while(0)
请问,为什么要加上do{}while(0)呢,有用吗?

还是有点迷糊

你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我的问题: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7337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feitian215&bbs_id=9999

网友:
我觉得你写的和我的差不多~~~~~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你用几V系统我用的是3.6V,24C16和电压应当也没有关系吧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73758&bbs_id=9999
请各位帮我看看我的问题!

网友:
ATmega32 cortex-m3
真是个大好人,很喜欢乐于助人

网友:
回楼主:
1.我觉得你这个计算是不是有点问题#define TWBR_INIT    ((F_CPU/F_SCL-16)/2),2最小应该是8才对吧
  手册上的最小分频值是1,按照公式就应该是除以8
2.你的读写NByte,不能实现按页连续读写吧.
3.问如果总线上有两片EEPROM,是不是应该写两函数来实现呢??

楼主:
1.我初始TWPS=0;
F_SCL=F_CPU/(16+(TWBR)*2*4^TWPS)=F_CPU/(16+2*TWBR)

TWBR=((F_CPU/F_SCL-16)/2)

2.只能读取一页的N字节,不能翻页。

3.如果只有一个器件,用“#define TWI_SLA_RW   器件物理地址”,TWI_SLA_RW作为全局常量专递,
如果总线上有多个器件,把“#define TWI_SLA_RW”注释掉,程序中把TWI_SLA_RW作为参数专递。
此项还没验证过,我实验中只一片AT24C64。

网友:
回楼主:
1.TWPS =0 的分频值就是1呀而不是0吧
2.总线上有两片EEPROM,除了用参数传递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2009-05-08):
请问一下具体的流程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新手,程序还是不了解的

网友(2013-08-21):
这个程序还是有部分BUG的,请使用者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