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进行了一次电池充电,兼做实验

楼主(2007-12-18):
早上上班,发现手机没带,翻出来小灵通,发现没电了,居然还没有充电器。

好在,实验室里面有的是电源,找了一台数字可调电源,连上,开始手动控制充电。

小灵通的电池是 3.6V  480mAH  锂离子电池,充电的时候串联了一个2欧姆的电阻
电池电压约为3.4-3.5
调整电源限流 100mA,电压只是在3.8
电流调整为 200mA,电压4V左右
电流调整为 300mA,电压在4.2
电流调整为 400mA,电压超过4.5V

电流没有再高上去测试,感觉意义不大,而且担心损伤电池了。

网友:
我也正想这样试一下,目前有一个3.7V/1050mAH的,正愁没充电器用呢.

网友:
楼主需要这么麻烦吗 ?

如果你的直流电源具有恒流功能 , 那么你把电源调到 4.2V 200MA  ,就接上电池直接充了。充电电流随着电池电压的升高会
漫漫变小,当小于20MA左右就差不多满了。这个才叫恒流恒压 。 200MA恒流 ,4.2V恒压。

你在那里调来调去根本就没有意义 , 限流电阻上的压降而已。

网友:
小学生的题目,我帮楼主计算
=================================
小灵通的电池是 3.6V  480mAH  锂离子电池,充电的时候串联了一个2欧姆的电阻
电池电压约为3.4-3.5
100mA,3.8-0.1X2=3.6
200mA,4-0.2X2=3.6
300mA,4.2-0.3X2=3.6
电流调整为 400mA,电压超过4.5V:3.6+0.4X2=4.4,这里没有计算电池内阻,加上内阻的压降,应该超过4.5
=================================
楼主暴汗不?

网友:
sina新闻 手机电池爆炸,楼主不幸遇难

楼主:
我不会暴汗的,这本身就是一个简单的测试实验

因为做充电器,必须考虑这个电流的检测电阻,我只是在考虑这个检测电阻的阻值该是多少为好。
又能精确取样,又能起到限流、限压作用,还不能太影响大电流。

是啊,小学生也会做,那是算数,不是实验。
有些数据是算数算不出的,比如充电电压为4.5伏的时候,电池的电压很高,可以超过3.65,但是在限制到100mA的时候,电池电压只有3.55伏左右,停充的电压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我很关心的,在线取样,到底准不准的问题。以及计算内阻使用的方法的考虑。

那么简单看个表面的数据,确实意义不大,做个实验得到的东西远比这几个数据来的多。

网友:
为什么要用电阻限流呢?白白增加发热!

作为充电器的话用一个很小的电阻几十毫欧就可以检测电流了, 要限制电流的话在开关电源部分限制 , 节约能量啊。

网友:
检测电流的話,可不可以用空芯电感代替电阻?(阻值都是1欧)

网友:
找一个锂电池充电曲线一看就知道了
电池在充电时的电压曲线是反S形的,3.6-3.8这段里随充电容量增加,电压增加不明显;接近充满时电压才会明显上升。
另外,手机电池里一般都有保护电路,本身就增加了内阻和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