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蜂鸣器输出do,re ,mi fa so.....8个音符的输出频率是多少阿

楼主(2007-12-18):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帮你翻下书

高音 音符    1        2        3       4       5        6        7
     频率HZ  522      587

中音 音符    1        2        3       4       5        6        7
     频率HZ  262     294      330     349     392      440       494

低音

其他不写了。  够了吧?

网友:
哪本书有?

网友:
其实很有规律的。

首先,记住中音A(C大调里就是6)的频率是440Hz(就是拿起电话听到的那个频率)。

然后每升高一个半音就乘以2的12次方根,降低一个半音就除以2的12次方根。

1-2-3,4-5-6-7之间分别都是全音(两个半音),3-4、7-1之间是半音。每个八度就有12个半音,频率刚好是2倍。

网友:
speaker 输出频率是一样的吗?

网友:
还真不知道,做个记号。

网友(2008-01-19):
记号一下,帮顶下

网友:
来个猛料,哈哈……

网友:
彩虹资料不错

网友:
看到这么多记号就想阿莫啥时候能提供给每个会员一个收藏夹呢?这样一点“我的收藏”就能找到,又不会干扰别人,也不会产生一大堆垃圾跟贴。

网友:
记号,以后肯定能用上!
还有一个问题,假如蜂鸣器的谐振频率是2.5KHz,照上面所上输出的频率效果将会非常的低沉,不知道这些"标准"的频率怎样和我们目前所用的一般蜂鸣器联系起来!

网友:
实际编程要微调频率才能获得顺耳的音阶,因为不同批号的蜂鸣器发音特性不一致,某些音阶会有偏差。

网友:
哈哈,编歌曲啊

网友(2008-04-26):
还没用到,先藏了。呵呵~

网友(2008-08-16):
彩虹的资料好,,可我还不会看啊

网友:
论坛的气氛真好

网友(2009-02-04):
学习了,下次试试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83095&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唱歌&bbs_id=9999

我做的蜂鸣器放歌曲

有程序和电路图

网友:
记号!!!(*^__^*) 嘻嘻……

网友:
有些蜂鸣器只需给一个电压,好像不能用频率控制(内部固定的)。这时就不能用楼主的方式调音了。

网友:
那个图我也看不懂!!!

网友(2010-02-04):
//实例49:用定时器T0的中断实现"渴望"主题曲的播放
#include<reg51.h>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sbit sound=P3^7;    //将sound位定义为P3.7
unsigned int C;     //储存定时器的定时常数
//以下是C调低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l_dao 262   //将“l_dao”宏定义为低音“1”的频率262Hz
#define l_re 286    //将“l_re”宏定义为低音“2”的频率286Hz
#define l_mi 311    //将“l_mi”宏定义为低音“3”的频率311Hz
#define l_fa 349    //将“l_fa”宏定义为低音“4”的频率349Hz
#define l_sao 392   //将“l_sao”宏定义为低音“5”的频率392Hz
#define l_la 440    //将“l_a”宏定义为低音“6”的频率440Hz
#define l_xi 494    //将“l_xi”宏定义为低音“7”的频率494Hz
//以下是C调中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dao 523     //将“dao”宏定义为中音“1”的频率523Hz
#define re 587      //将“re”宏定义为中音“2”的频率587Hz
#define mi 659      //将“mi”宏定义为中音“3”的频率659Hz
#define fa 698      //将“fa”宏定义为中音“4”的频率698Hz
#define sao 784     //将“sao”宏定义为中音“5”的频率784Hz
#define la 880      //将“la”宏定义为中音“6”的频率880Hz
#define xi 987      //将“xi”宏定义为中音“7”的频率523H
//以下是C调高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h_dao 1046     //将“h_dao”宏定义为高音“1”的频率1046Hz
#define h_re 1174      //将“h_re”宏定义为高音“2”的频率1174Hz
#define h_mi 1318      //将“h_mi”宏定义为高音“3”的频率1318Hz
#define h_fa 1396     //将“h_fa”宏定义为高音“4”的频率1396Hz
#define h_sao 1567    //将“h_sao”宏定义为高音“5”的频率1567Hz
#define h_la 1760     //将“h_la”宏定义为高音“6”的频率1760Hz
#define h_xi 1975     //将“h_xi”宏定义为高音“7”的频率1975Hz
/*******************************************
函数功能:1个延时单位,延时200ms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0;i++)
            for(j=0;j<250;j++)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以下是《渴望》片头曲的一段简谱
   unsigned  int code f[]={re,mi,re,dao,l_la,dao,l_la,   //每行对应一小节音符
                           l_sao,l_mi,l_sao,l_la,dao,
                                                              l_la,dao,sao,la,mi,sao,
                                                              re,
                                                              mi,re,mi,sao,mi,
                                                              l_sao,l_mi,l_sao,l_la,dao,
                           l_la,l_la,dao,l_la,l_sao,l_re,l_mi,
                                                                        l_sao,
                                                                        re,re,sao,la,sao,
                                                                        fa,mi,sao,mi,
                                                                        la,sao,mi,re,mi,l_la,dao,
                                                                        re,
                                                                        mi,re,mi,sao,mi,
                                                                        l_sao,l_mi,l_sao,l_la,dao,
                                                                        l_la,dao,re,l_la,dao,re,mi,
                                                                        re,
                                                                        l_la,dao,re,l_la,dao,re,mi,
                                                                        re,
                                                                        0xff}; //以0xff作为音符的结束标志
//以下是简谱中每个音符的节拍
//"4"对应4个延时单位,"2"对应2个延时单位,"1"对应1个延时单位
unsigned char code JP[ ]={4,1,1,4,1,1,2,
                     2,2,2,2,8,
                                                        4,2,3,1,2,2,
                                                        10,
                                                        4,2,2,4,4,
                                                        2,2,2,2,4,
                     2,2,2,2,2,2,2,
                                                        10,
                                                        4,4,4,2,2,
                                                        4,2,4,4,
                                                        4,2,2,2,2,2,2,
                                                        10,
                                                        4,2,2,4,4,
                                                        2,2,2,2,6,
                                                        4,2,2,4,1,1,4,
                                                        10,
                                                        4,2,2,4,1,1,4,
                                                        };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MOD=0x00;    //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13位计数器)
           while(1)       //无限循环
                 {
                         i=0;   //从第1个音符f[0]开始播放
              while(f!=0xff)            //只要没有读到结束标志就继续播放
                           {
              C=460830/f;
              TH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H0高8位的赋初值方法
              TL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L0低5位的赋初值方法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JP;j++)  //控制节拍数
                  delay();          //延时1个节拍单位
                                  TR0=0;                       //关闭定时器T0
                              i++;                 //播放下一个音符
                                  }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子程序,使P3.7引脚输出音频的方波
************************************************************/
void Time0(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
    sound=!sound;      //将P3.7引脚输出电平取反,形成方波
    TH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H0高8位的赋初值方法
    TL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L0低5位的赋初值方法
  }

网友:
这个例子不错吧,^_^

网友:
顶3楼和7楼
3楼的方便记忆,7楼的直观。

网友:
mark一下 有空在来研究

网友:
GOOD,彩虹的资料不错

网友:
我也不解,做个记号

网友:
马克,现在已经作废了吧?

网友:
当年写过2051的《happy birthday to you》,当年收到礼物的女孩现在是我娃他娘。

娃他娘说娃能走了,让俺在正月十五给做个兔子灯,想做个带音乐的,又把这茬翻出来了......我水平滥,补贴代码了,贴贴兔子灯的制作吧,资料来自网络:
http://www.jueyi.cn/BBS/viewthread.php?tid=4395

做电路板大家都会哈,其实这个洞洞板就够了。蜡烛危险了,用单片机绝对做得出影影绰绰,晃晃悠悠的光。

网友:
好!非常好!!!

网友(2010-12-13):
回复 网友A:
请问
C=460830/f;
这句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1-02-23):
mark,以后可能用得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wiz来收集

网友:
正需要,这东西

网友:
这个在其基础上加了随着节奏亮的led灯

//实例49:用定时器T0的中断实现"渴望"主题曲的播放
#include<reg51.h>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sbit sound=P2^3;    //将sound位定义为P2.3
unsigned int C;     //储存定时器的定时常数
//以下是C调低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l_dao 262   //将“l_dao”宏定义为低音“1”的频率262
#define l_re 286    //将“l_re”宏定义为低音“2”的频率286Hz
#define l_mi 311    //将“l_mi”宏定义为低音“3”的频率311Hz
#define l_fa 349    //将“l_fa”宏定义为低音“4”的频率349Hz
#define l_sao 392   //将“l_sao”宏定义为低音“5”的频率392Hz
#define l_la 440    //将“l_a”宏定义为低音“6”的频率440Hz
#define l_xi 494    //将“l_xi”宏定义为低音“7”的频率494Hz
//以下是C调中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dao 523     //将“dao”宏定义为中音“1”的频率523Hz
#define re 587      //将“re”宏定义为中音“2”的频率587Hz
#define mi 659      //将“mi”宏定义为中音“3”的频率659Hz
#define fa 698      //将“fa”宏定义为中音“4”的频率698Hz
#define sao 784     //将“sao”宏定义为中音“5”的频率784Hz
#define la 880      //将“la”宏定义为中音“6”的频率880Hz
#define xi 987      //将“xi”宏定义为中音“7”的频率523H
//以下是C调高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h_dao 1046     //将“h_dao”宏定义为高音“1”的频率104
#define h_re 1174      //将“h_re”宏定义为高音“2”的频率117
#define h_mi 1318      //将“h_mi”宏定义为高音“3”的频率131
#define h_fa 1396     //将“h_fa”宏定义为高音“4”的频率139
#define h_sao 1567    //将“h_sao”宏定义为高音“5”的频率156
#define h_la 1760     //将“h_la”宏定义为高音“6”的频率17
#define h_xi 1975     //将“h_xi”宏定义为高音“7”的频率197
/*******************************************
函数功能:1个延时单位,延时200ms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0;i++)
    for(j=0;j<250;j++)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以下是《渴望》片头曲的一段简谱
   unsigned  int code f[]={re,mi,re,dao,l_la,dao,l_la,   //每行对应一小节音符
                           l_sao,l_mi,l_sao,l_la,dao,
                                                      l_la,dao,sao,la,mi,sao,
                                                      re,
                                                      mi,re,mi,sao,mi,
                                                             l_sao,l_mi,l_sao,l_la,dao,
                                           l_la,l_la,dao,l_la,l_sao,l_re,l_mi, l_sao,
                                                                        re,re,sao,la,sao,
                                                                                        fa,mi,sao,mi,
la,sao,mi,re,mi,l_la,dao,
re,
mi,re,mi,sao,mi,
l_sao,l_mi,l_sao,l_la,dao,
l_la,dao,re,l_la,dao,re,mi,
re,
l_la,dao,re,l_la,dao,re,mi,
re,
0xff}; //以0xff作为音符的结束标志
//以下是简谱中每个音符的节拍
//"4"对应4个延时单位,"2"对应2个延时单位,"1"对应1个延时单位
unsigned char code JP[ ]={4,1,1,4,1,1,2,
                     2,2,2,2,8,
4,2,3,1,2,2,
10,
4,2,2,4,4,
2,2,2,2,4,
                     2,2,2,2,2,2,2,
10,
4,4,4,2,2,
4,2,4,4,
4,2,2,2,2,2,2,
10,
4,2,2,4,4,
2,2,2,2,6,
4,2,2,4,1,1,4,
10,
4,2,2,4,1,1,4,
};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07,0x0f,0x07,0x07,0x03,0x07,0x03,
                        0x03,0x01,0x03,0x03,0x01,
                        0x03,0x01,0x07,0x0f,0x1f,0x0f,
                                0x07,
                        0x0f,0x07,0x0f,0x0f,0x0f,
                        0x03,0x01,0x03,0x03,0x07,
                        0x03,0x03,0x07,0x03,0x03,0x01,0x01,0x03,
0x01,0x01,0x0f,0x1f,0x0f,
0x0f,0x0f,0x0f,0x0f,
0x1f,0x0f,0x0f,0x07,0x0f,0x0f,0x03,0x07,
0x07,
0x0f,0x0f,0x0f,0x0f,0x0f,
0x03,0x01,0x03,0x03,0x07,
0x03,0x07,0x07,0x03,0x07,0x07,0x0f,
0x07,
0x03,0x07,0x07,0x03,0x07,0x07,0x0f,
0x07,
0xff
};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MOD=0x00;    //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13位计数器)
   while(1)       //无限循环
{
i=0;   //从第1个音符f[0]开始播放
      while(f!=0xff)            //只要没有读到结束标志就继续播放
                           {
              C=460830/f;
              TH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H0高8位的赋初值方法
              TL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L0低5位的赋初值方法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JP;j++)  //控制节拍数
                {        P1=led;
                  delay();          //延时1个节拍单位
                                  P1=0xff;
                                delay();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i++;                 //播放下一个音符
          }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子程序,使P3.7引脚输出音频的方波
************************************************************/
void Time0(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
    sound=!sound;      //将P3.7引脚输出电平取反,形成方波
    TH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H0高8位的赋初值方法
    TL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L0低5位的赋初值方法
  }

网友(2011-05-14):
好东西 标记备用

网友:
这个强,留名一下!!

网友(2011-11-27):
主意调号。d调比c调高个全音,依次类推

网友:
挺有用的,MARK之

网友:
只要有你

网友(2012-02-08):
留着有用

网友:
还真不知道,做个记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必须的马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来个猛料,哈哈……

哦哦哦........

网友(2013-08-10):
这个有用 先mark

网友(2013-11-24):
记号,刚好在学习单片机。

网友:
楼主是要自己做琴吗!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