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倒车雷达应用电路精选一

楼主(2007-12-18):
资料编写与整理:AVR猎手benladn911      出处:AVR猎手的地盘  http://benladn911.21ic.org       转载请注明出处

由于AVR猎手最近在做超声波障碍物的检测,期间也碰到很多问题,目前正在解决中...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使用反向器来推动超声波探头的驱动电压不足(使用CD4049 ,12V供电,BTL推动方式,就有24V左右的Vpp驱动电压),而导致判断的效果不理想。因为以前使用室内的普通开放式探头(非防水的开放式的探头,这种头的灵敏度比较高,很多国内国外网站上的超声波应用制作例子都是基于用 CD4049或74HC04等反向器驱动、LM311、MAX232等IC组成发射电路)都可以满足测试要求,但后来选用防水的汽车倒车雷达专用探头使用这一系列的驱动IC的时候就出现了驱动电压不足,而导致的有效检测距离短、回波太弱等问题。

解决的方法是提高探头的驱动电压,那就必须使用中周变压器来提高驱动电压了,一般的汽车上的倒车雷达系统都是这么用,以前之所以采用简单的反向器驱动是为了能够让采购、生产、调试少些麻烦的环节,因为当初的错误选择而导致后面的开发道路更加曲折,到最后还是得回到原来的大众化方案上。

目前AVR猎手在使用中的回波接收处理电路是直接选用CX20106(SONY公司的红外线接收处理芯片),调整CX20106的选频为40KHz,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几天通过超声波探头厂家、以及一些技术论坛搜集到部分商业用的倒车雷达 发射、接收处理电路,设计这些前端的模拟电路其实是最伤脑筋的。所以在此发布出来,供需要的朋友参考应用,本人不保证电路的准确性,还请自己实验验证,如果在实际的应用中有问题、或者都OK,都请您在本文的后面留言或者发Email: lanbing51#126.com (把 #  改成 @)给AVR猎手,AVR猎手将更新本文。

超声波倒车雷达应用精选电路一:(如果在IE上不能看到全图,请使用 右键另存到您的电脑,这样就可以查看到清晰的全图了)

原理说明:
此电路为收发一体电路,探头的两个脚接在out 和GND 上;IC13 那个网络标号是接在MCU的声波发射脚上;IC12 为回波输出,接在MCU的回波检测脚,一般是外部中断引脚。具体电路中各主要元件的作用我还没仔细分析。

模拟电路熟悉的朋友可以一起分析下本电路。

网友:
请教 benladn911 AVR猎手 你做的测距盲区是多少?

网友A:
我想问一下 现在自动门上面使用的 微波感应器 是超声波传感器么?

网友:
自动门上的应该是热释红外传感器,检测人体的移动的

楼主:
回【1楼】 avr_c  ,现在市面上的超声波倒车雷达成品的 盲距基本上在 30cm 以上,因为使用收发一体的探头的余振是无法避免的。

我做的只是简单的判断,判断一定距离内有无物体, 盲距基本上在 30cm 左右。这个没办法做到很低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好的电路也可以一起放出来 一起参考。

回【2楼】 lvhaian 安哥,【3楼】 ljy99731给你的答案正解。

网友:
这么简单的啊.

楼主:
补充一下:图中的运放可以使用NE5532。

那个中周变压器比较好买,很多厂家都有卖现成的,因为现在做倒车雷达的都要用到。

网友:
【3楼】 ljy99731
【4楼】 benladn911 AVR猎手

我可以完全否定绝对不是热释电。就算是莫些方案是用了热释电,那么95%以上的方案不是热释电。

最多的方案都是使用了微波。

网友:
请推荐 中周变压器和超声波传感器的 地方     谢谢

楼主:
安哥 ,你 指的 微波 是什么?

回 【8楼】 poppush  ,你到 GOOGLE 里搜索下有很多家的,直接打个电话过去问下就都清楚了。

为避免广告行为,我在这边就不便公布那些 供应商的信息了。

网友:
超声测距最难的就是信号放大部分,我搞过晶体管,CD4069接成的放大电路,甚至场效应管也用了,增益太低则距离不够,增益高了噪音又无法避免,实在头疼,要解决噪音问题,最好用40KHz选频放大.但这个我没试过.因为一直弄不到合适的40KHzLC和陶瓷.

你也可以试试CX20106,我以前弄的时候用它检不出信号,后来忙,就一直没弄了....

更可笑的是以前做了个放大10000倍的放大器,噪音里居然还有广播电台的播音,呵呵.搞模电没有基础难啊.

我觉得检波可以不用,使用电平变化中断或是比较器变化中断就可以了.

用晶体管搭成的波形,噪音仍然很大.....远距离不行.

网友B:
解决变压器余震可以接个MOS管在发射端,发射后迅速短路消耗余震能量,器件本身和电路板的余震或许只能用阻尼材料了吧,不过这个我也没试过,呵呵

网友:
安哥的应该是微波移动物体检测吧,电路很简单的,一个微波管(2SC3358)就可以玩玩啦,资料也很多呀.它的好处是可以穿墙.

网友(2009-04-02):
请教 benladn911 AVR猎手,测距精度能达到多少?能达到毫米级吗?

网友(2010-01-03):
用cp20106a不是很好吗??调制到40KHZ上干扰不多吧,看了几个超声波测距的都是这个方法的哦

网友(2010-09-16):
看了,有时间研究下,呵呵

网友:
想要提高检测距离,还是要改变发射部分啊。我想用推挽式驱动

网友:
哪位发一个成品的电路上来分析分析。

网友(2010-12-31):
标记一下,有空精读!

网友(2011-07-25):
回复 网友C:
一体化探头,推挽式驱动是达不到的!

网友:
这贴我今日才看到?

网友(2011-09-25):
各位好!我看了这篇帖,觉得跟我现在想找的兼职工程师相关技术一样,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跟倒车雷达项目一样的项目开发,想找一个“倒车雷达开发工程师”高手一起合作,不知有没有意向可以合作的,希望跟我联系:dongxiabingxue@126.com。
不好意思了,楼主。打扰你们的讨论,我是想找个这样专业性很强的技术人员不知能去那找,就只好通过看你们的帖子来找正确的人了。

网友D(2012-04-24):
检波法受制于回波的强度和周边噪声。如果周边噪声和回波幅度相当,用选频电路可能还可以把回波滤出,上次在21IC看到用信号相关算法,在噪声中找出回波。使用笔记本的喇叭和麦克风就能测出笔记本到天花板的距离。

网友(2012-06-27):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 现在自动门上面使用的 微波感应器 是超声波传感器么?

自动门上一般是个K波段的小功率微波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波法受制于回波的强度和周边噪声。如果周边噪声和回波幅度相当,用选频电路可能还可以把回波滤出,上次在 ...

可否指点算法出处?

网友(2012-10-10):
楼主怎么样,有没有解决了,我也来做这个了。用中周放大发射信号,楼主有原理图吗?发一个,标题上的原理图有点残缺。

网友(2012-11-20):
很好的学习材料,支持

网友(2013-06-24):
超声波收发电路,收藏

网友(2013-11-09):
楼主,我想 问下,两个运放组成的带通滤波器,为什么通带不一样呢?

网友:
看看检测与估计里的匹配滤波器或者相关拷贝器对时延的处理。

网友(2014-01-11):
升压发射后,反射接收,接收以后四阶带通滤波,然后再二倍频的检波。输出给MCU

网友:
不是二倍频,是二倍压

网友:
超声波测距,马克下!

网友(2014-03-02):
学习下   正在做超声波应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解决变压器余震可以接个MOS管在发射端,发射后迅速短路消耗余震能量,器件本身和电路板的余震或许只 ...

余震很难解决,因为余震的主要部分是收发一体探头的机械振动造成的,一般的倒车雷达探头余震大概有2ms吧,也就是说盲区大概是34cm

网友(2014-05-07):
引用 网友E:
余震很难解决,因为余震的主要部分是收发一体探头的机械振动造成的,一般的倒车雷达探头余震大概有2ms吧 ...

学习!我以为余震是自然振荡

网友(2014-06-29):
探头和中周组成的谐振频率在40kz时发射距离远,发射结束阶段需要采取措施破坏这个谐振状态,以降低余震。

网友:
虽然不懂,还是赞一个

网友:
没有机会实验,请教大神。可不可以通过加载反向波形的方法减弱余震的效果。如果说余震是制约盲区的主要

网友:
原因,那用分立的探头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14-09-02):
楼主,我用的和你相似的发射电路,接上传感器后测试输出波形被拉的很低,空载的时候可以输出几十V,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F:
楼上 的, 发射电路驱动能力 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 的, 发射电路驱动能力 不够。

驱动能力不足的原因找不到啊  网上很多人也是用这个电路来驱动传感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上 的, 发射电路驱动能力 不够。

前面的那个三极管我用的是达林顿管,可以驱动传感器。加上中周之后,就驱动不了了,传感器接上就电压很低,而且电流也很小。
用的中周是专门的40khz的超声波升压中周,和传感器的静态电容是基本匹配的。

网友:
电路为收发一体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前面的那个三极管我用的是达林顿管,可以驱动传感器。加上中周之后,就驱动不了了,传感器接上就电压很低 ...

不知道 你的换能器 是什么样的, 一般来说换能器 体积越大,需要驱动功率越大。
当然 ,还有驱动电路的 匹配问题。
也不知道  你具体电路,  如果是 自发自收模式 ,也有可能是,接收电路 影响了你的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 你的换能器 是什么样的, 一般来说换能器 体积越大,需要驱动功率越大。
当然 ,还有驱动电路的  ...

换能器只发射不接收,静态电容2700pf,谐振电阻700欧。
电路就和楼主的发射电路差不多,只是我用的是达林顿管2sc982。

网友(2018-03-03):
引用 楼主:
回【1楼】 avr_c  ,现在市面上的超声波倒车雷达成品的 盲距基本上在 30cm 以上,因为使用收发一体的探头的 ...

请问一下最远距离能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