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与BCB界面控件SuiPack6.2Full Source

楼主(2007-12-18):
适用于Delphi567,2006以及Borland C++ Builder的功能强大的界面控件包
能够自动生成皮肤界面,支持换肤,我想用过Delphi的朋友对这个软件应该不会陌生吧
能够最短的时间内方便的生成美观的界面,该文件目前网上已经很少了(受作者通牒)
这个是Full Source版本V6.2    大小7.23M
借阿莫贵地上传一份,送给需要的朋友
先来个截图

↓文件下载↓

楼主:
终于上传完毕,哈哈

网友:
下了再挺,谢谢

网友:
该控件该怎样加入呢?要给钱吧。我想试用一下,可编译时提示File not found: '******.dcu'

楼主:
解压缩包,产生一个文件夹,直接运行里面的setup.exe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确保Delphi或者BCB此时处于关闭状态。
还有,就是那个setup.exe所在的文件夹不能删除。因为编译的时候会在里面调用库文件。
如果你会自己编译库文件,再安装到Delphi中,那么当我第二行没说,哈哈

楼主:
to【7楼】 hjzz :
已经是Full Source版了,也就是“全部源代码”版本,呵呵,都被开源了,何来收费?

网友(2008-05-09):
点击intall 后,弹出个对话框怎么办啊?有谁能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2008-08-10):
谢谢。顺便记下号。。。

网友:
楼主,可否把顶楼那个充电器监控程序的源码也放出来。谢谢

网友:
Please move your SUIPack to a directory without a spacebar in its name.

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
太好用了~~~

网友:
【19楼】 lanyuye,把以前的文件夹的名字换掉,重新取别的名字

网友:
你说的以前的文件夹?
是delphi安装目录下的吗?

网友:
电脑里找不到什么SUIPack目录

网友:
原来是安装的文件名里带空格的问题

网友(2008-11-19):
先谢了,下来用用

网友:
装好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啊,谁写点东西出来。

网友(2009-03-23):
有没有bcb2009可以用的安装文件啊,这个我装不上~~

网友(2009-05-09):
终于搞定了

顺便解释下 Please move your SUIPack to a directory without a spacebar in its name.
安装文件必须放在一个没有空格的路径下。

网友:
目前我就搞出来了自带的5种风格,有人知道怎么加载skin里面的风格不?或者是如何加载sui文件

风格1 (原文件名:1.jpg)

风格2 (原文件名:2.jpg)

风格3 (原文件名:3.JPG)

风格4 (原文件名:4.jpg)

风格5 (原文件名:5.jpg)

网友:
啊莫,下载到93.3就停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2009-11-15):
suiForm里怎么没有BorderIcons属性?是我安装出了问题么?因为想限制窗体,禁止它最大化,在BCB本身的Form->BorderIcons->biMaximize里设置又不生效,还有Icon也是,请熟悉的朋友告诉下,可以怎么解决?

网友(2010-04-16):
这么好的东西竟然刚发现,不知道bcb6的还有没有类似的控件^_^

网友:
建议不要用这些界面控件,非常不兼容呢,
用XPMENU和VCLSKIN比较好,程序方便移值,界面元素也有上千种风格,

网友(2011-07-14):
好控件一律收下

网友(2011-08-15):
这套组件开发者是我朋友。

sui组件最大的问题是速度慢,效率极低。

网友(2011-11-11):
我也一直在用这个控件,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