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Studio4.13SP2_571升级包

楼主(2007-12-18):
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下载完装完成,现上传上来.

楼主:
晕,不支持大文件上传?

楼主:
是我自已搞错了,直接上传了exe文件,压缩后再传,不信传不上来.

还是失败:

www.ourdev.cn 网站代码故障,请手机短信或直接打电话给站长阿莫:13925800119,谢谢你的帮助!
      Error Code:null
look detail

detail:

java.lang.OutOfMemoryError
        at java.io.FileOutputStream.writeBytes(Native Method)
        at java.io.FileOutputStream.write(FileOutputStream.java:260)
        at com.jspsmart.upload.File.saveAs(File.java:104)
        at com.jspsmart.upload.File.saveAs(File.java:65)
        at org.apache.jsp.bbs.upload_jsp._jspService(upload_jsp.java:166)
        at org.apache.jasper.runtime.HttpJspBase.service(HttpJspBase.java:70)
        at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service(HttpServlet.java:803)
        at org.apache.jasper.servlet.JspServletWrapper.service(JspServletWrapper.java:393)
        at org.apache.jasper.servlet.JspServlet.serviceJspFile(JspServlet.java:320)
        at org.apache.jasper.servlet.JspServlet.service(JspServlet.java:266)
        at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service(HttpServlet.java:803)
        at org.apache.catalina.core.ApplicationFilterChain.internalDoFilter(ApplicationFilterChain.java:290)
        at org.apache.catalina.core.ApplicationFilterChain.doFilter(ApplicationFilterChain.java:206)
        at org.apache.catalina.core.StandardWrapperValve.invoke(StandardWrapperValve.java:233)
        at org.apache.catalina.core.StandardContextValve.invoke(StandardContextValve.java:175)
        at org.apache.catalina.core.StandardHostValve.invoke(StandardHostValve.java:128)
        at org.apache.catalina.valves.ErrorReportValve.invoke(ErrorReportValve.java:102)
        at org.apache.catalina.core.StandardEngineValve.invoke(StandardEngineValve.java:109)
        at org.apache.catalina.connector.CoyoteAdapter.service(CoyoteAdapter.java:263)
        at org.apache.coyote.http11.Http11AprProcessor.process(Http11AprProcessor.java:852)
        at org.apache.coyote.http11.Http11AprProtocol$Http11ConnectionHandler.process(Http11AprProtocol.java:584)
        at org.apache.tomcat.util.net.AprEndpoint$Worker.run(AprEndpoint.java:1508)
        at java.lang.Thread.run(Thread.java:619)

网友:
增加了什么功能啊?

网友:
唉,我升级完后avr studio启动不起来了,出现非法操作,然后就关闭了.只好重装了。(winxp sp2)

楼主:
我安装了,好象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
原来是4.13升到sp1,再升到sp2出错,全部卸载重装,直接从4.13升到sp2,可以了,不过tools/Option里的auto open last project 这个选项仍然不好使,选上没用,下次开avr studio,还是啥也没有,并不能自动打开上次工程。

网友:
我正在用······
下载,编辑融丝位的界面有比较大的改变。
增加软仿2的器件
增加支持器件
最大改变!!增加对STK600的支持,这东西是官方STK500的升级版,上面有ISP,JTAG对AVR32UC3系列支持!有CAN,LIN接口,看上去极其强悍的样子,不过以这些特征,估计要三四千了才能买到

网友(2013-12-19):
定一下。。。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