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格力空调的 遥控器的编码 是什么格式的?(芯片 看图)

楼主(2007-12-18):
我家有2个格力空调的遥控器,想把其中的一个作为他用,打开后芯片是这样的,也不认识

请高手帮忙识别一下,是RC5戓 RC6格式吗?

上面写了3排字母  GRMI002R
                 130FP

网友:
用示波器自己对着波形看啊

楼主:
我看到芯片右边还有个晶振,这个片是不是一款 CPU啊?

楼主:
哇,沉这么快?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08-03-31):
我也想知道,有人知道吗?

网友:
自己去捉,是单片机的,不是普通的编码芯片,发的命令和LCD显示相关的。

网友:
格力东东不会是这样的吧, 不像大公司的作品.

网友(2009-06-02):
看到芯片上有个三菱的标志,难道是三菱的芯片

网友(2009-07-23):
索尼的1622芯片格式。我现在就用

网友:
空调遥控器应当是双向的通信

网友:
双向的空调遥控器应该很少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