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的耳机输出与TEA5767模块的耳机输出可不可以接到同一个点上

楼主(2007-12-19):
VS1003的耳机输出与TEA5767模块的耳机输出可不可以接到同一个点上,如不能要怎么接?如下图:

网友:
不是这样接,它们之间加下磁珠

网友:
不是由线路输入码

网友(2008-04-28):
可否有人帖出这两种的连接方法?
等待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2009-06-18):
bozai,应该怎样接啊!

网友:
VS1003 的 GBUF 是个类似稳压电源的输出, 决不可以连接到地线或另一个类似的驱动级输出上. 而两颗 IC 左右声道输出也是驱动级的, 不能直接连接, 否则无法正常工作, 很难说会烧坏哪一颗.

用一个 3 通道拨动开关就能搞定了, 如果要同时发声, 则要将两颗 IC 的左右输出串接电阻和隔离电容后, 再同时接到另一颗功放的左右输入上, 而且必须使用共地, GBUF 不可以连接到功放的输入上. 耳机使用后接功放的输出就行了.

网友:
你加个耳机功放不就可以啦!比如LM4810,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