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JTAG调试问题

楼主(2007-12-19):
我在AVR STUDIO 4.13中调试,每次从JTAG ICE导入_cof文件时,都出现一个错误:读PC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个人不提倡使用在线仿真器调试程序(很多人是反对的).
所以尽管我有JTAG ICE,但除了简单的培训外,平时不使用它.因此不了解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你在AVR STUDIO中,用JTAG ICE导入cof文件前,仿真设备和器件选择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