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单片机和角度传感器一起上电,单片机有时就像没收到信号似的,角度一直是初始化的时4

楼主(2007-12-19):
我用ATMEGA16的异步串口,通过max3481接收角度传感器的RS422,在数码管上显示角度。如果单片机和角度传感器一起上电,单片机有时就像没收到信号似的,角度一直是初始化的时4个8。有时又是正常的。是不是我的程序里少点什么啊?还是硬件的抗干扰不好?  如果单片机晚上电,就能正常显示角度。这是怎么回事啊?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7-12-27,21:51:26 加入。
你的原标题:“请教马老师,奇怪问题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估计是max3481接收角度传感器这部分本身需要的初始化时间比较长,而AVR在3V就开始工作了(不使用BOD功能时),且速度快,所以AVR初始化后配置访问max3481时,max3481自己还没有初始化完成,配置失败,后面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可以在AVR启动后,增加一段延时时间(软件),然后再开始配置访问max3481.

楼主:
角度传感器上电后大约要20秒才能发数,试着加了一段延迟,中断方式收数,还是时好时好。我使用拔掉电检测了,选了那个最高的电平,我的程序流程是这样的:
    1 关全局中断,初始化I/O口和串口,初始化7219(我用7219控制数码管)
    2 延时,开全局中断。
    3 死循环等待中断,在中断中读数

网友:
角度传感器上电后大约要20秒? 查看它的资料,确定到底如何操作.

1 关全局中断,初始化I/O口和串口,"加上几十ms的延时",初始化7219(减慢操作时序,7219比AVR慢多了).

楼主:
试验过,7219没有问题,我选了8M的晶振,这个角度传感器只能处理5度以内,里面有个电机,20秒后才按照通讯格式开始发数,之前的都是乱发,我一直觉得这样只是单片机在等待有对的数到来,在ISR中判断不符合格式就不显示。

楼主:
问题解决了,出在7219上,在数据手册上说,它复位后的状态是不显示,但是在干扰环境中,变成了测试模式,此时再往里面写控制命令,一点用都没有,初始化时把这个寄存器改过来就好了,谢谢马老师的悉心指导!学到了很多知识,以后会常来的

网友:
已经估计到AVR对7219的初始化操作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