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万利的EKSTM32F上面的液晶是怎么驱动的?

楼主(2007-12-19):
请问万利的EKSTM32F上面的液晶是怎么驱动的?

有没有数据手册?

网友:
据说是SPI驱动的~

楼主:
应该不是SPI,
SPI哪要这么多线,
是一种交替扫描,
我程序怎么写,显示都不对,
哪位知道是怎么驱动的?
有没有DATASHEET?

网友: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是另一个板子上用的TFT是SPI,
这个是段式的液晶,一般用带控制器的MCU驱动,好象M162可以的

楼主:
能否说明一下怎么驱动?
有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
在21ic BBS上会过,使用IO模拟,驱动电压使用定时器调节,相关应用笔记使用的是ST7F321驱动的,可以看笔记,提供的例程使用的是ASM,如果没有做过ST7,估计理解够呛。21ic上有人贴出了使用STM32驱动的原理图和C语言代码,可以参考,偶就不复制过来了。

网友:
MCU模拟扫描芯片驱动的。
其实LCD和LED的没什么别的区别,LED加的是直流,LCD需要交流,加直流会把LCD极化的。

网友(2008-08-11):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1,13:20:03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