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关于AVR-51开发板原理图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12-20):
最近看到马老师的这张原理图,跟我以前电路中用的不是很一样,主要差别在6/4 7/8脚的连接,以前我都是不接的,使用中也很正常,请问马老师这样的接法有什么好处?巧的很,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通过串口取电的电路,如下图所示,不是很懂,所以请马老师指导指导。

多谢~~

网友:
第1图采用"三线骗子"方式,这样的话,如果在超级终端中设置了使用硬件握手方式,照常使用(骗在硬件握手信号上).

第2图除了"骗子"外,还从PC的RS232口上"偷电".因为RS232口上没有电源提供,将信号线的正电平("逻辑0",+12v)通过7805产生5v的电源,可提供<20mA的电流.

楼主:
马老师,你说的“三线骗子”不是很明白,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能详细解释下么?还有第二幅图的1脚和2脚接到了一起,这个是从串口上“偷电”必须的么?
多谢~~

网友:
仔细学习RS232的协议,网上肯定有的.

楼主:
好的 多谢马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