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altera usb blaster 制作,绝对详细资料!

楼主(2007-12-20):
usb blaster 制作详细步骤(原创)

发完帖子自己一看,竟然这么多的下载链接,还不把网友们累坏了,重新把所有的文件,除了图片,压缩成一个了,已经上传的就不删除了
只要下载着一个 就 ok 了!

版本:max3378 缓冲,epm240 作为cpld器件,ft245r usb 芯片

序:其实altera的usb blaster的原理图早就公开了,只是芯片内部的程序一直没有公开,不知道什么时候网上开始有人仿制出来了,据说最开始是一个老外公开的代码,接着国人开发发辉我们的优势-仿!
遍地开花,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当然就是为了开发方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usb blaster比起病口的blaster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当然成本也高很多!目前来看,下载的速度不是瓶颈,quartus的编译速度才让人忍受,不如正题。

首先,usb blaster 的原理图基本没什么,重要的是 有2个芯片,一个是cpld内部的程序,一个是usb芯片的固件程序。所以一共有3个需要准备的资料,当然你还需要一个并口的下载线!(为什么,自己想吧)

1        原理图:
sch文件

PS:这个板是我07年6月份画的,后来改第二版的时候,直接在原理图上修改,忘了备份了,所以最初的原理图没有了,
现在的图是我根据pcb 还原的,应该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不敢保证,所以仅供参考!

bom文件

2        cpld程序:

vhdl程序:

tcl 文件:

3        usb 固件:

驱动程序:CDM_Setup.exe

ept文件:——altera.ept

软件:

1  cpld 下载软件——quartus或者maxplusII

2  usb 固件下载软件——MProg3.0_Setup.exe

测试流程:
前期准备,焊接好板子,保证没有焊接错误或者虚焊;安装了quartus或者maxplusII;安装了CDM_Setup.exe;手上有一个可以给cpld下载程序的下载线(usb的或者并口的)

1        建立cpld工程文件,导入 vhdl 程序和tcl文件
2        管脚锁定
3        编译、下载(下载程序到cpld emp240内部)
4        下载usb固件程序
5        打开quartus 加载 usb blaster 驱动

其他资料:
1        别人的原理图(仅供参考):
altera 原厂的
sm fish的
另外一个网友的
PS:我的版本是将 sm fish 和 另外一个网友综合的

2         tcl文件的使用,管脚锁定。

待续......

说明:
1        网上现在公开的usb blaster 有很多版本,都是改乱套了的。好像altera公开的版本上没有加入缓存器,有的加入了也是244的版本(我只见过一款,其他的还不知道)有人用max3378做缓冲,优点是可以支持全系列的altera芯片,支持低电压的fpga和cpld;缺点就是max3378的价格高!(自己diy的话,可以向maxim公司申请样片)淘宝上公开的价格是20元一片, 一个板子上需要2片作为缓冲。还有244的版本,我曾经做了一块244的,但是把244的输入输出画反了,现在也懒得重新开板制作了,毕竟我也不想公开出售,就是自己用。

2        usb 芯片的选型同样有2种或者多种,我选用的是 ft245rl,还有用ft245bm的。
ft245rl 把时钟和eeprom都集成到内部了,双列的封装;
ft245bm 四面的封装,需要时钟以及一个存储芯片,一般用93c46
我为了方便,直接画的ft245rl。

3        cpld的选用,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了,只要cpld的资源够用,选用那款都可以,管脚锁定就ok了 !

4        版本,有了上面的3条相互组合就可以有很多的版本来了,可以说我的是“版本原创”起码我没有直接用别人的电路图,呵呵,
当然程序还是别人的,估计是老外的!

最后,我手上还有20个左右的pcb的板子,又需要的朋友联系我购买!

PS:我不提供其他的技术方面的支持,只要照着做,均可以成功,电路板没有不用改动,有一点小bug,晶振的封装画错了,需要调整一下角度,仍然可以焊接上 !千万注意 !

制作不成功,怎样检查:
1        焊接检查,从新焊接一遍 cpld 晶振 usb芯片和max3378芯片,再次测量电压 !
2        从 Mprog 中 读取已经 写入的文件,查看是否已经写入
3        观看 晶振是否起振,用示波器,或者自己写一个测试程序,使下载指示灯输出
        检测 cpld 是否工作正常
4        如果还不要用,我也没有办法了......

贴图:
pcb 3D图:

焊接成品:
待续.....板子明天到

楼主:
占个地方 发tcl 文件用法

打开 quartus (maxplus II不会用了,也没有安装)
建立工程 编译通过之后,下载程序之前,需要把芯片的管脚进行对应,可以如3楼 pulan说的,自己一个一个的从 pin 上对应,
专业一点的都是制作 tcl 文件,类似xilinx中的 ucf 文件 ,这样的好处是,修改方便,操作好

操作步骤:确保编译通过之后,
按下 快捷键 Alt + 2 打开 tcl 操作台

之后在 “#”后输入:source ub.tcl  回车就ok了,
可以打开 pin planner 看一下 对应的情况

之后,Ctrl + l 编译连接,之后就可以用并口的 下载线 download 程序到 emp240中了

关于tcl 更多的用法,可以参考 google 或者 quartus help

网友:
不COOL 才怪.

网友:
不用tcl,管脚自己分配吧。tcl的都是别人写好的,如果自己做就不用了,我用的epm3128做的,板子昨天回来了

楼主:
说一下这个东东的成本

出去我的板子之外,
上面 最贵的东西要数 usb 芯片ft245rl 价格大概30元左右,cpld芯片epm240 20元,有源晶振5元吧,max3378淘宝卖20元(可以申请,刚好2片,够用了),其他的全部加起来不超过10元了,配个外壳的话也就5元,

这样:30 + 20 + 5 + 20*2 + 10 + 5 ,最多 110元!(如果可以申请 max3378的话,也就不到100元了)

PS:我的板子 10元,~_~

为了方便,也为了保持这里的技术性,购买的朋友还是直接联系我好了!

联系方式:
tel : 13889695114
email: zhaoliang0801@gmail.com
qq : 381125582
淘宝店铺: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user_id=08ed2a011636864cd67f3ff4d1b721b1

PS:我的qq 不讨论技术问题,浪费时间,email 还可以

楼主:
回: pulan 普兰工作室

前提是 你自己做啊,我提供pcb的,大家回去自己怎么分配阿,还要看原理图,从制作的角度讲,给了tcl方便一点的

PS: 你的调试好了没阿

网友:
还没焊呢。先忙别的

楼主:
忽然想起来,我自己现在手上就有,只不过没有pcb了,发一个实物上来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请大家注意看这张图的 晶振位置,由于有源晶振的封装画错了,导致需要 逆时针旋转90度焊接,
不过 刚好也能焊接上 ~_~

安装上外壳

网友:
好东东,打个记号先。

网友:
lz你的PCB是用什么画的?Protel的3D效果似乎和这个不像啊。

楼主:
用的是 protel  dxp AD6

网友:
东西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2008-01-22):
今天好不容易在atera公司的ftp上把quartus ii 7.2给下了下来,找到了crack,把楼主的程序编译好了。
下到板子上可以工作了。在此感谢楼主提供的板子和芯片。

我的板子max3378没焊,直接用100欧的电阻串的,相信我们用到的大部分情况是3。3v和5v系统。
最后装在了盒子里了,挺不错的。

网友:
max3378可以申请的

楼主:
bozai
你直接串入 100欧姆电阻, 真的好用了吗?
我还一直没有试过呢 .........
不过我看过 原厂的图,上面确实什么也没有,就直接连接到系统上的

网友:
to 【21楼】 zl0801 赵亮
    至少目前看来是可以的,只要电平匹配就可以了。加100欧是保险起见。

网友:
quartus的编译速度简直慢的吓人。。。当初用PIII的SDRAM18的机子配置个SOPC,编译一下,可以出去吃顿饭了。更怕编译了半天还是一堆错误,改了几个还得重新编译。。。

楼主:
PIII 的机器你也敢跑 quartus
..........

网友(2008-03-04):
我也做了一个板子  缓冲的芯片用的是 74lvx3245  板子还没有回来 请大家参考这个思路

网友:
LZ的板子做得漂亮
在武汉还没看到做这种颜色的板子的,大多都是绿板,不中看,不知道到深圳了怎么样

网友:
问一下 问什么装上ub以后 quartus的programer打不开 一直是假死状态?

网友:
ls: epm240是烧“程序”的

网友:
菠菜:所有程序都烧完了 cpld ft245 插上之后一切正常 但是就是进入quartus的时候 只要调用ub 机器就是假死状态  困惑中

网友:
ls: 或者程序烧错了,比如管脚影射错了也不行。

我当时就因为官脚影射错了,很久不碰,刚用qutasII 不知道如何用搂主提供的文件,最后只好一个一个输

网友:
我用的是烟鱼的资料作的  现在我分析 能识别并加载驱动程序 说明硬件应该没有问题 可能是QUTAS没有设置好吧  如果是CPLD的问题 我觉得不会死机 因为我还没有进行任何对JATG的操作 我只是想让QUTAS识别出UB  但是......qutas死机不停  并不是JATG有问题 还没到这步呢

网友:
"能识别并加载驱动程序"
这个只是ft245所做的事情,epm240芯片不装也能识别阿。

quartusII死了,正证明了epm240那颗芯片有问题,光有ft245的底层连接,数据不通当然会死掉。

网友:
-_- 谢谢菠菜  EPM240是有问题的......换了一片好了  死的心都有了  为啥下载顺利验证过关但却不能用捏.......

网友:
今天好不容易在atera公司的ftp上把quartus ii 7.2给下了下来,找到了crack,把楼主的程序编译好了。
下到板子上可以工作了。在此感谢楼主提供的板子和芯片。

我的板子max3378没焊,直接用100欧的电阻串的,相信我们用到的大部分情况是3。3v和5v系统。
最后装在了盒子里了,挺不错的。

好像 就是 ft245 + epm3128+ 245/244 + 93c46, 没其它贵重芯片啊。 ft245 30¥ , epm3128 15元, 其它也便宜! 不记得有 max3378!

网友:
带电路、烧写、 ft245 烧写! 器件 成本 更便宜!

楼主:
max3378 是网上是网上的另外一个版本,
根据3378的芯片手册,应该可以做到 1.5的 fpga 配置工作,
不过没有实际用过,另外,我现在也比较倾向于用 244,毕竟便宜,而且大部分场合也够用了

网友:
留下记号

网友:
谢谢菠菜 ???
谁是菠菜

网友:
电路太复查了,我用FT245RL+EPM3064就OK了

好精简的电路

网友:
留个记号,太酷了

网友(2008-04-13):
觉得高速的地方都有用到CPLD或者FPGA,要向这方面学学!

网友:
大家好!!我照着楼主的方案做了,现在就是从 Mprog 中下载usb固件程序时,出现问题,下载不了哦!请大家帮忙啊!!多谢多谢了!小弟急啊!!
第一是,program的状态:
第二是,read的状态:
第三是,scan的状态:

这个是program的状态。 (原文件名:MProg.GIF)

这个是read的状态。 (原文件名:read状态.GIF)

这个是scan的状态。 (原文件名:scan状态.GIF)

请好心人帮我指点吧!是硬件问题,还是我设置MProg的问题!
顺便请问一下:原理图完全正确吗??呵呵小怀疑一下!呵呵

usb-ft245rl的连接图! (原文件名:usb-ft245r.GIF)

网友:
呵呵请问好心人!从 Mprog 中下载usb固件程序到FT245RL中,是不是就不能擦除啦?是不是就不能再重新下载固件程序啦?

楼主:
不是啊, 可以擦除,从新烧写的

网友:
看看FT245的复位引脚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请问还有空板吗?

网友:
用EPM240做UsbBlaster会不会太浪费呢,更廉价引脚更少的EPM3064或者有64个宏单元的CPLD都可以啊
MAX3378可以用TI的TXB0104代替

楼主:
回 fengpc
你说的没错, 所以我现在做的这个 usb blaster 采用的是 epm3064,
好焊接,资源刚刚好充分利用,
max3378也省略掉了,用244代替,
毕竟我们常用的 都是3.3v的同,2.5v的也可以下载, 1.8的没有板子,没试过呢

PS:这个版本的 资料目前没有公开 ,如果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直接购买成品,如果单纯当作工具的话
没有必要自己制作, 成本已经很低了!

联系方式:
qq:381125582 (朱明 avr ub )

email: zhaoliang0801@gmail.com

回xj_1232005
这个版本的 带3378的 空pcb已经没有了

网友(2008-05-15):
自己做个试试

网友:
需要是再来看

网友:
EPM240只要15元,在深圳。MAX II,比MAX3000系列便宜。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08-06-15):
请教楼主问题:
    1.FT245的程序用什么下载呢,就是怎么样才能把EPT文件通过软件下载到器件里面?

楼主:
我在资料里面提供了 下载软件的啊

网友:
软件我知道啊,我的意思是怎么硬件连接呢,直接USB?

楼主:
你说对了,直接接上usb就行

网友:
哦,好的,谢谢了

网友:
打个标记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个支持AS吗?

网友:
这个将来一定买

网友:
我早做了这个板子,现在多出很多。多要可以便宜点,要的话联系我!

淘宝店 http://shop35390732.taobao.com/

网友:
想问下有源晶振是多少的24M?

楼主(2008-07-16):
回:
【74楼】 schminj
晶振 24M

网友:
找了很久的东西!楼主牛.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有个问题,用这种板子连接JTAG口烧写程序跟ALTERA公司学习板上集成的编程器相比速度慢了很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08-08-19):
感谢楼主,请问这个板子支持cyclone iii吗?

楼主:
回 【81楼】 quray
我没有 cyclone III的板子
但是 个人认为 没有问题

网友:
gerbee,能不能教我一下,我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还没解决……我的QQ371066853

网友:
请问那位大虾有没有遇到过
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
Error: Operation failed
这样的问题?

我按照楼主提供的图纸制作了一个,检查了N次电路没有搞错,焊接良好。可是在QuartusII烧写时就找不到JTAG。
非常郁闷。

今天把MAX3378换了还是一样。另外,EPM240经过测试是良好的(自己写程序测试那个LED指示灯显示)。

楼主:
回:【88楼】 Blues

看你的情况 usb 的驱动应该装上了,
你再检查一下 epm240的 管脚配置是否正确 ,另外有一个 download的 指示灯
能起到一定的提示作用

网友:
十有八九是编程线没插好

网友:
对了,有几个地方跟楼主不一样,

1.我的指示灯跟楼主的不同,楼主的download分配在管脚2,而我是为了走线方便,分配在管脚38
这样分配应该不会有影响吧?我的情况是 :一接上USB线,电源灯和指示灯同时亮起来的。

2.由于暂时找不到3.3uH的电感,我直接用0欧电阻代替;

to owein 兄:

我把编程线接上后,用万用表量过,确实一一导通的啊。

网友:
补充一点,我的目标板是EPM570,采用手头上的另外一个USB Blaster是可以烧写的。
因此我想目标板存在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回:【92楼】 Blues

你的 ub 在 quartus下 点击添加 ub 之后 指示灯 是否会 闪一下

再就是检查 是否都焊接好了

其余的我也不好说了

网友:
Yes, 在指示灯会闪。每次点击 hardware setup 时,也会闪。

网友:
问题已解决,我加焊接了一个电阻(对应楼主图纸R11,我用的是51欧)就好了。
感谢楼主和owein。

网友:
楼主,我买了一个你的JTAG,请问能不能支持EPM1270啊,,另外,我现在在画板子,顺便问一下,你的JTAG口排列顺序还有需要在目标板上除开TMS,TDI,TDO,TCK以外的哪些信号?

楼主:
回:【97楼】 hansur 忘山道人
已经处理发货 另外接口如下

网友(2009-01-05):
哈哈,总有人打捞沉帖,还真有不少泰坦尼克号在这个论坛沉没过。

网友(2009-02-18):
顶楼主,我也在自己做,板子已经拿去做了,马上就回来了,希望能够成功。

网友:
nios2-terminal: Warning: The JTAG cable you are using is not supported for Nios
nios2-terminal: II systems.  You may experience intermittent JTAG communication
nios2-terminal: failures with this cable.  Please use a USB Blaster revision B
nios2-terminal: cable or another supported cable.  Please refer to the file
nios2-terminal: errata.txt included in the Nios II development kit documents
nios2-terminal: directory for more information.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样改进啊?

网友:
我是在ep3c5上测试的时候显示这样的信息的。

楼主:
你的 貌似是warning 不影响大局的  我使用的时候也有,
不影响使用

网友:
为什么ep3c25不支持啊,ep3c5可以。

网友:
我做的有些器件提示(比如EPM7128):
Info: Start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Thu Mar 19 19:31:03 2009
Info: Unrecognized device
Error: JTAG ID code specified in JEDEC STAPL Format File does not match any valid JTAG ID codes for device
Error: Operation failed
Info: End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Thu Mar 19 19:31:04 2009
而有些器件却能下载成功:
Info: Start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Thu Mar 19 19:25:23 2009
Info: Device 1 contains JTAG ID code 0x020A10DD
Info: Device 1 silicon ID is ALTERA04-0
Info: Erasing MAXII configuration device(s)
Info: Blank-checking device(s)
Info: Programming device(s)
Info: Performing verification of type Nominal on device(s)
Info: Successfully performed operation(s)
Info: End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Thu Mar 19 19:25:31 2009
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2009-03-24):
俺也打个记号!

网友:
不错的选择
pz不错

网友:
max3378已经搞到了,择日开工~

网友:
自己做了个usb blaster ,为什么其中有一个MAX3378容易坏掉啊?谢谢...

网友:
楼主的东西不错!!
想要

网友(2009-06-26):
做个记号

网友:
淘宝上60块左右可以买一个支持全系列的USB-Blaster!开始我也想自己做,看了淘宝上的价格,我想还是买个算了,这样比较划算,呵呵

网友(2009-08-11):
【59楼】 lgl_debug

积分:376
派别:
来自:
EPM240只要15元,在深圳。MAX II,比MAX3000系列便宜。
-------------------------------------------------------------------
lgl_debug , 可以给个EPM240供应商的联系吗?

网友:
顶一下老帖!

网友:
我现在为了实验方便做的板子用的是EPM3256-144,在93c46里写入的数据是一样的么?

网友:
很好,我也顶一下

网友(2009-11-20):
我在向93c46写程序的时候,写不进去提示的信息是,error reading device 通过MProg 3.5读,擦除,查找,都能找到,就是写不进去!!
请哪位前辈帮帮忙吧!!我着急的快要疯了!!

MProg 3.5 向93c46里写的时候出现的 (原文件名:error reading device 2.JPG)

网友:
MProg 3.5 向93c46里写的时候出现的 (原文件名:error reading device.JPG)

网友:
这个作品不错。我买了还没玩呢。有时间我补上这一课。

网友:
怎么没人帮我啊!!好心人帮帮我吧,只是没办法了,愁啊!!!

网友:
再问:ft245rl+3064+74hc244,as下载慢是什么原因?JTAG下载速度正常。ft245rl用内部晶振,3064用24M晶振

网友(2009-12-21):
楼主的电子工作室 我经常光顾

网友:
求助!为什么我的安装完驱动FT245BM虚拟出来的是虚拟串口?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0-04-19):
回复 楼主:

这个板子有卖的没有?

网友:
如果有的话能给个联系方式嘛?
我的qq519109576

网友(2010-05-20):
我用原厂的USB Blaster烧写一个USB转串口的板子,芯片使用的是FT245BL,结果不小心把USB Blaster的固件给擦除了,慌忙之下修改了一个.ept就烧到了USB Blaster里面,结果现在下载线认不出来了,装不上驱动,怎么办啊,请高手帮忙!谢谢!我的QQ是:357353498

网友(2010-07-21):
请问,楼主给的VHDL文件在MAX+PLUS II 10.0中编译出现八个错误(同时还有一大堆警告):
TRI or OPNDRN buffer <net ID number> can only drive logic [(<net ID>)] if connected to a BIDIR pin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1-08-27):
回复 楼主:

LZ辛苦了

网友(2011-09-27):
这个要标记。以后DIY!!!

网友(2011-12-29):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楼主,能否帮我解释一下这两个概念,就是翻译一下。呵呵,多谢了!
MasterBlaster
ByteBlasterMV cables

网友(2012-04-28):
现在不能下载,先标记一下

网友(2012-06-15):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2-07-26):
好东西啊,以后可能用的到

网友(2013-06-02):
楼主好;请教个问题,请问怎从EPM240T读取代码,BIN码也可以

网友(2013-07-17):
引用 楼主:
占个地方 发tcl 文件用法

请问 max3378 缓冲 这个不要会怎样? 为什么原厂的没有呢?

另外,我发现市面上的UB,在 AS模式 下载之后,都要和目标板断开,不然目标板就不能工作。

但是原厂的UB 不用断开,无论什么模式下载完都无需与目标板断开·~~~~~~~

网友(2014-10-20):
标记下USB BLASTER 。。。 有回复的使用 FT245的 可能要比 楼主的方案好些、、。。

网友(2014-12-06):
记号记号

网友(2020-08-12):
学习了,老帖也一样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