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X的uC/OS-II移植代码(支持嵌套中断)

楼主(2007-12-21):
前一阵子在网络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支持嵌套中断的uC/OS-II FOR 44B0 的移植代码。为此,我编写了一个在S3C44B0X上的移植代码,支持嵌套中断,也可以在中断中调用像OSMboxPost、OSSemPost这些系统函数。经过了多个实验的测试,运行得很稳定。这个代码也很容易移植到其他的ARM7片子上去。欢迎使用和提出意见。

网友:
谢谢楼主。
另请问下,如何将编译后的程序下载到44B0外面的flash里面?谢谢。

网友:
怎么俺的回答不见了

不好意思

通过H-JTAG可以下

楼主:
以上的程序是在ram中运行的!把ARM Linker中的RO地址改为0X0、RW改为0XC000000后在编译,然后用H-JTAG下载即可在FLASH中运行.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以上的代码是在SDRAM中运行的,发生中断时,PC会跳到NOR FLASH中去,所以在NOR FLASH中相应的中断入口地址处烧写地址跳转指令。相应的代码如下:
ADDR_RESETHANDLER            EQU                0XC000000
ADDR_HANDLERUNDEF            EQU                0XC000004
ADDR_HANDLERSWI            EQU                0XC000008
ADDR_HANDLERPABORT            EQU                0XC00000C
ADDR_HANDLERDABORT            EQU                0XC000010

ADDR_HANDLERIRQ            EQU                0XC000018
ADDR_HANDLERFIQ            EQU                0XC00001c

         AREA  Vector,CODE,READONLY
        ENTRY
        LDR                PC,=ADDR_RESETHANDLER
        LDR                PC,=ADDR_HANDLERUNDEF
        LDR                PC,=ADDR_HANDLERSWI
        LDR                PC,=ADDR_HANDLERPABORT
        LDR                PC,=ADDR_HANDLERDABORT
        B                .
        LDR                PC,=ADDR_HANDLERIRQ
        LDR                PC,=ADDR_HANDLERFIQ
        END
先把以上代码编译后烧到NOR FLASH 中起始地址为0X000处,之后调试代码时就可以不用把代码烧到FLASH中,直接下载到SDRAM就可以仿真你的带有中断的程序

网友(2009-03-05):
太好了,找这个东西好久了!

网友(2009-04-05):
测试了一下,在Liyutai的44B0-P的开发板里跑不起来呀!

网友:
44b0躺那好久了

网友(2009-06-11):
非常感谢楼主,杨斌大哥。
前段时间一直在摸索如何完全实现uCOS的中断嵌套,
一直没有头绪。前段时间有个项目需要用到串口中断
以及EINT0做网卡中断,使用uCOS导致系统非常不稳定,
就是因为中断嵌套的问题。以后继续请教。

网友(2010-04-30):
楼主你真是好人呀

网友:
arm的初学者来学习了!

网友(2010-10-16):
回复 楼主:

我编译是出现A1008E:警告信息,应当如何解决.望指点

网友(2016-02-29):
现在看一下或许有不一般的意义

网友:
又惊现坟贴

网友:
这chip 连原厂都放弃,不值再学习
而且原厂在linux 下的程式大多是在2.4版
2.6 有但都是个工自己改出来的,相关资料很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