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有效地进行掉电保护,储存重要的工作参数

楼主(2007-12-21):
以前用过PIC单片机的掉电检测功能,做过掉电时的参数保存。现在改用AVR的ATmega128了,虽然也有BOD功能,但在中断没有找到它的向量。不知有什么方法可以有效地保存数据(在不外接器件的情况下)?

网友:
在我的书中有关于这方面的设计参考.

本站上也有这方面的讨论,请查找参考.

楼主(2008-01-20):
谢谢马老师!
已经看了一些,都是利用外加比较电路产生中断,然后在中断中保存数据。
用了一段时间AVR的片子,感觉要比PIC的要好一些(抗干扰性方面)。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