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给出两个可控硅驱动电路大家请来讨论一下,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楼主(2007-12-21):
我在使用时发现图A,当可控硅有故障如开路时、接触不好,当MOC3081导通时由于负载电流没有流过可控硅,而通R17,MOC3081,R23流过,这样当负载功率比较大时会将R17,R23,MOC3081烧坏,冒烟,
但如果使用图B,即去掉R23,就不会出现图A那种冒烟现象。
两个电路都可触发,请大家来分析一下,两种电路的优缺点,提倡用哪一种!!谢谢!!!

网友:
用图B,MOC3081就是用来触发可控硅的,典型接法是图B

楼主:
谢谢!!1楼你看一看MOC3081的PDF文档!

网友A:
说说我用A图出现的问题,当我去驱动小功率器件的时候,比如工业上用的220V输入的信号灯、蜂鸣报警器、还有气动电磁阀时,出现不受控的现象,第一次导通后就一直出现在通的状态。我分析下可能有两种可能:一是会不会有什么漏电流之类,让小功率器件能工作,二是因为蜂鸣器之类的里面有一个阻容式压降和桥式整流电路,可能干扰了交流电的过零点,导致一直处于导通状态。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反正大功率器件是没问题,比如接触器、液压电池阀。

本来想做个接口板来代替继电器的,发现通用性不好,很郁闷。

我用的A图,B图还没测试过, 还有我设计电路图时,把负载放在 N 那端,会不会又有区别呢?

另:我还没出现楼主的情况

楼主:
请各位用过可控硅的朋友,进来聊一聊!!

网友:
第一个图你算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负载加上两个电阻总共为1k的话  电流就是0.22a  电阻上消耗的功率就是
I*I*R=0.22*0.22*330=16W  你说能不烧掉么?

你用的大器件估计内阻比较大  所以没烧掉

网友:
你说A的问题是:当可控硅有故障如开路时................,
我从没听说过可控硅故障会开路。你出问题的原因应该是因为你的线没接好。

网友:
R17和R23太小了,负载电阻太小光耦就OVER了。以前我们产品用的是33K和27K,用光耦来触发小硅在通过小硅触发大硅。

网友:
我用图A的电路,也出现过楼主说的情况,可控硅开路时烧电阻但没烧光耦,可能是我的负载比较小吧,一个18W的节能灯!

网友(2008-01-23):
我一直用B的,重来没有发现什么不行的问题.但是没有用过A,不知道A的如何?

网友(2008-07-10):
我也是一直用B的。

网友:
一直用A.

网友:
一直用A,确实有楼主说的问题,但我觉得加R23那个电阻是为了降低可控硅的灵敏度防止误动作。

网友:
感觉B电路不可行啊  触发电压对地可以220V啊  很容易烧掉吧

网友:
MOC3041 datasheet 推荐A

网友:
好像是跟可控硅的象限有关的吧,我原来控制电动机的时候是用A接法,光耦没问题,如果可控硅接错倒是常常烧

网友:
我也一直用B的,不過應把R17加大,再R23改為一電容的。

网友:
顶下这个贴,为什么我用 A 图控制220V气动电磁阀的时候,上面的指示灯在关断的时候也是微微亮的?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请教高手!

网友:
我用B. 不过是moc3021

网友:
8楼是错的
15楼是对的
19楼的有道理
A和B都一样的,烧电阻是用的电阻不好。
20楼的微亮是R26和C18引起的,去掉他就不亮了。不过建议用3052触发。

网友(2008-08-15):
用A图可靠,
如果为了不烧电阻,
R17与R23的电阻应当取多大呢??

网友:
注意MOC3081的双向零触发特性,MOC3081实际是近零导通,需要一定电压才能导通,
当MOC3081触发电压较高时,易烧电阻,因为可控硅两端的电压较高,当可控硅导通后,就只有可控硅导通压降,流过MOC3081和电阻的电流
不大了.

所以这情况可能有两个原因:1,MOC3081触发特性不良, 2.可控硅不良,导通压高.
当MOC3081无驱动时关注其耐压和抗dv/dt性能.电阻不易过大,反而影响其近零导通特性.

center>
MOC3081 (原文件名:MOC3081.jpg)
因可控硅接触不良导致烧MOC3081和电阻,那应注意制作工艺,否则越搞越乱.
可控硅门极并接电阻是抗干扰的,

网友(2009-11-22):
那个4脚的电阻可以按需要自己选用!

网友:
看到的产品用B

网友(2009-12-22):
to26楼:开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比如焊接不良

网友:
【楼主位】 fangmcu 方谭
我在使用时发现图A,当可控硅有故障如开路时、接触不好,当MOC3081导通时由于负载电流没有流过可控硅,而通R17,MOC3081,R23流过,这样当负载功率比较大时会将R17,R23,MOC3081烧坏,冒烟,
但如果使用图B,即去掉R23,就不会出现图A那种冒烟现象。
两个电路都可触发,请大家来分析一下,两种电路的优缺点,提倡用哪一种!!谢谢!!!
================================================================================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两个电路都对,各有各的用途。

  图A,用于SCR或TRIAC的触发灵敏度高,需要避免误触发的场合。R32的大小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不能照搬手册,埋怨手册也是没有道理的。
  图B,用于SCR或TRIAC的触发灵敏度不高、甚至迟钝,不易误触发的场合。

  你的可控硅本来触发灵敏度就不高,够迟钝的了,还要并联一个阻值很低的电阻,分流过大,更加触发不开了。更不要说诸如开路、接触不好等故障了。这样,MOC3081只能有一个结局——冒烟。
  “使用图B,即去掉R23,就不会出现图A那种冒烟现象。”——那是因为你实现了可靠触发。如果没有触发开,MOC3081也得冒烟!
  前后两个结果,也充分证明了你的可控硅触发灵敏度比较低,不应当采用图A。

  这样一个原则是必须的:根据所采用的可控硅的特性,确定采用何种驱动电路和那个电阻的阻值;或者,根据所采用的驱动电路,确定选购何种可控硅和那个电阻的阻值。
  通过实际检测,确认供货方的数据的可靠性,也是必须的。

网友(2010-02-21):
太精彩了

网友:
精彩,我用的A,不过参数稍有区别~

网友(2010-08-07):
有道理有道理,我用的B,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22、30楼正解。
R23电阻建议不用。没有好处。
首先检查Q5的触发灵敏度,排除triac自身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triac触发方式有4种。推荐使用的触发方式为I+和III-,尽量少用I-和III+。  III+的灵敏度最低,用图A容易导致烧管子,不仅是触发电路,对Triac Q5本身也不好。因此请考虑检查T1T2是否接反了。

网友B:
两图皆可用,关键是不要把A1和A2极接错,两图中A2极都应该接N线,这和不用光耦的“电阻直接触发”正好相反,很多工程师都会搞错这个A2和A1。

网友(2010-09-06):
精彩,收益匪浅,谢谢大家

网友(2011-03-25):
30楼,可控硅分析

网友:
30楼分析的不错

网友(2011-11-28):
正好用上 mrak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ab都用这看用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
难得有这么精彩的分析了

网友:
很不错的贴子

网友:
A是正解,充分发挥“近零”的功能。B也可以,但“近零”是不可能了,如果是~220V,~20V左右可控硅就截止了。

网友(2011-12-31):
mark,moc3081 可控硅
谢谢楼主,正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下这个贴,为什么我用 a 图控制220v气动电磁阀的时候,上面的指示灯在关断的时候也是微微亮的?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请教高手!

呵,是这样的,我也控制220V电磁阀也会出现这种问题,除非不要RC,但这样有个问题,开机时有机率会导致可控硅导通,我接了压敏电阻~,效果不理想~   可以适当的把R值加大或C值减小, 负载端串个NTC不知道咋样?

网友(2012-02-25):
回复 网友C:
【楼主位】 fangmcu 方谭
我在使用时发现图a,当可控硅有故障如开路时、接触不好,当moc3081导通时由于负载电流没有流过可控硅,而通r17,moc3081,r23流过,这样当负载功率比较大时会将r17,r23,moc3081烧坏,冒烟,
但如果使用图b,即去掉r23,就不会出现图a那种冒烟现象。
两个电路都可触发,请大家来分析一下,两种电路的优缺点,提倡用哪一种!!谢谢!!!
================================================================================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两个电路都对,各有各的用途。
  图a,用于scr或triac的触发灵敏度高,需要避免误触发的场合。r32的大小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不能照搬手册,埋怨手册也是没有道理的。
  图b,用于scr或triac的触发灵敏......

精彩

网友(2012-06-14):
此贴分析很到位

学习了

网友:
字数补丁

网友:
to 40 楼。。A1 A2 这样接没有问题哦!

网友:
模拟电路还在学习

网友:
A图R23 用于预防误触发现像,如果需要用的,取值可以适当的大些,比如1K。当可控硅损坏为开路时,电阻也有可烧坏的可能,但3083是不容易被损坏。

网友:
马渴 BTA16 使用的是B 目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2012-11-07):
这个讨论挺精彩!

网友(2013-10-24):
引用 网友A:
说说我用A图出现的问题,当我去驱动小功率器件的时候,比如工业上用的220V输入的信号灯、蜂鸣报警器、还有 ...

B图应该也会出现小功率开启的

网友(2014-08-27):
用A图的时候,当可控硅负载是电力电容器时,比如20千乏,在断开的时候容易损坏可控硅或者是压敏电阻。  另外请教哪种方式对谐波的干扰不敏感呢?

网友:
学习了, 正在用可控硅调LED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图皆可用,关键是不要把A1和A2极接错,两图中A2极都应该接N线,这和不用光耦的“电阻直接触发”正好相反 ...

为什么A2要接零线?

网友(2020-10-07):
目前正在用A,调试后看看实际情况在做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