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编程器比较郁闷

楼主(2007-12-22):
上周购买的icd2终于到了,于是赶紧搭建了一个最简单的pic单片机电路来试试。可惜,不小心将icsp线方向搞反了,导致现在这片dspic30f2012已经不能正常校验成功,估计是引脚被烧坏了。但是以前用avr还没有发生过啊。
唉,恼火的东西。而且感觉下载速度还没有avrasp快。

网友:
是ICD2坏还是芯片坏很难说

楼主:
ICD2没有坏,换了一个芯片,DSPIC30f2020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2009-09-29):
dspic30f2012

网友:
小心就行,ICD2没多大问题,不过有时会连不上,得关IDE,拔ICD USB,板子还得要完全断电后,重做一遍才能连上。

网友:
我也有个ICD2,在家休息呢,以前用来写16F877(速度挺快的)
后来打算写16F716,但是死活写不进去,没法子花1K多买了个通用编程器,号称USB接口,但是速度机器慢啊,716是2kFlash,需要11秒,比USPASP慢!

网友:
2009.7微芯已不建议在新设计中用ICD2了;

pickit2比ICD2快2倍;

网友:
不能啊,写前会先验证芯片型号啊,型号不符写不了的,接反了肯定读不出型号,当然也就不会输出高压呀,你写前连接ICD2能成功?连接不成功肯定写不了的!难道你的ICD2开机就输出高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换个好点的吧!!

网友:
根据,pic的编程协议分析,编程速度是没有avr的快

网友:
买 pm3吧 烧写pic芯片的速度 比 希尔特的3000u 快多了, 强烈推荐,真是太快了

网友:
要淘汰了?郁闷。刚买了ICD2回来。

网友:
买ICD3吧,很好用

网友:
通用的编程器(比如:希尔特等大牌)都没有"微芯"出的编程器快,小牌的更不用说了(不识别配置位;误刷出厂调节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