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Dev开源充电器][任务2] 1.智能充电器PCB V0.1

楼主(2007-12-22):
此版本为 PCB 的第一个版本。此版本没有走线。

部分电路的电阻电容的位置没有仔细排布,目前只是随便排列,具体还需要进一步调整。

此版本需要让大家确定以下几项:
1〉所有芯片的封装。
2〉基本各功能板块的布局。
3〉再次确定原理图
4〉检查错误
5〉验证布局和走线是否合理,是否会影响性能。

等布局完全确定以后,定在下周四晚上完成所有走线。

当前版本:
智能充电器: 智能充电器_V0.1.PCB  ( 使用 Protel99SE )  发布日期: 2007 年 12 月 22 日 19 时 03 分
点击下载: 点击此处下载ourdev_192096.rar(文件大小:794K)

网友:
不错,支持!要是能快点就好了

楼主:
帖子沉了,顶一下。

网友:
帮顶.
1)好像没有锂电池的引出插座,是不是要加上呢?
2)热敏电阻的封装还没有能够确定下来,大家讨论看,用哪种型号!建议安哥如果还不能确定的话,那我们暂定用像瓷片电容那样的封装好了.

各位朋友多给点意见或建议嘛!单靠一两个人的话,那就变成A方案,而不是当时大家力挺B方案了!当时我是挺A方案的.

网友:
用电脑主板上的那种温度传感器,很容易拆到。要拆不到打开你现用的电脑,把主板温度的传感拆下,哈。。。

网友:
243*134 mm

??

Too large!

网友:
不大吧,元件间隔远点好手工焊接,也有利于散热,个人意见

网友:
243*134 mm ??

能做六块了。。。

建议压一压,是真的太大了,面积差不多有半张A4那么大了。

楼主:
【9楼】 trinove 阿力

我也想小一点,但是按照现在的封装估计小不了多少了。
而且我所有芯片的引脚还没有预留出来啊。

目前的封装肯定有不合适的,需要大家一起关心一下。

我还准备增加上别的单片机的 PACK 上去。

【7楼】 mowin 雾湾
理电池的接口确实没有引出来,还是你比较细心阿。
热敏电阻我也定你推荐的那种和瓷片电容差不多封装的那种吧。我觉得还是得放在电池座下面比较好。

只是我没有实际电池座的实物,不知道结构怎么样的,所以没有办法确定阿 呵呵。

网友:
电池座就用站长的一节电池的电池盒如何?

网友:
2N7002的封装有这么大吗?需散热?1W的电阻封装也太大了?
我也布局了一下,参考

网友:
1、单节电池的电池盒用13楼给出的图我认为可以接受,我提供的PCB封装里面有它的封装。

2、面积是否可以压到10cm x 15cm左右?

3、我也一种温度探头的样品回头我找个照相机拍个照,焊盘与磁片电容的一样。

4、感觉元件放得比较松散,部分元件的封装有些过大,我想应该还是有机会可以压缩点空间出来;

5、我想部分不是经常需要碰的元件是否可以放到LCD下面去?

6、JTAG和ISP是否可以放到侧面或顶部,我想这样操作界面会方便点;

7、采样部分的运方距离MCU是否过于遥远,可否这样放置:将两节电池竖放,并排两侧,如下图结构:

图的尺寸大约是10cm x 15cm,

8、放电电阻是否可以使用竖立方式放置?放到电池座后面的空位?既不影响散热也不占地方;

9、我都不知道何时按键部分被该为使用166了,我认为用1个AD就足够了。1个166会带来过多不必要的器件,对于充电器的应用ADC足以,我的观点,请参考。当然如果需要就全部放到LCD下面吧,反正下面也有足够的空间;

10、5V供电和232本身没有什么发热,我将它都移到1602下面去了,1602使用插座连接方式,4个固定角使用铜柱固定;

11、ISP不常用,只是多用于编程,本身计划也是只预留焊盘,因此水平放置,虽然可能使用的时候会有些不方便,但因为编程的时候多半不会处于充电状态,可以忽略人机界面带来的操作不便;由于JTAG经常会在线调试使用,因此放于侧面,方便拔插,也有利于放置桌面顺手的地方。

12、按照使用手的习惯,电源插孔放与顶端最左边,按键放与最下端,左右手使用均不会被视线阻碍。

13、充电MOSFET和放电MOSFET对称放置,因放电MOSEFT的功耗较小,使其散热端朝LCD,不至于导致LCD受温度影响过大;充电MOSFET温度考虑过高的情况,散热端朝上;SO8封装的MOSFET放与TO220的散热片下面,那里有位置,实在觉得别扭就放到PCB的反面也行。

14、采样部分的运放、电阻、电容,为了减少受温度的影响,尽可能放置于MCU周边,电池中部位置,但以尽量不靠近电池为好;电池本身由于会有电池插座固定的原因,可以尽可能减少电池充电产生的热辐射对采样部分的元件影响;

15、Q4的封装一定要修改,电路上看它只是一个信号控制器件,没有必要使用TO220封装,希望使用尽可能小的封装。

16、LED放与最顶端;

楼主:
【14楼】 elec2000

你的布局不错,谢谢你的指导。我会改进的。
最起码已经小了不少拉 呵呵!

对于你说的2N7002的封装我不确定是否那么大,所以就选了个通用的To220
1W 的电阻那个封装我选用了 5W 的电阻封装 ,嘿嘿 因为我算过一点功率。不过既然你看出来了,那么就让大家决定使用什么封装吧。

网友:
14楼的尺寸还是过大,LCD下面的地方应该充分利用。

对于1W电阻我认为只要竖立放置我们可以不用过多考虑它占有的体积;

我的布局图,没有完全放置,只是放了一些主要的器件。

楼主:
【15楼】 Grant

1〉 无问题
2〉 意见保留看法,不要刻意追求面积了,第一版调适我觉得性能更加需要考虑一点。
3〉 好的,想看看
4〉 这点正在努力改进,争取缩小1/3
5〉 QQ 群讨论中已达成一致。
6〉 这个问题不大,具体视 PCB 空间而定
7>  保留意见
8〉 合理建议,可以参考
9〉 QQ 群中讨论过,你可以翻阅以前的纪录
10〉电源不支持在下面,232赞同
11〉合理建议,可以参考
12〉按照具体PCB空间而定
13〉合理建议,可以参考
14〉这个保留意见,不是特别赞同。

网友:
帮顶,还没来得及看完
我的意见:
1)电源LM2576不同意放在LCD之下,但其它小信号零件可以放置于LCD之下。
2)各个功能模块要独立一块区域,不要交叉放置零件。
3)ISP座改为2*3的,可以节约面积,而且这也是未来的方向,2*5必定会淘汰的。
4)2N7002改为SOT-23的没有问题,放电MOS管不要散热片也没有问题。

暂时就这些,其实我很同意安哥的布局,再作些小改即可。

网友:
2575/6 还是放在单独的边上吧

网友:
2N7002的封装我用的是SOT-23的,
这个充电器带有DIY的性质,我觉得还是各个功能区分明些,
按键部分可以简单一些,还有LCD的连线缺失,原理图上也找不到

网友:
还有放电MOSFET如果选用TO-220封装,而且作开关使用,那就不用散热器了!

楼主:
今天晚上集中讨论一下,因为大家的疑问比较多一点。

网友:
我觉得那个电池盒不行,如果大电流的话接触电阻大,会发热变形.同时会使AD的值不是电池的真实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