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L芯片,用15PF的电容能起振吗,第一次搭AVR的,望指教下,谢谢,

楼主(2007-12-22):
我的30,31,32脚没有接,这样可以吗?

楼主:
好象可以起振哦,但不知道频率对不对
还想问一下,怎么启动内部的晶振啊,谢谢!

网友:
看一看它的数据手册吧,缺省的就是内部的1M RC振荡.

网友:
15P肯定可以起振的,  试验的时候不接晶振都可以。

楼主:
我昨天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做了个点亮灯的实验,用软件来延时的,后来才发现我用的是16M晶振,经过初略的计算,应该是没有启振,后来把晶振拿了,还是能有输出,才想起来原来使用了1M的内部晶振,算算也是差不多。
1、晶振是不是自动选择的啊?还是要我们设置的啊,谢谢

网友:
你需要补一补熔丝方面的知识。
你可以在这里下载一本M16的中文手册,打印并装订好,从头看到尾,一定会学到不少,以后也能用上。

网友:
16L 晶振最高到8M!!

网友:
呵呵,16M也没问题的,不信楼上试试。像楼主这样做小实验,超频到16M单片机绝对能工作。

网友(2012-12-06):
频率有点不同的

网友:
楼主用的是内部RC回路吧?要配置一下熔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