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USB+ADC

楼主(2007-12-22):
下面提供的是刚刚做好的AVRUSB——ADC转换。相关介绍如下:
1、电路,在原来USBASP基础上加以很少修改
2、驱动,如果已经安装了USBASP的,那么不需要安装了。
3、这个程序包括上位机和下位机两部分,上位机用BCB6编写,显示采用普通文字显示(没有采取波形显示)
4、这个程序目的演示PC通过AVRUSB获取数据的。
5、电路迟点再发过来

原理图:

网友:
楼主能否简要介绍一下PC端与USBASP通讯的接口?

楼主:
PC端与USBASP通讯的接口?请参考USBASP电路

网友:
谢谢共享。源代码很完整。COOL!

网友:
遇到强贴,怎一个顶字了得

网友:
非常好的东西啊!不顶不厚道,呵呵。

网友:
>PC端与USBASP通讯的接口?请参考USBASP电路
硬件接口应该没问题,软件接口这里还没有人介绍过哦

网友:
还没对USBASP做具体研究。硬件接口应该没问题,软件接口还不知道呢。

网友:
不错,又一个usbasp的应用

网友:
是啊,软件接口实在是需要老师带一下!

网友:
请问软件接口是怎么实现的。驱动程序是怎么生成的。LZ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急!

楼主:
驱动程序是怎么生成的?你下载一个libusb-win32,里面有inf-wizard.exe这个程序就会引导你一步一步建立inf文件,你只是需要注意PID和VID就可以。然后将里面的libusb0.dll,libusb0.sys拷到一起。当你插入硬件时候,按安装程序提示选择inf文件就可以安装了 。
我提供libusb-win32给你吧:

楼主:
看来还有人喜欢搞AVRUSB,我在这里借花献佛,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就是
AVRUSB技术探讨
作者:邵子扬、王育强、吕益光
我是以这入门的,在此感谢邵子扬、王育强、吕益光。这篇论文在这个网站里面也有介绍,现在再次提供。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再顶你。我现正在研究你的代码呢。libusb-win32也可以用于普通的USB吧。

网友:
cool~请问这个是软件模拟usb端口的麽?

楼主:
使用AVR模拟USB设备,就是人家说的软USB

楼主:
libusb-win32是USB通用驱动DLL

楼主:
学习AVRUSB,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USBASP里面的代码,在USBASP代码里面,usbdrvasm.S、usbdrvasm12.S、usbdrv.c是AVR模拟USB的文件。usbdrvasm12.S文件里面程序实现PC与MCU数据的接受与发送;usbdrv.c实现接口。我通过学习,感觉到如果AVR汇编不好,可以粗略看看usbdrvasm12.S,只要大概知道它如何实现数据的传输的(这需要用到USB通讯协议,如编码、插入填充位、同步,其中去掉填充位,添加填充位是最难的)。usbdrv.c实现接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不过归纳起来就是如何处理数据。

楼主:
如果使用BCB编写USB上位机程序可以这样做:
1、将libusb-win32文件夹-》LIB-》bcc->libusb.lib拷到你的程序项目文件夹中,并且加入到你的项目中,如果加入到你程序项目中?在BCB菜单中:Project->Add to prgject...然后选中libusb.lib就可以了
2、将libusb-win32文件夹-》include->usb.h拷到你项目文件夹下面
3、在程序中包含usb.h
4、使用PID/VID打开USB设备
如:
#include "usb.h"
#define        USBDEV_VENDOR        0x16c0        /* ATMEL */
#define        USBDEV_PRODUCT        0x05dc         /* USBasp */
static usb_dev_handle *usbhandle;
int usbasp_open()
{
  struct usb_bus    *bus;
  struct usb_device *dev = 0;
  usb_init();
  usb_find_busses();
  usb_find_devices();
  for(bus=usb_get_busses(); bus; bus=bus->next)
   {
    for(dev=bus->devices; dev; dev=dev->next)
     {
      if((dev->descriptor.idVendor == USBDEV_VENDOR) && (dev->descriptor.idProduct == USBDEV_PRODUCT))
        break;
     }
    if(dev)
      break;
   }
  if(!dev){
    ShowMessage("找不到USB设备!");
    usbhandle=NULL;
    return 1;
  }
  usbhandle = usb_open(dev);
  if(!usbhandle){
    ShowMessage("不能打开USB!");
    usbhandle=NULL;
    return 2;
  }
  return 0;
}
5、使用函数 usb_control_msg进行数据传输
6、使用函数usb_close关闭USB

网友:
再顶。太感谢你了。

网友:
我大体看了你的两个程序.上位机程序看得基本没问题。下位机程序有点不明白。
1.在主函数里只调用usbPoll(),好像没有其他处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执行usbFunctionSetup、usbFunctionRead函数。麻烦搂主明示。
2.你的上位机程序修改下是否可用于PDIUSBD12系统的上位机?

楼主:
如果PC发给MCU不是标准命令,则该命令由usbFunctionSetup函数处理,如果usbFunctionSetup直接能处理的(完成数据读写),则就返回处理数据的个数,如果usbFunctionSetup不能直接处理的(数据量太大),返回0XFF,则由usbFunctionRead或usbFunctionWrite处理.

网友:
libusb-win32是个不错的东西.用它开发太方便了。接下来我用它来给我的PDIUSBD12系统做个上位机软件。

网友:
呵呵,我最近也在搞这个东西,不过上位机是vc++编译的,源代码在我的博客上有http://nilau.21ic.org,可供朋友们参考

网友:
驱动程序是怎么生成的?你下载一个libusb-win32,里面有inf-wizard.exe这个程序就会引导你一步一步建立inf文件,你只是需要注意PID和VID就可以。然后将里面的libusb0.dll,libusb0.sys拷到一起。当你插入硬件时候,按安装程序提示选择inf文件就可以安装了 。
我提供libusb-win32给你吧:

大哥你这附件,我的卡巴有报警啊......

是怎么回事情啊?

网友:
还有就是楼主发的上位机软件在我的电脑上怎么没有办法运行?
总是提示:没有找到VCL60.BPL.因此这个应用程序未能启动

楼主:
我的机器增经中过威金

网友:
不是吧
现在还有病毒呢?!!
本来我想下你的附件,可是现在不敢下了。。

网友:
我下载了没有问题呀

网友:
我上传一个没病毒的。

网友:
25楼的兄弟,您的博客http://nilau.21ic.org上不了啊

网友:
25楼的兄弟,您的博客http://nilau.21ic.org,的确上不了啊 !?

网友:
楼主,我用您的方法生成了一个驱动程序,VID和PID已修改.驱动安装成功后,运行你的上位机软件,说找不到USB设备.是不是哪里还要改下啊?
还有我看了你在网站上发的别的几个USBAVR小项目,驱动程序也是不通用的.应该是通用的吧? 请楼主明示.
楼主能不能在你的个人资料你留个EMAIL呢?

网友:
我现在可以控制传输了。原来是LIBUSB版本的问题。

但是现在又又一个问题,我下位机通过端点2发送数据,我上位机怎么接收数据啊?我用usb_bulk_read函数接收,接到的全是0.

网友(2008-01-22):
抱歉32楼和34楼的兄弟,地址改了http://ppwork.21ic.org

网友:
顶一下~不错~顺路问一下,用VC和winavr怎么掺到一块儿的~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很有意思,学习了!

网友:
顶,慢慢研究

网友:
我用瑞星杀了一下,还真有病毒。

网友(2008-05-07):
谁能提供个avrusb下位机源码给我?

网友:
楼主大哥,请问您的 AVRUSB_ADC.exe  怎么打不开?

如果没有安装USBASP就打不开,还是其他原因?等待答复。。

楼主:
to:wisebaby 明君
如果没有安装USBASP,AVRUSB_ADC.exe能够运行?你可以对比一下嘛,反正安装USBASP驱动程序不是什么难事情。

网友(2008-06-21):
记之,学之。

网友:
学习学习,刚好还有两块usbasp的板,刚好用上了。本想看能否找到用这个板做usb转串口的呢!

网友(2008-10-14):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那!!谢谢!!

网友:
这两天正在看, 被楼主抢先了… 学习学习

网友:
太好了,不过可执行文件缺少两个库,现传上。 缺少的库文件ourdev_455581.rar(文件大小:470K) (原文件名:缺少的库文件.rar)

网友:
我也正想做一个这样的东东。

网友:
楼主, 看到你固件的主文件里有“痛苦啊, 他妈妈的……”注释,
其实在C语言里可以直接 return ADC; 不需要先读低位再读高位。

网友:
【13楼】 lzf713
楼主,你上传的文件有毒呀...Win32.Loader.c<fontcolor=#699bcd>本贴被 huike_h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5,10:46:21.

网友:
顶,正在学习VB写USB的上位机

网友:
 (原文件名:queshao.JPG) 楼主,还缺少这个文件啊,我现在没装VC啊!!麻烦发这个文件出来

网友:
BCB6编译出来的程序在没装BCB的机器上不能运行,缺VCL60.bpl
[转贴]一个问过100遍啊100遍的问题   CB的完全编译问题,大概是初学BCB的朋友们问的最多的问题。
症状就是编译好的Exe程序拷到没有安装BCB的机器上运行会提示找不到xx库之类的,解决方法:
在project->Options->Compiler中点击Release,
在project->Options->Packages中取消Builder with runtime packages的对钩
在project->Options->Linker中取消Use dynamic RTL前的对钩
这问题我回答过NN次了,实在懒的打字,写到这里用的时候好copy&paste。

网友:
LZ的上位机开启ADC转换后,软件好像变得很迟钝,特别是拖动窗体时,一卡一卡的。是不是软USB通信速度太慢了?

网友:
太强了,有很多的应用之处

网友:
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下!

网友:
adcdata_temp[currenp]=ADCL;//痛苦呀,他妈妈的,必须先读低位,这个差点就让我发疯了

看 lzf713  源码有感!

也差点也让我发疯啊,

先读ADCH 输入 模拟数据不会变化,只有重启时才能  读到 输入的模拟量,

搞了 半天,原来是这个原因!!!!!!!!!!!

网友(2008-12-24):
请问,缺的那个库放哪才好使

网友:
顶了,正是我需要的东东哦,

网友:
非常好,我试过了

网友:
原理图:

=================================================

为什么包内没有扩展名?!重新下载几次都是一样!

网友:
哈哈,增加sch扩展名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我电脑不用安装驱动,系统自己安上了?!

把那缺少的两个文件拷贝到exe那里还是不行,好像dll名称不对!

网友:
ourdev_195812.rar(文件大小:111K) 有毒!!

网友(2009-02-06):
楼主能不能把AVRUSB改成HID类的设备,免驱很方便。正在想做一个基于HID类数据采集的演示。另:如果改成HID会不会影响ADC的采样频率?

网友:
AVR-USB已更新至:avrusb-20081126.zip下载地址:http://www.obdev.at/products/avrusb/download.html更新内容如下:Release 2008-11-26Fixed assembler code in example code osctune.h. Previous version did not work when the OSCCAL register was outside the I/O addressable range. Code can now be licensed under GPL version 3 or version 2, it's your choice. Release 2008-10-22Fixed bug in libs-host/hiddata.c function usbhidGetReport(). Fixed bug with long transfers (above 254 bytes total). AVR's internal RC oscillator is now supported at 12.8 MHz. Added hook to SOF code so that oscillator can be tuned to USB frame clock. Added example code for oscillator tuning to libs-device. New options USB_CFG_CHECK_DATA_TOGGLING and USB_CFG_SUPPRESS_INTR_CODE. Use control transfer recipient "device" instead of "interface" in HID examples. Fixed USB Reset detection for high speed CPU clocks. Added timeout to waitForJ loop. Helps preventing unexpected hangs. Code size optimizations. Release 2008-05-13New configuration option USB_CFG_LONG_TRANSFERS for transfer sizes above 254 bytes. Added support for 20 MHz CPU clock, the assembler module was contributed by Jeroen Benschop. Better code size optimization with gcc 4. Restructured usbdrv.c so that it is easier to read and understand. Built-in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allows up to two interrupt-in endpoints now. Release 2008-04-18USB_INITIAL_DATATOKEN defaults to USBPID_DATA1 now, which means that we begin interrupts transfers with USBPID_DATA0. Changed defaults in usbconfig-prototype.h (is now an example for a custom class device). Added free USB VID/PID pair for MIDI class devices. Restructured AVR-USB as separate package, not part of PowerSwitch any more. Release 2008-02-28Added hooks so that application firmware can be informed about USB reset and address assignment. Added optional routine usbMeasureFrameLength() which can be used to calibrate the AVR's internal RC oscillator based on the USB frame time. Release 2008-02-16Fixed a bug in 16.5 MHz module where interrupt handler modified a register before it was pushed. This bug was introduced with code restructuring in version 2007-12-01. Optimized CRC computation (saved a couple of bytes in code size). Release 2008-02-05Fixed bug in 15 and 16 MHz module which caused USB enumeration to fail on some hosts. Release 2008-01-21Renamed all include-only assembler files from *.S to *.inc so that users don't accidentally link them. Distribute leap bits more evenly in transmit loop of 16 MHz module.

本贴被 aduc81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6,13:28:10.

楼主:
HID类的设备的描述符我搞不明白,所以我无法实现你提出的要求。

网友:
The HID Page:http://www.lvr.com/hidpage.htmcomputer00的《USB HID报告及报告描述符简介》:http://group.ednchina.com/93/198.aspxUSB HID设备驱动程序设计:http://www.airain.net.cn/post/46.html========================把computer00的转载到这里:在USB中,USB HOST是通过各种描述符来识别设备的,有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报告描述符等等。USB报告描述符(Report Descriptor)是HID设备中的一个描述符,它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描述符。    USB HID设备是通过报告来给传送数据的,报告有输入报告和输出报告。输入报告是USB设备发送给主机的,例如USB鼠标将鼠标移动和鼠标点击等信息返回给电脑,键盘将按键数据数据返回给电脑等;输出报告是主机发送给USB设备的,例如键盘上的数字键盘锁定灯和大写字母锁定灯等。报告是一个数据包,里面包含的是所要传送的数据。输入报告是通过中断输入端点输入的,而输出报告有点区别,当没有中断输出端点时,可以通过控制输出端点0发送,当有中断输出端点时,通过中断输出端点发出。    而报告描述符,是描述一个报告以及报告里面的数据是用来干什么用的。通过它,USB HOST可以分析出报告里面的数据所表示的意思。它通过控制输入端点0返回,主机使用获取报告描述符命令来获取报告描述符,注意这个请求是发送到接口的,而不是到设备。一个报告描述符可以描述多个报告,不同的报告通过报告ID来识别,报告ID在报告最前面,即第一个字节。当报告描述符中没有规定报告ID时,报告中就没有ID字段,开始就是数据。更详细的说明请参看USB HID协议,该协议可从Http://www.usb.org下载。    USB报告描述符可以通过使用HID Descriptor tool来生成,这个工具可以到Http://www.usb.org下载,为了方便大家,我顺便上传了一份。http://www.ednchina.com/Upload/Blog/2007/4/2/af7c3443-ad61-4465-adc7-a74d28bbc322.zip    下面通过由HID Descriptor tool生成的USB鼠标和USB键盘来说明一下报告描述符和报告。code char KeyBoardReportDescriptor[63] = {    //表示用途页为通用桌面设备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表示用途为键盘    0x09, 0x06,                    // USAGE (Keyboard)        //表示应用集合,必须要以END_COLLECTION来结束它,见最后的END_COLLECTION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表示用途页为按键    0x05, 0x07,                    //   USAGE_PAGE (Keyboard)    //用途最小值,这里为左ctrl键    0x19, 0xe0,                    //   USAGE_MINIMUM (Keyboard LeftControl)    //用途最大值,这里为右GUI键,即window键    0x29, 0xe7,                    //   USAGE_MAXIMUM (Keyboard Right GUI)    //逻辑最小值为0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逻辑最大值为1    0x25, 0x01,                    //   LOGICAL_MAXIMUM (1)    //报告大小(即这个字段的宽度)为1bit,所以前面的逻辑最小值为0,逻辑最大值为1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报告的个数为8,即总共有8个bits    0x95, 0x08,                    //   REPORT_COUNT (8)    //输入用,变量,值,绝对值。像键盘这类一般报告绝对值,    //而鼠标移动这样的则报告相对值,表示鼠标移动多少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上面这这几项描述了一个输入用的字段,总共为8个bits,每个bit表示一个按键    //分别从左ctrl键到右GUI键。这8个bits刚好构成一个字节,它位于报告的第一个字节。    //它的最低位,即bit-0对应着左ctrl键,如果返回的数据该位为1,则表示左ctrl键被按下,    //否则,左ctrl键没有按下。最高位,即bit-7表示右GUI键的按下情况。中间的几个位,    //需要根据HID协议中规定的用途页表(HID Usage Tables)来确定。这里通常用来表示    //特殊键,例如ctrl,shift,del键等     //这样的数据段个数为1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每个段长度为8bits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输入用,常量,值,绝对值    0x81, 0x03,                    //   INPUT (Cnst,Var,Abs)        //上面这8个bit是常量,设备必须返回0    //这样的数据段个数为5    0x95, 0x05,                    //   REPORT_COUNT (5)    //每个段大小为1bit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用途是LED,即用来控制键盘上的LED用的,因此下面会说明它是输出用    0x05, 0x08,                    //   USAGE_PAGE (LEDs)    //用途最小值是Num Lock,即数字键锁定灯    0x19, 0x01,                    //   USAGE_MINIMUM (Num Lock)    //用途最大值是Kana,这个是什么灯我也不清楚^_^    0x29, 0x05,                    //   USAGE_MAXIMUM (Kana)    //如前面所说,这个字段是输出用的,用来控制LED。变量,值,绝对值。    //1表示灯亮,0表示灯灭    0x91, 0x02,                    //   OUTPUT (Data,Var,Abs)    //这样的数据段个数为1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每个段大小为3bits    0x75, 0x03,                    //   REPORT_SIZE (3)    //输出用,常量,值,绝对    0x91, 0x03,                    //   OUTPUT (Cnst,Var,Abs)        //由于要按字节对齐,而前面控制LED的只用了5个bit,    //所以后面需要附加3个不用bit,设置为常量。     //报告个数为6    0x95, 0x06,                    //   REPORT_COUNT (6)    //每个段大小为8bits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逻辑最小值0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逻辑最大值255    0x25, 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用途页为按键    0x05, 0x07,                    //   USAGE_PAGE (Keyboard)    //使用最小值为0    0x19, 0x00,                    //   USAGE_MINIMUM (Reserved (no event indicated))    //使用最大值为0x65    0x29, 0x65,                    //   USAGE_MAXIMUM (Keyboard Application)    //输入用,变量,数组,绝对值    0x81, 0x00,                    //   INPUT (Data,Ary,Abs)    //以上定义了6个8bit宽的数组,每个8bit(即一个字节)用来表示一个按键,所以可以同时    //有6个按键按下。没有按键按下时,全部返回0。如果按下的键太多,导致键盘扫描系统    //无法区分按键时,则全部返回0x01,即6个0x01。如果有一个键按下,则这6个字节中的第一    //个字节为相应的键值(具体的值参看HID Usage Tables),如果两个键按下,则第1、2两个    //字节分别为相应的键值,以次类推。    //关集合,跟上面的对应    0xc0                           // END_COLLECTION};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个报告中只有一个报告,所以没有报告ID,因此返回的都是实际使用的数据。总共有8字节输入,1字节输出。其中输入的第一字节用来表示特殊按键,第二字节保留,后面的六字节为普通按键。如果只有左ctrl键按下,则返回01 00 00 00 00 00 00 00(十六进制),如果只有数字键1 按下,则返回00 00 59 00 00 00 00 00,如果数字键1 和2 同时按下,则返回00 00 59 5A 00 00 00 00,如果再按下左shift 键,则返回02 00 59 5A 00 00 00 00,然后再释放1   键,则返回02 00 5A 00 00 00 00 00,然后全部按键释放,则返回00 00 00 00 00 00 00 00。这些数据(即报告)都是通过中断端点返回的。当按下Num Lock键时,PC会发送输出报告,从报告描述符中我们知道,Num Lock的LED对应着输出报告的最低位,当数字小键盘打开时,输出xxxxxxx1(二进制,打x的由其它的LED状态决定);当数字小键盘关闭时,输出xxxxxxx0(同前)。取出最低位就可以控制数字键锁定LED了。 下面这个报告描述符是USB鼠标报告描述符,比起键盘的来说要简单些。它描述了4个字节,第一个字节表示按键,第二个字节表示x轴(即鼠标左右移动,0表示不动,正值表示往右移,负值表示往左移),第三个字节表示y轴(即鼠标上下移动,0表示不动,正值表示往下移动,负值表示往上移动),第四个字节表示鼠标滚轮(正值为往上滚动,负值为往下滚动)。code char MouseReportDescriptor[52] = {    //通用桌面设备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鼠标    0x09, 0x02,                    // USAGE (Mouse)    //集合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指针设备    0x09, 0x01,                    //   USAGE (Pointer)    //集合    0xa1, 0x00,                    //   COLLECTION (Physical)    //按键    0x05, 0x09,                    //     USAGE_PAGE (Button)    //使用最小值1    0x19, 0x01,                    //     USAGE_MINIMUM (Button 1)    //使用最大值3。1表示左键,2表示右键,3表示中键    0x29, 0x03,                    //     USAGE_MAXIMUM (Button 3)    //逻辑最小值0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逻辑最大值1    0x25, 0x01,                    //     LOGICAL_MAXIMUM (1)    //数量为3    0x95, 0x03,                    //     REPORT_COUNT (3)    //大小为1bit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输入,变量,数值,绝对值    //以上3个bit分别表示鼠标的三个按键情况,最低位(bit-0)为左键    //bit-1为右键,bit-2为中键,按下时对应的位值为1,释放时对应的值为0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填充5个bit,补足一个字节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0x75, 0x05,                    //     REPORT_SIZE (5)    0x81, 0x03,                    //     INPUT (Cnst,Var,Abs)    //用途页为通用桌面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用途为X    0x09, 0x30,                    //     USAGE (X)    //用途为Y    0x09, 0x31,                    //     USAGE (Y)    //用途为滚轮    0x09, 0x38,                    //     USAGE (Wheel)    //逻辑最小值为-127    0x15, 0x81,                    //     LOGICAL_MINIMUM (-127)    //逻辑最大值为+127    0x25, 0x7f,                    //     LOGICAL_MAXIMUM (127)    //大小为8个bits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数量为3个,即分别代表x,y,滚轮    0x95, 0x03,                    //     REPORT_COUNT (3)    //输入,变量,值,相对值    0x81, 0x06,                    //     INPUT (Data,Var,Rel)    //关集合    0xc0,                          //   END_COLLECTION    0xc0                           // END_COLLECTION};  通过对上面的报告分析,我们知道报告返回4个字节,没有报告ID。如果鼠标左键按下,则返回01 00 00 00(十六进制值),如果右键按下,则返回02 00 00 00,如果中键按下,则返回04 00 00 00,如果三个键同时按下,则返回07 00 00 00。如果鼠标往右移动则第二字节返回正值,值越大移动速度越快。其它的类推。 这里只对报告描述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更详细的资料请参看USB HID协议以及HID Usage Tables,可以从Http://www.usb.org下载。根据这个实际设计的USB键盘和USB鼠标:USB键盘: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7/36484.htmlhttp://www.ednchina.com/blog/computer00/20134/message.aspxUSB鼠标: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7/36520.htmlhttp://www.ednchina.com/blog/computer00/20135/message.aspx

网友:
请问熔丝咋配置啊?能给个图么??俺用ATMEGA16L替代(俺这儿ATMEGA8和16一个价。。都是16元:()俺刚学AVR,只是想尝试下。。。熔丝不会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