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pic学习笔记

楼主(2007-12-23):
我近来在学习一些pic的芯片,准备将学习过程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写下来,一方面为后面自己做参考,一方面和坛子里面的pic新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首先需要感谢armok提供了这么一个开放的平台,
然后感谢我的老师教会了我学习的方法,
还要感谢我的父母,
还要感谢我的朋友。。。
。。。。。。。。。。。

楼主:
12月22日,星期六。加班。
在公司,刚刚吃过中午饭,快递公司给我打电话过来了。告诉我说包裹已经送到,让我立即去楼下取。呵呵,期盼的ICD2终于到了。终于可以感受一下新的开发工具了。怀着一颗激动的心,蹭蹭蹭的跑下楼(没有电梯)。颤抖着签完字,迫不及待的将包裹打开。哈哈,看起来还不错的。一个ICD2,一个适配器。
心情继续激动,不过还没有pic的开发板。上次申请了几个pic的样片终于可以用上了。赶紧焊接了一个dip28的座子到面包版上,将引脚引出,然后在AVR的板子上将电源和地引入的这个最小系统上。
最小系统没有晶振,用的是dspic30f2012.看pdf说明好像是有内置晶振的。于是就没有焊接晶振上去。
将icd2通过usb线连接到计算机上,系统马上弹出消息说发现新设备,呵呵,安装完驱动,利用C30里面的一个ADC Sample建立了一个工程,编译成功。
目标板上焊接了一个水晶头座子,将水晶头的线引了出来,通过杜邦线连接到最小系统上面。1-MCLR,2-VCC,3-GND,4-PGC,5-PGD,6-NC,然后点击mplab的连接,结果。。。。
出现错误,连接失败!
吐血。。。
运行icd2设置向导,仔细设置了icd2中的每一项,没有发现问题啊。
测量了一下2012的VCC和GND的电压,没问题啊。
运行了一下icd的自我检测,也没有发现问题啊。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郁闷ing。。。
突然想到,是不是我将ICD2的水晶头引线出来顺序引错了?因为平时做了不少的网线,就按照网线的顺序来引了。联系卖家,才知道,我理解的方向跟实际的方向刚好相反。
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结果被我猜到了;担心的是因为在连接芯片的时候,icd会提供约13v的电压,这个会不会将芯片烧掉?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换了芯片的顺序,再次检测,这次没有错误了,但是发现读出的芯片ID跟设置的ID不一样?
仔细一看,Faint!原来设置的是dspic30f2020。修改了后,再试,哈哈~OK!连接成功!
尝试着将编译了的hex下载到芯片中,下载过程正常,还正在兴奋的时候,嘎嘣一下弹了个对话框出来,告诉我在什么什么地方校验错误,本来应该是什么什么值,但是读到的是什么什么值。
大跌眼镜!怎么会这样?再试!同样失败,再试!还是失败。
怎么回事?线没弄好?再次检查了供电电压,接线,mplab设置。也没有发现问题啊。
就这样又重复了几遍。突然想到,是不是刚才的接线顺序不正确已经将芯片烧掉了?但是也不正常啊,芯片型号都还可以认识的。奇怪了。
换了个dspic30f2020(因为引脚一样的),修改了芯片,重新编译了,连接,正常;下载,居然正常了!!!
唉,终于将程序下载到芯片中了。
高兴了一会儿,问题又来了。
因为芯片就是一个最小系统,所以不好查看芯片是否在运行,更不用说看AD是否成功了。得写个最简单的程序来看看。
但是,上班时间到了,只能回家继续。。。。。

楼主:
11月23日,星期天,在家研究icd2
天气冷,睡了个大懒觉,起来都基本吃中午饭了。
吃过饭,开始来弄这个东西了。将icd2通过usb线接到笔记本上,发现新硬件,安装驱动,写了一个最简单的代码,
#include "p30f2020.h"
int main(void)
{
        PORTB=0x0000;
        TRISB=0x0000;
        while(1)
        {
                PORTB=0x00;
                asm("nop");
                PORTB=0xff;
                asm("nop");
        }
}
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编译器不提示出错就OK!,编译完成,下载到2020里面,奇怪了,怎么不见到其PORTB连接的LED亮啊?正常情况下应该亮的呢,就算看不见闪,也不会不亮的啊。
怪!
是不是程序下载不成功?应该不是,校验都通过了的啊。想不通。
是不是“熔丝位”没设置好?坏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设置熔丝了。估计就是mplab里面的“配置”里面的“配置位”了吧,认真看了看,修改了一下晶振,重新编译,下载,嘿!还是没动。
看看是不是需要重新断电?于是将电断了,再上电,还是没动呢。
真是奇怪了。
芯片没运行?
在菜单中寻找了一下,将icd2设置为调试器,在while前面下了一个断点,运行。当运行到断点的时候,嘿。终于看见灯亮了。让mplab一直运行,就看见灯暗了一点,没有闪。这个也正常,因为频率太快,看不见闪。
但是很奇怪,AVR如果芯片没有运行的话,是下不进去程序的,但是pic下载进去程序了,但是看起来芯片好像没有运行一般,真是奇怪。
不管了,先休息一会儿!
。。。。。。。。。。。
看了一会儿《天下第二》,突然想到了点什么,插上icd2,准备继续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问题:ICD2成了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了?换了2个口一样。换到原来的口去,终于正常了。
可是mplab却告诉我连接不上了。因为GeLastError=2,系统文件没找到?
郁闷!是不是系统安装了9个多月了已经准备寿终正寝了,该重装系统了?
不忙,先问下google看,不是有句话么,外事不决问google,内事不决问老婆?呵呵。
资料说,好像是驱动问题。先卸载驱动。
卸载前先运行microchip文件夹里面有一个工具叫MPUsbClean.exe的。运行了,清除了驱动,然后到设备管理器里面将icd2删除。继而刷新硬件,找到设备后将驱动定位到microchip目录下面去。呵呵,成功。
看着桌子上貌似死亡了的2012,真不相信他已经坏掉了。
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态度,将2020换下来,换上2012,修改mplab里面的芯片,重新编译,下载,嘿,居然也成功了。pic芯片居然有自我修复功能?神奇!
仿真了一下,发现跟2020一样,仿真可以看见效果,但是不能运行。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情况呢,难道需要外部晶振?还是“熔丝”没有配置对?
还希望各位有经验的大侠指导一下。
今天就实验了这么多,下面实验后继续写。

网友:
哈哈,支持,我最初想学的就是 PIC MCU,买的第一本书就是讲 PIC 的,不过那时什么都不懂。后来阴差阳错学了 AVR。

网友:
支持。一念之差我搞了 ourAVR, 否则可能是 ourPIC的了。

楼主:
本贴内容全部属于原创哦。来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

楼主:
经过两天的苦干加查资料,终于在偶然间将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因为ICD2在调试模式下,好像并没有将hex文件下载到了芯片的flash里面,就算你点了编程菜单。
如果将ICD2加载为编程器模式,在然后再点编程器里面的编程菜单,这次好像是真正的将hex下载到flash里面去了。
但为什么还是没有运行呢?那是因为ICD2将芯片的MCLR引脚拉低了,系统一直在复位,难怪不能运行了。
知道原因后就好办了,方法有两个:
1.使用菜单 编程器->复位并释放CPU,这样的话,芯片终于运行起来了。
2.拔掉下载线 这是最彻底的方法。但是前面我这么做过,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那是因为2020的最小系统是我自己用面包版搭的最简单的系统,MCLR并没有上拉,导致该位在悬空的时候电压只有2.?V,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难怪系统也不如何运行了呢。今天加了个10k的上拉电阻后,终于可以正常运行了。

但是,新问题又来了。
1.用惯了iccavr的代码向导,请问下,DSPIC有没有那样类似的东西?
2.dspic的无源晶振设计电路和avr的有没有什么区别?我用了avr的连接方式,8M无源晶振。配置位需要如何处理才能够让dspic使用外部晶振呢?我修改了如下配置位:
primary oscillator source : HS oscillator mode/ EC oscillator mode
oscillator mode   primary oscillator(hs, ec) w/pll
但是重新上电后,芯片好像就不运行了。请问,我是不是修改错了?

先不管那么多了,就是用芯片内部的晶振吧,先弄几个实验再说。
具体等候明天继续写。。。
还不知道明天该帖子还具不具备编辑权限哦。

网友:
好! 为了鼓励小马哈,本贴置COOL。

请小马哈继续将资料上传到本贴后面的回复,让这个帖子内容更充足更有份量。

网友:
ding~~~~~~ 支持
zxq6 小马哈你的ICD2多少钱?我也想买了

楼主:
回8楼,taobao上购买的,¥168,USB口,据说是4550+877A架构。以前没用过pic的工具,不知道是快还是慢。
回7楼,谢谢鼓励,我会继续的。经历过,写下来,以后查找方便。
特别感谢在学习中帮助过我的朋友,尤其是版主bozai和leofoolish。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在另一个帖子里面提过的问题,对新手来说,可能会碰到跟我相同的遭遇,希望我的遭遇写下来后,能够对新手们有所帮助。
这里

网友:
楼主的ICD2调试时速度怎么样,我有个ICD2-232的,速度慢死了

楼主:
这个不好说,没有对比。就像你说拖拉机速度如何?如果跟小汽车比,慢;如果跟自行车比,快。呵呵!
不过可以说一下,我单步执行一句话,LATB=~LATB;,从按下f8开始计算,到光标跳到下一行,大约需要1.?秒。感觉还是比AVR dragon调试avr慢。特别是该行是函数的时候,比如delay_nms(100);等得恼火。

楼主:
这么呕心沥血的东西怎么没有多少人看呢?奇怪!
今天将2020换成了2012,终于将上面的问题了。具体解决过程请点击这里
我配置位也多了不少,使能PLL也成功了,也成功实现了将icd2加载为下载器后,点击下载,完成后芯片就开始运行。原来这些都跟配置位有关系。
也成功的实现了第一个简单的范例。争取明天将其整理上传。

楼主:
面包版调试芯片太恼火了。抽元旦的时间去画了一个板子,不大,就实现了一些基本功能而已。
现在将我已经调试通过的2个源程序工程发上来,欢迎各位拍砖。
注意:
1.该程序可以在2020芯片上用,不过需要修改一下程序和连接脚本。
2.如果用2012芯片的话,实验2的txd引脚和rxd引脚需要连接到2012的备用引脚上去。因为主引脚和pgc,pgd复用了,我平时用来下载程序去了。
3.uart的接收中断还未实现,欢迎各位大侠改。

网友:
支持!
想要速度快的话,那选Real ICE 啊!只是有点贵,要4000的。
哈哈!不过我玩过拉!

网友:
有没有并口isp??

网友:
to 【15楼】 leofoolish
    哈哈,太过分了,哎,有些东西就是那么贵。公司用的mips的EJTAG,据说好几万。

网友:
不知道楼主可不可以贴张ICD2的图片,在淘宝见到有好几个170左右的,不知道哪个是楼主买的?

网友:
楼主的ICD2真便宜,本人的是自制的。光那个PIC18F4550就花了180大洋,是在深圳欣飞科技邮购的,他们的元件太贵,别的地方又买不着。

楼主:
那楼上的怎么不考虑在网上购买啊,180都可以买好几个了,呵呵。
正准备自己做一个来备份呢,免得那天一不小心将固件冲了没办法。我AVR下载工具都有好几套,备份用。
楼上的是否方便提供一些资料来DIY呢?谢谢了。

网友(2008-05-07):
楼主能加我个QQ吗,345278155。我也在用dsPIC30F2010,遇到些问题。

网友(2008-06-06):
搞个新东西,开发环境确实是初学的一个拦路虎

网友(2008-07-12):
留个名 做个记号

网友:
说来惭愧,我以前也打算学PIC,后来看不懂书,打退堂鼓了~~~~~~
我学习用的IC是16F84A,自己设计制作的简易学习板(带下载功能),全部成本30元这样,可惜只编过几个简单的点亮LED程序,后面太难学不下去了…………

网友(2008-09-01):
买ICD2,找淘宝。。。呵呵。。。USB的成本好像是200左右,建议还是用高奇(高拓)的,500左右。使用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2009-08-28):
我用30F6014A 一起凑热闹呵呵。做过几个简单的产品,后来发现用6014A浪费了,不过也好学了很多30F系列里的高级功能。

网友:
我也在玩pic,搞的是16f877,感觉还顺利

网友:
支持楼主我使用的是30F4011,仿真器买的可是正版的ICD2,虽然也很垃圾,速度非常慢。现在正准备买一个山寨版的kit3用用。呵呵,我是做电机控制的,呵呵。

网友(2009-10-06):
顶一个!我最近也在整PIC单片机。也是问题不断!

网友:
继续顶啊,顶起来

网友:
问下DIY149BC; DIYK128; DIYK149A; DIYK150;DIYK182有些什么区别,那个转串口的芯片可以换成其他的吗?

网友:
TMD
老子的ICD2买了600多块大洋,亏死了。

网友:
支持一下,刚买了ICD2.5 268元,还是菜鸟中的菜鸟(也未学过其它单片机,汇编都是刚刚学,C完全不懂)。既然选了PIC入门,就努力学好吧。

网友:
顶一下,正想买个ICD2

网友(2009-11-14):
小马,你买的时候没有开发学习板吗

楼主:
没有。
其实是这样的,先有了pic芯片。准备玩玩,才买的icd2.

网友(2009-12-17):
小马哈    四川工作的哈?

楼主(2010-03-16):
47楼,是的。四川绵阳。

网友(2010-08-10):
很好的帖子,顶起来,发现最近好些要学PIC的,大家多多交流哦

网友:
好呀交流

网友:
看来也有从AVR转到PIC的同志哦!

呵呵,偶也被逼过转型过来了,不过有原厂支持,使用ICD3几天功夫就上手了。

总体上来说,PIC用起来功能基本不错,但速度无法与AVR相比,不在一个层次。

有一点经验想说给正在上路的网友:其它的和AVR基本一样,就是IO口想作为输入用时,
注意出厂时均会配置在模拟输入,如果规格书上有此IO口有连在ADC或比较器时,一定
将此二项关掉,我就在这里搞了好久。

还有复位脚接10K电阻上拉即可,不用加电容,否则在3。3V烧录时出错。

网友:
陈年好帖,谢谢LZ分享经验。我也是由于公司的需要,从51转型到PIC。不过我现在手头没有开发板和调试器,
只是看了一下张明峰老师写的《PIC单片机入门与实践》那本书。准备最近买一个开发板。

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2011-03-09):
现在的pickit3要比ICD2好用多了
ICD2会出现莫名其妙的连接错误提示。

网友:
楼上的,我用公司的ICD2,原厂的,生产作业及开发都没有什么连接错误。很好用。

网友:
"现在的pickit3要比ICD2好用多了 "

or you can get a pickit2, $35MM from Microchip or $20 from Surelectronics (in China). the Sure version isn't as robust and cannot power the target board but otherwise fairly good for the money.

网友(2011-05-31):
恩 好文章,就是PIC的工具有点贵,不然会普及的更好

网友:
渴盼下文。。。。。。

网友(2011-08-06):
lz好久没来了?

网友:
支持,支持,,,对初学者是个很好的入门参考  加酷应该的

网友:
很好哈!很给力!支持

网友:
很好的原创哇

网友(2011-09-06):
很佩服楼主写了那么一大段啊,哈哈,不过说实在的,ICD2很难用的,还老容易坏,返修,痛苦。原厂都不建议用PICKIT2和ICD2了,现在用PICKIT3和ICD3的还好些,PIC的仿真工具太贵感觉买着不划算,用ICD3或者PICKIT3我觉得就够用了。--孙工 QQ:1198209352

网友(2012-03-24):
真的要顶一个,要向你学习啊!!

网友A(2012-07-25):
引用 楼主:
11月23日,星期天,在家研究icd2
天气冷,睡了个大懒觉,起来都基本吃中午饭了。
吃过饭,开始来弄这个东西 ...

想问楼主有没有用过PIC32,我用并口调试总是通不过。数据写不下去。能不能加我QQ448481877,我把原理图和程序发给你,帮我分析下。先谢过。研究了无数遍手册。改了无数次了。就是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楼主有没有用过PIC32,我用并口调试总是通不过。数据写不下去。能不能加我QQ448481877,我把原理图和 ...

不好意思,我都是用icd2来调试pic32的,对于pic32,我也只是浅尝辄止,没有深入的去了解和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都是用icd2来调试pic32的,对于pic32,我也只是浅尝辄止,没有深入的去了解和使用。 ...

那你有没有用过并口啊,我现在用16位复用模式调试,
PMPSetAddress(cs_led);
PMPMasterWrite(0x0008);
这样写地址锁存与数据。但怎么也写不下去。时序图我也看了好遍了。尝试了无数次了。没结果!

楼主:
暂时没有,后面没玩pic32,转arm去了。

网友:
以后我也试着写写学习过程什么的

网友(2012-09-13):
下载下来回去看看,希望对我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