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在连接的时候要下载操作系统,是不是要写里面芯片的flash?

楼主(2007-12-24):
如题。因为担心flash很快被写坏了,因为flash是有限次写的。在调试,或者下载的时候也会提示需要下载ICD2固件等。担心用过几千次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10W次的擦写,要擦到什么时候啊?

网友:
pic的芯片flash擦写次数最小是100K,就算你一天来回下载固件100次,也好三年啊。
100次也不可能啊,你不会整天玩的片子一会877一会4520,这样来来回回换个100次吧。
所以基本上不会坏了,我用到现在估计也还没切换100次呢。

网友:
pic的flash和eeprom的寿命比avr高一个等级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担心的就是,当在下载操作系统的时候,突然断电了,不就over了?

网友:
to 【4楼】 zxq6 小马哈
    这种情况没试过,应该要避免。

to 【5楼】 cocalli
    pic的工具给我的感觉就是慢,还好片子资源也不多,要是flash有个百十k的,那就.....

网友:
to 【4楼】 zxq6 小马哈
在Download操作系统的时候,如果拔下电源,通常情况下ICD2损坏的几率为100%。
Microchip的专业FAE做过实验,如果不信可以尝试下。

网友:
to 【7楼】 leofoolish
但是就算下系统时断电,也不会应该不会影响bootloader啊,如果bootloader没有坏的话,下次一样可以下

楼主:
请专业人员解释一下,谢谢。是不是下载os的时候,拔掉usb,icd2就彻底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