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上次自己整的MP3画板打样回来图赏!

楼主(2007-12-25):
今天我的PIC K150也来,MP3板也来了,中间有点小插曲,但也成功了,效果还不错o(∩_∩)o...

      下面是我的板,protel99的!
      3.3V韩国的一个IC,左进右出,中间地!

      另附K150 PCB:

      原理图是由几个拼凑,因为用的M16,现在我的问题是,电源也没有错,通电一段时间VS1003B发烫!仿真的问题也是初始化不过去
而其他如SD卡,FAT初始化都没有问题。那么就应该是VS1003B的回路问题。我的回路参考如下:

      同时管脚对应为
      XRESET  -------->PB0
      DREQ------------>PB1
      XDCS------------>PB2
      XCS------------->PB3
      SDCS------------>PB4
      MOSI------------>PB5
      MISO------------>PB6
      SCLK------------>PB7
      REMOTE---------->PD0  ;这个是红外一体头的输出脚,方便遥控控制。

网友:
楼主的原理图呢?

网友:
先问一句,楼主有没有诚意?
放个没有元件名称没有网络的PCB出来,又没有原理图,叫别人怎么帮你检查?

楼主:
楼上的兄弟千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这个回路我觉得很简单也就没画原理图直接放部品的,现在问题是VS1003这个回路的问题
上面我已经给出了VS1003B的回路,因为VS1003B的电路如CVDD0,CVDD1,CVDD2等AGND0,AGND1...其内部是相连的,因而这里就会出现很
多版本的回路,有些省了外部的线利用内部的连接,也有的全部外部相连增加电气性。难就难在这里,全连不方便,少连点会不会有点问题,我的有些没有连,有些地方没有0.1uf,希望做过这个的给我帮助。我也正在找原因,程序及线路搭法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在我的万用板上验证,画的板倒是不能工作。

网友:
楼主,用什么仿真?

楼主:
JTAG啊,自己的万用板做的

网友:
K系列的PIC编程器还是不错的,看看我仿制、已经使用三年的K149编程器,这是官方网站 http://www.kitsrus.com/pi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