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动手制作资料,走过路过不要错过(8051 CDROM PLAYER/LC-METER/RC遙控的運用/聲

楼主(2007-12-25):
8051 CDROM PLAYER

LC-METER(數位式電感-電容表)

RC遙控的運用[1]-DC馬達

聲控LED動態燈

网友: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网友:
非常谢谢村长了,第一个正是我想要的。先顶再看

网友:
感谢村长,又捞一分

网友:
十分谢谢LZ了~~

网友:
第一个刚做出来,在我的blog上有

网友:
请问PCB走直角有什么好?不是说最好不要拐90°直角么。

网友:
>【8楼】 pulan 普兰工作室
> 第一个刚做出来,在我的blog上有

请问你blog上CDROM控制器旁边的开关电源哪有卖的,我看质量不错

网友:
搭了个声控LED动态灯,电路不会分析

网友:
第一第二我都做了.
第一那个程序有一些问题,时不时的会死机(比如某个命令正在执行,你又按了别的命令等,很头痛),最后我用了CDREAM5的方案才好.

第二个我自己用AVR写了解个MEGA8的程序,本站有.

第三个没有多大兴趣.

网友:
先顶一下,有空再细细品味。

网友:
拿CD做转盘,信号处理部分最好不用开关电源,否则声音很缥缈空洞,哪怕输出数字信号+外置解码器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08-01-31):
先下再看,然後再做。

网友:
谢谢,搂住,无线遥控器是我想要的!
顶一下!

网友:
很好,学学

网友:
繁体字,不习惯看啊.....

网友:
太好了,支持一个

网友:
无敌了,第一个制作CD-ROM我已做好了。
大部分光驱都可以用。
不分CD或DVD。
控制器+CD-ROM+DAC=???呵呵

网友:
今天又再玩CD-ROM控制器.發現一個問題.
如果在播放狀態下,按著上一首或下一首不放.那會自動跳到第一首處開始播放且是死在那了.不停在播放第一首的那1秒.只能斷電解決.

网友:
先收下了,既然路过,就不错过了!

网友:
数字电感电容的坏了

网友:
村长真关照

网友(2010-04-22):
老大以前做的那个菜单自动生成就很牛的说!!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