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器的完整资料

楼主(2007-12-25):
MINAS-A4 通讯协议.pdf
MINAS-A4 系列试机说明.pdf
MINAS-A4 中文版选型样本 .pdf
A4使用手册(英文版).pdf

楼主:
上传中,论坛不是很好上传,只能一个一个上传

楼主:
那什么品牌的比较的好 价格又不是很贵

网友:
要看性能还是看性价比?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

网友(2008-07-15):
请问有松下 DV80X伺服驱动器的吗,急求一份。最好有电路图。

网友(2008-12-22):
浙江卧龙的伺服也不错的,好像是这几年新推出的品牌,卧龙80年代就开始作电机,我一直用他们的电机,这几年又推出通用伺服驱动器,主要是仿三菱的,性能和三菱差不多,价格比三菱便宜1000多块,我原来用三菱,现在也全换国产的了

网友(2008-11-05):
有个厂家光盘,里面几个松下似服的pdf居然有500Mb,没法上传的。

网友:
顶,做个标记

网友(2008-10-04):
现在有个供应商向我推荐南京高士达电气的HS伺服驱动器,比东元还要便宜,不知大伙有没有用过,性能怎样呢???

楼主:
用台湾的东元  价格比较便宜的 比如1000W的电机+驱动器     东元的价格要比松下的报价低1000元

网友:
wqm8181 数控黑客 国产有什么好的伺服可以用啊!!我经常用安川,山洋,松下的。国产的想用,但不知有哪些牌子比较好??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2009-03-07):
怎么下一半下不动了?

网友:
请问有松下MDDDT3530003驱动器的说明书吗?要有故障说明的,谢谢

网友:
请问有松下MDDDT3530003驱动器的说明书吗?要有故障说明的,谢谢
wangjin8509@163.com
wangjin8509@163.com
wangjin8509@163.com

网友:
有A4驱动电路的资料吗?
我毕业设计找了一个侍服电机,没有驱动电路,想找些驱动电路的电路资料学习下。

网友(2010-05-13):
请问有松下伺服A系列的资料吗?

网友:
A4已经停产。。。现在是A5了,然后当然是涨价不少。。。。

网友:
松下A系列伺服和A4系列伺服调试参数有什么不同?

网友:
松下A系列伺服和A4系列伺服调试参数有什么不同? .....jxwangdiahzsm@yahoo.com.cn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0-05-16,20:18:10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1027]开源雕刻机DIY活动(及机械、机器人分论坛)

网友(2010-08-02):
好资料,虽然我不需要,但还是要支持下小松!

网友:
我的A4的電機壞了,MSMA082A1C电机后面的,刚开始时偶尔会报警,后来开机就报警,拆开看是玻璃盘崩了一小点。

我也不确定是这个崩口问题,因为驱动器开机时无论电机停在哪一个角度它都可以转+-30度左右就不动了,这个崩口在不在检测点都一样,然后电机发热,最后报警了。但有时等它转到差不多30度还没报警时用停下手大力转动电机它会跳动一下又能正常。按理说如果是这个点坏了应该转到这个点上才报警才是。2500P/R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找不到换啊。磁栅的不知道能不能用。现在用个86步进电机代用着,机器那个慢啊,F只能上到2500,3000都会堵转啊。

网友(2011-11-14):
留下脚印,感谢楼主

网友(2011-12-17):
谁有A系列的手册啊,分享一下,急用,MDDA083A1A的

网友(2012-10-19):
panasonic minas A 系列 伺服 使用说明书(中文完全版)
http://www.amobbs.com/thread-5239175-1-1.html

网友(2014-11-22):
有没有代码?呵呵

网友:
松下的伺服驱动不错 就是价格高     学习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