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模拟PS2协议,丢掉4x4键盘,来用标准键盘吧!

楼主(2007-12-26):
本来以为模拟PS2协议相当的麻烦,今天下了一本PS2协议手册看了半天,原来读键盘值相当简单嘛,比模拟SPI、I2C简单多了呵呵。

下面介绍一下具体过程

1.明确接线关系,只需接4根线,VCC要+5V,刚刚又测试过,3.3V也可以用。时钟和数据线要用bidir双向口线,FPGA可以不用外接上拉电阻。另外,USB键盘也可以用,只要用一个转接头转成PS2即可。

2.读取基本的键盘数据,不需要FPGA发送任何数据,只需读取键盘发回来的数据即可

如下面的时序图,每次键盘发送11个clock信号,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时钟的下降沿读取数据

3.如何来采样CLK低电平?

这里可以用一个FIFO来储存数据,如下面的程序,当ps2_clk信号处于下降沿时,ps2_clk_fallingedge值将被置高

reg [2:0] ps2_clkr;//用一个fifo来采样ps2_clk信号;
always @(posedge clk)
ps2_clkr <= {ps2_clkr[1:0], ps2_clk};

wire ps2_clk_risingedge = (ps2_clkr[2:1]==2'b01); // now we can detect ps2_clk rising edges
wire ps2_clk_fallingedge = (ps2_clkr[2:1]==2'b10); // and falling edges

4.当检测到第一个低电平时,我们只需要连续读取11个周期值就可以了,这里用一个变量i来控制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
i <= 0;
else
begin
if(ps2_clk_fallingedge)
begin
data2 <= data;
data <= ps2_data;
if(i<10) i <= i+1;
else i <= 0;
end
end

最后来解释下这11个数据的功能,如下表

5.如果想进一步区分键值,就需要查表了,如下表

基本按键,键盘会发送“F0”+“键码”

扩展按键,则发送“E0”+“F0”+“键码”

大家都来试一下吧,一个下午就能搞定!

附程序,晶振频率降至1MHz,用LED输出键值

//==============================================================

module ps2(clk, rst, ps2_clk, ps2_data, data ,data2);

input clk, rst;
inout ps2_clk, ps2_data;
output [10:0] data;
output [10:0] data2;

reg [3:0] i;
reg [10:0] data;//another fifo
reg [10:0] data2;

reg [2:0] ps2_clkr;//用一个fifo来采样ps2_clk信号;
always @(posedge clk)
ps2_clkr <= {ps2_clkr[1:0], ps2_clk};

wire ps2_clk_risingedge = (ps2_clkr[2:1]==2'b01); // now we can detect ps2_clk rising edges
wire ps2_clk_fallingedge = (ps2_clkr[2:1]==2'b10); // and falling edges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
i <= 0;
else
begin
if(ps2_clk_fallingedge)
begin
data2 <= data;
data <= ps2_data;
if(i<10) i <= i+1;
else i <= 0;
end
end

endmodule

//========================================================

最后送上PS2协议中英文文档,非常详细

网友:
谢谢!楼主这方面很牛啊!

网友:
不错,看来真不复杂,回头在avr上搞一个

网友:
好样的,先做个记号,等有用时再看。

网友:
PS2键盘我也在用,感觉还是用2个I/O口(最好有一个外中断引脚)简单,实在没有必要劳烦CPLD。添加不了多少代码。另外楼主提到的都是断码信息,我认为最好识别通码信息。这样敲打键盘的感觉会好一些。另外没有用到部分比如扩展键EO开头的,或者E1开头的,以及键盘的检测信息AA等都要处理否则,容易出错,起始位的判别对抑制干扰也很重要,不可忽略。

网友:
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外中断里面读PS2数据,最好设置FIFO,这样就可以在主程序里面解码。

网友:
楼上的,什么是FIFO?

网友:
First In, First Out.

楼主:
最近在学FPGA才做的,以前玩AVR还真没有想过用PS2键盘,心里上以为很难

AVR用中断控制,应该也相当简单

要考虑到纠错,扩展键码,就要处理键值了

网友:
做上就知道了,疯狂的按键盘测试,比如shift,Ctrl,Alt,按下不释放,让后按扩展键,总之疯狂按多个按键。我用的ARM7,有时数据会错位,后来我把头尾和校验都加入了,疯狂测试了几天没有发现问题。但是我还是觉得超时也是非常有必要加入的。

楼主:
恩,这样测试,漏掉一个沿触发,数据就不对拉,要加上校验

网友:
我的同【6楼】 appleboy
直接用avr io模拟也很好用

网友:
我原来也用CPLD解码PS2键盘,问题多多呢,后来用一片专用的82C42,基本上没问题了

网友:
这么费劲?太费劲了,FPGA都用上了。

用BASCOM-AVR,里面直接提供的就有 PS2 键盘和鼠标 的通用软件接口,一个语句就搞定了。

楼主:
to 18楼

请认清楚学习的本质,不要一味图方便

学习简单的时序是处理复杂问题的基础,难道你拿到FPGA一开始就搞DDR2、MPG解码?

FPGA只是学习的工具,其原理照样可以用在十几元钱的CPLD上

网友:
楼主强人,做个记号先...

网友:
呵呵  楼主用的 VERILOG  我也来发一个 VHDL的  献丑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key_ps2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res : in std_logic;
           clk_ps : in std_logic;
           date_ps : in std_logic;
           date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key_ps2;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key_ps2 is
signal clk_f :std_logic;
signal date_r : std_logic_vector(10 downto 0);
begin
fen: process(clk,res)
variable cnt : integer range 0 to 512;
     begin
          if(res='1') then
                      clk_f<='0';
                                          cnt:=0;
          els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cnt=511) then
                                                 clk_f<='1';
                                          else
                                                 clk_f<='0';
                                          end if;
                                          cnt:=cnt+1;
          end if;
end process fen;
aa:process(clk_f,clk_ps,date_ps,res)
variable check : std_logic;
variable n : integer range 0 to 12;
variable delay :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variable over :std_logic;
     begin
               if(res='1') then
                              check:='0';
                                        over:='0';
                                        date_r<=(others=>'0');
                              delay:="1100001";
                         elsif(clk_ps'event and clk_ps='0' and delay="0000000") then
                              date_r<=date_ps&date_r(10 downto 1);
                                        n:=n+1;
                                        check:=check xor date_ps;
                                        if(n=11) then
                                                     n:=0;
                                                        over:='1';
                                        else
                                              over:='0';
                                        end if;
                         end if;
                         if(over='1') then
                              if(date_r(0)='0' and date_r(10)='1' and check='0') then
                                                date_out<=date_r(8 downto 1);
                                        end if;
                                        delay:="1100001";
                                        over:='0';
                                        check:='0';
                         end if;
                         if(delay>0) then
                              delay:=delay-1;
                         end if;
end process aa;
end Behavioral;

网友:
在AVR上我是这样纠错的:
首先用示波器测量下相邻两个脉冲的时间T0和相邻两个帧的时间T1,使用定时器做一个时间介于T1和T0超时计数器,并且每次发生外部中断后就清零计数器,当计数器超时立即将PS2的时钟脉冲计数器清零.
我用这种方法进行了2天的不断自动测试,没有发生一次错误.将此献给大家.

网友:
ps2 还要涉及到通码断码。在单片机上做没有必要吧做得这么麻烦吧

网友:
路过,顶了,以后有时间漫漫研究

网友:
VHDL语言用UE编辑,怎么关键字不突出啊?大家一般是用什么编辑的啊?

网友:
看了一下图发现楼主的AVR板跟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2008-03-31):
楼主光顾的板子都很熟悉嘛,呵呵

网友:
正在学习,可能以后用到

网友(2008-05-19):
顶一下,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
强悍啊!!先记下来!

网友:
收藏,慢慢研究~~

网友(2008-06-24):
标记!
以前看师兄们玩过,有空也去弄一个玩:)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08-08-01):
有些鼠标识别不了?是不是电平不兼容的原因??可以同时兼容两种电平的电路图怎么样的?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这论坛咋没收藏功能呢。。只好记号一下。。

网友:
很好,收藏待试验。

网友:
没时间看了,做个记号下次看了。。。。
以前做过键盘的,就是扩展键没搞定~

网友(2008-09-04):
很好,有增强信心作用

网友(2008-11-06):
好,FPGA模拟PS2键盘

网友:
我也要一个 好东西

网友(2008-12-07):
PS/2是好,但也用不着丢掉4X4吧。

各有各的用途。

网友A(2009-01-19):
看看我写的PS2通信程序....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2167690&bbs_page_no=1&bbs_id=1029

网友(2009-03-26):
嘿嘿,真的是个学习的好素材

网友:
好东西,不过从实用的角度来说没啥用,楼主再接再劢加油啊,做点更猛烈的东西出来

网友(2009-04-27):
记号,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09-09-23):
加盖一楼!

网友:
楼主或其他各位大大,问个问题,我怎么知道我现在用的鼠标或键盘是5V的还是3.3V的?

网友:
幻想要是有中国人能用FPGA模拟个X86通用CPU出来就好了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2009-12-23):
USB鼠标用的USB转PS2转接头见得多,没见过用于USB键盘的转接头,请楼主介绍一个。

BTW:鼠标用的USB转PS2内部构造 http://itbbs.pconline.com.cn/diy/8879671.html

网友(2010-01-25):
做个标记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记下

网友(2010-05-13):
回复 楼主:

问您个问题:
1:inout ps2_clk, ps2_data;

这两个信号仅仅作为输入可以吗?
2:wire ps2_clk_risingedge = (ps2_clkr[2:1]==2'b01); // now we can detect ps2_clk rising edges
wire ps2_clk_fallingedge = (ps2_clkr[2:1]==2'b10); // and falling edges

为什么不判断ps2_clkr[1:0]来判断是否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呢?这样不是可以测到及时的数据沿吗?

小弟菜鸟,请您解答

网友:
ps2键盘记号

网友:
来留一把~~~~~

网友:
正在学习这方面的内容!谢楼主

网友:
刚好能用上!

网友:
技术贴,Mark之。。。

网友(2010-07-09):
马克吐温

网友:
回复 楼主:

xiexie la

网友(2010-09-15):
好奇,不用加消抖程序吗?

网友:
以后再研究!

网友(2011-01-02):
准备研究这个东东

网友:
FPGA 读取键盘,不错的东西,收藏先

网友:
是吗?比模拟模拟SPI还要简单啊...
看看

网友(2011-07-05):
果断马克 先马克 再细看

网友:
路过 感觉不错  以后有空学一下

网友:
恩,以前最近也玩过,记得按下有键值,释放也有键值。

网友:
以前xilinx网站有这个实验代码  曾经做过。。。表示淡定

网友(2011-08-21):
记得自己以前在DE0上用过PS/2的鼠标,看着觉得键盘要简单多了

网友(2011-11-12):
MARK,有空的话,自己也要研究一下了

网友:
好贴!试了一个,非常好使!

网友(2011-12-21):
FPGA 模拟PS2协议,标记,正在学FPGA

网友:
感谢!最近刚好用到PS2,先收藏了!

网友(2012-02-25):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厉害

网友:
mark PS/2,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写的PS2通信程序....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2167690&bbs_page_no=1&bbs ...

error404 not find

网友:
verilog实现很简单 mark

网友(2012-08-30):
强悍记下了、、、、

网友(2012-11-17):
//时钟频率为 10 16.7kHz 从时钟脉冲的上升沿到一个数据转变的时间至少要有 5 微秒 数据变化到时
//钟脉冲的下降沿的时间至少要有 5 微秒并且不大于 25 微秒 这个定时非常重要 你应该严格遵循它
//主机可以在第 11 个时钟脉冲 停止位 之前把线拉低 导致设备放弃发送当前字节 这是非常罕见的
//在停止位发送后 设备在发送下个包前至少应该等待 50 毫秒 这将给主机时间当它处理接收到的字节
//时抑制发送 主机在收到每个包时 通常自动做这个 在主机释放抑制后 设备至少应该在发送任何
//数据前等 50 毫秒

module ps2_proc
(
        input            clk    ,
        input            rst_n  ,
        input            ps2_clk,
        input            ps2_dat,
        output reg [7:0] key_dat
);
parameter  IDLE   = 5'b00001;
parameter  REC    = 5'b00010;
parameter  CHECK  = 5'b00100;
parameter  END    = 5'b01000;
parameter  FIR    = 5'b01000;

reg [2:0] ps2_clk_reg;
reg [1:0] ps2_dat_reg;
wire      ps2_clk_syn;
reg [4:0] ps2_sta_cur;
reg [4:0] ps2_sta_nxt;
reg       odd_even_check;
reg [9:0] ps2_cnt    ;
reg [7:0] shift_reg  ;
wire      odd_even_check;
assign    ps2_clk_syn = (~ps2_clk_reg[2])&ps2_clk_reg[1];//采样随路过来的时钟上升沿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ps2_clk_reg <= 3'd0;
        else
                ps2_clk_reg <= {ps2_clk_reg[1:0],ps2_clk}; //时钟延拍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ps2_dat_reg <= 2'd0;
        else
                ps2_dat_reg <= {ps2_dat_reg[0],ps2_dat};//数据沿拍
end

always @(*)
begin
        case(ps2_sta_cur)
                 IDLE:
                 begin
                         if(ps2_clk_syn == 1'b1)
                         begin
                                if(ps2_dat_reg[1] == 1'b1)//在IDLE状态下的时候,如果采样到一个时钟上升沿,状态机跳到接收状态
                                        ps2_sta_nxt = REC;
                                else
                                        ps2_sta_nxt = FIR; //如果没有时钟上升沿过来,证明发过来的起始有错误,就直接跳到过滤状态
            end
                        else
                                ps2_sta_nxt = IDLE; //如果没有上升沿就一直处于IDLE状态
                 end
                 REC:
                 begin
                         if(ps2_clk_syn == 1'b1)
                        begin
                                if(ps2_cnt >= 10'd7)    //在接收状态下计数器计数到7次的时候,就表示数据已经接收完毕,跳到检验
                                        ps2_sta_nxt = CHECK;
                                else
                                        ps2_sta_nxt = REC; //如果计数器没有到7,就一直等待接收完毕
                        end
                        else
                                ps2_sta_nxt = REC;//没有来上升沿,就一直在接收状态
                 end
                 CHECK:
                 begin
                         if(ps2_clk_syn == 1'b1)
                        begin
                                if(odd_even_check == ps2_dat_reg[1]) //校验,校验成功,去找结束字符
                                        ps2_sta_nxt = END;
                                else
                                        ps2_sta_nxt = FIR; //校验,校验失败,直接去过滤状态
                        end
                        else
                                ps2_sta_nxt = CHECK;
                 end
                 END:
                 begin
                         if(ps2_clk_syn == 1'b1)
                        begin
                                if(ps2_dat_reg[1] == 1'b1)  //结束字符如果是1,就跳转到IDLE
                                        ps2_sta_nxt = IDLE;
                                else
                                        ps2_sta_nxt = FIR; //否则就结束字符失败,跳转到过滤状态
                        end
                 end
                 FIR:
                 begin
                         if(ps2_cnt >= 10'd1023) //1m的时钟,过滤1.023ms以后,继续跳转到IDLE
                                ps2_sta_nxt = IDLE;
                        else
                                ps2_sta_nxt = FIR;
                 end
                 default:
                 begin
                         ps2_sta_nxt = IDLE;odd_even_check == ps2_dat_reg[1]
                 end
        endtask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ps2_sta_cur <= IDLE;
        else
                ps2_sta_cur <= ps2_sta_nxt;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ps2_cnt <= 10'd0;
        else if(sta_cur == REC&&ps2_clk_syn == 1'b1)
           ps2_cnt <= ps2_cnt + 10'd1; //计数器计数,在接收状态
        else if(sta_cur == FIR )
       ps2_cnt <= ps2_cnt + 10'd1; //在过滤状态下,进行计数
        else
           ps2_cnt <= 10'd0;        //其他状态对计数器进行清零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shift_reg <= 8'd0;
        else if(ps2_sta_cur == REC &&ps2_clk_syn == 1'b1)
                shift_reg <= {shift_reg[6:0],ps2_dat_reg[1]}; //在接收状态,通过移位寄存器寄存
end
assign odd_even_check = ^shift_reg; //奇偶校验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key_dat <= 8'd0;
    else if((ps2_sta_cur == CHECK )&&(odd_even_check == ps2_dat_reg[1]))
                key_dat <= shift_reg; //寄存,校验正确的情况下
end
endmodule

网友:
先mark,不过如果是usb键盘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不要丢掉4*4啊,4*4是我的最爱

网友(2013-08-15):
学习了,果然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