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PWM驱动与过载保护电路,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07-12-26):
如题,因为时间原因,没时间做实验了

网友:
1、R12应该和Q1换个位置;
2、R16用10K就够了;
3、Q5和Q6换个位置才是图腾柱电路吧。
4、R15好像大了些,不清楚Q1的电流是多大,Q1电流越大,R15越小;
5、可以在R15上并一个1n4148或1N5819阳极对着Q1加快Q1的关断速度。
6、如果LM358电路改为动作时候输出为低电平,那么Q8可以用一个1N4148,这样过载的时候就可以把Q7的基极拉低了。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楼主:
非常谢谢 winter 冬天里爱吃冰淇淋 的意见

我的VIN=24V,IFRZ34N的Vgs最大+/- 20V,Q1工作电流将限制在5A以内

2:R16作用是分压,这样保证Vgs在12V左右
3:Q5与Q6应该可以上下更换使用吧,Q6在下Q5在上,输入端为0,则输出为1;输入端为1,则输出为0;
5:用1N4148可以加快Q1的开关速度,我没想到这点,非常感谢
6:我更喜欢用贴片NPN,1N4148不知道有没有贴片的,没用过贴片二极管

我想知道R12为什么要与Q1对换位置的原因:

假如更换位置,我的理解是随着Q1电流的增大,会减小Vgs
不更换位置,Q1电流的增大,不会影响Vgs

网友:
R12在下方是存在你说的问题,所以一般这个检测电阻都很小,用10mR或者20mR的无感功率电阻。如果R12在Q1的上方,可Q1的D极的电位不是地啊。再说Q1在导通后本身也存在压降。
关于Q5和Q6的问题你去搜下图腾柱电路,这个是驱动MOS或者IGBT的经典电路,PNP在下,NPN在上可以获得良好的上升下降速度。

楼主:
你可能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Q1的负载接在JP1上,我检测的是R12的压降加上Q1的压降,Q1导通电阻大致在0.04ohm,这只是我用来检测过载的一个指标
至于图腾柱电路,我一会去查一下,非常谢谢您

网友:
还有,Q1的工作电流有5A,那么G极驱动的电压经过R15和R16分压为12V是可以,但电流可能就不够大了,到时候你看下G极的波形,我估计上升沿不会很陡,因为Q1G极内部的电容由于充电电流小而造成充电时间过长。这个你具体做试验看看吧。我感觉可能不够。还有4148有贴片的,我常用。

网友:
如果你把R12放在下面,那么R12上的压降除以R12的值,就可以认为是负载电流了,如想检测Q1的短路,我觉得你可能还需要在Q1的D极再扯一路进运放进行判断。我有些被自己绕糊涂了:(

楼主:
VIN=24V,负载不可能太大的,如果按图示值,

负载电流在5A,则JP1的第二脚对地电压大致在0.7V左右;
负载电流在2A,则JP1的第二脚对地电压大致在0.28V左右;
负载电流在0.1A,则JP1的第二脚对地电压大致在0.014V左右;

而我的要求将会限制在2.5A以内,所以JP1的第二脚对地电压不可能达到12V的

楼主:
可怜我现在这个环境,公司抠门的除了万用表,什么也没有,做实验也只能按看看现象,量量电压、电流,哎,设计这些电路都是想当然,晕!!!!

网友:
我比你稍微好些,4个人1个万用表,一个示波器……

网友:
一定要把R12放在下面,如果按照这个电路去做,不要多久MOSFET很快完蛋,
如果R12在上面,当MOSFET关段时,D及为高电平,运放输出高,Q8道通PWM为低,但是此时MCU输出的是高,所以这个电路逻辑混乱,不能正常工作
另外Q5 、Q6 画错了,R15、R16取值错误!

楼主:
多谢zhangna_901887和winter 冬天里爱吃冰淇淋两位朋友,我知道了,因为我以前做过同样功能的东西,当初取样电阻R12就是放在S端下,做好后想到了在该情况下随着R12电流的增加会减小Vgs,就一直想到此次要更改此问题,所以这次想到将R12放在上面,也就没太注意这些,见笑了,谢谢你们

楼主:
下图是更改后的,R15在电路中保留,如果找到VGS>24V的MOSFET,则R15不焊接。
因为Q1的工作电流不会超过2A,今天实验过了,用R15分压,驱动MOSFET问题不大;
R15取消不用也实验过了,因为IRFZ34的手册说了VGS最大值在+/- 20V,我直接通过R16接24V没出现问题,不知道长时间工作会如何

网友:
R16的目的是防止由MOSFET输入电容和珊源串联引线电感产生的高频寄生振荡!
珊级对地的电阻R15 取值10K就合适了,R16取值10R,VIN供电为+15V。

网友:
R16 和 R15会产生分压的啊,我一般R16取 10-100R

网友:
什么负载,感性的吗,感性的这样检测过流好像不行

网友:
太多错了,这个电路不可能实现想要的功能:

12楼图上:Q2输出电压被钳位在VCC-0.7V上,不可能输出高电压。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MOSFET栅级要加过压保护管的.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作个记号...

网友:
我保证你这电路根本达不到你的设计要求

网友:
因为Vcc是5v的话,根本就不可能驱动Q2导通,因为Q2的C级电压为Vin=15V,B级电压必须比E级高0.7V,即使导通后E级输出的电压也只有
Vcc-0.7=4.3v,根本使mos 导通不了。

网友:
补充一点吧:最好在JP1并联一个快恢复二极管或1N4007,特别是感性负载,否则MOS管很容易击穿!

网友:
估计是做直流电机调速用的吧,千万要记住这一点哦!还有其实设计得有点复杂了!我有一个帮朋友设计的线路图,比较简单,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啊!

楼主:
我上传一下做好后的照片吧,用于光源调节

实际调试,VIN=24V,VCC=5V,如果按找原理图焊接,Q2,Q3,R15,R16组成的电路没办法工作 -> 不能完全驱动MOSFET,MOSFET内阻过大,如果控制端完全导通,万用表测过MOSFET G级电压却只有5V,硬件不过关啊

最后更改了可以正常工作,Q2,Q3取消,R15更改为12V的稳压管,R16取消,R17改接到VIN,LM358取消,电流检测信号直接由单片机采集及控制过载

功能:
1:8位PWM
2:内部变阻器调节亮度时,外部变阻器接口控制频闪
3:外部变阻器调节亮度时,频闪不能用输入点控制
4:任何方式下,串口调节亮度优先,四种指令:变阻器/串口调节亮度、读取当前PWM值、串口控制频闪

楼主:
谢谢各位,学到东西了

楼主:
还是在想问题的时候想的太少了....汗!!!

网友(2008-07-20):
留个名 有空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2012-11-13):
复杂啊高手太多,我越来越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