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充电已满

楼主(2007-12-26):
请教如何检测充电已满

网友:
检测电压

网友:
对不同的电池,检测方法是不一样的
对于镍电,主要采用-ΔV/0ΔV检测,镍电有个特性就是充满后电压会下降,或保持不变,而不同的个体电池充满时的电压却不完全一样。一般同时检测温度,充满后温度会急剧上升。当然超过一定的电压(如2V)也要保护。
锂电是用限压恒流充电,一般是限制电压在4.2V,当电压达到4.2V且充电电流小于0.1C时,即可认为充电结束。一般是设定为充电电流小于一定的电流时认为充满,比如电流小于100mA。
铅电池最简单,直接一个稳定电压(单体2.4V),可以一直接着(浮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