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路由器自制廉价的Arm9 开发平台(成本<100RMB)附件为全部资料(大小可能&g

楼主(2007-12-26):
pdf文件包含全部的应用资料下载地址和说明(资料下载最好用迅雷的ftp探测器登陆,然后点击下载目录,速度还可以.
稍后我上传已下的iso文件(注意:下载下来的后缀名为rar)

网友:
大概说说目录麻

网友:
1.2G的PDF文档?太大了吧

楼主:
太大了,可能不成功。。。

楼主:
你看下PDF,ftp登陆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搞错了,汗!我是说iso大小

网友:
果然是好东西!我非常想学arm9,可惜消费不起!太感谢楼主啦!

网友:
看起来要求的功力还是很深的,我这样的菜鸟还是玩不起来。

网友:
建议楼主出一份路由器改arm学习板的教程

网友:
是1.2M!

网友:
好东西,只不过没有接口引出了。
不过大部份厂家的资料是不开放的,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法改造了,像我现在所在的公司用的核都是mips的,国内几乎没法玩。

网友:
看淘宝上好像有卖,65~95不等

网友:
你1.2G 怎么上传?
是不是要上传好久阿?

网友:
是1.2M的,搂主自己改错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好像是1.2G 的资料

网友:
嗯,不过指的是那个pdf里面的连接里的那个文件是1。2G

网友:
楼主,这个网上有的,用的ARM是Micrel的KS8695X,没带PCI的那个,你亲自体验过没
我觉得点子不错,就当移植用
我现在项目就可能用到该系列的

网友:
那天我从网上看到这资料,觉得不错,于是立马拆了俺的路由器,一看不是这芯片,汗幸亏没拆坏~~

网友:
Good!不过听说 linksys的无线路由器也是使用 linux的

网友:
强烈支持【9楼】 zxttgg SDoux

楼主:
已经试验,发现确实可行。
不过这款路由器和附件(待后上传,185M)的电路图有点不同。经实验发现一下几点:
1。R30上拉电阻不用去掉
2。复位按钮接到GPIO5
3。RUN指示灯有GPIO6驱动
4。GPIO0-5,GPIO7空闲(已上拉)
5。pdf的JTAG和附件的JTAG电路有点不同,待试验
6。复位电路也有所改变(附件中是用CPLD)
。。。
(备注:pdf资料是转贴,本人也是个arm菜鸟,所以路由器改arm学习板的教程。。。希望有问题大家多交流,共同进步。)
上传不上去,请到ftp上下载需要的
感谢原作者的原创!

网友:
最好搞个专题

楼主:
今天终于调通了。下面说说详细过程!
原来的ftp的资料并不完善(事实上,只有ks8675x上的资料和datasheet中的ks8675x.pdf有用)
原来是我搞错了,下载下来只有100多Mb,不好意思了。
下载下来的资料少了关键的一部分(寄存器的详细说明),下面是下载链接。
这样资料就必备了。下面说说硬件。
我买的是深圳众唐的路由器,在陶宝买的(69元),拆开来发现板子修过(断了2根线),其它的还好。
郁闷,能用就是,嫌麻烦就没换。
这块板的资源和1楼的pdf是一样的。
配置如下:
flash:1Mx16--bank0
dsram:1Mx16*4--bank0
复位按钮接到GPIO5(注意此是软件上的复位),硬件上的复位只要短接U8(74hc14)旁的二极管的正极和地就可以复位了)
RUN指示灯由GPIO6驱动
GPIO0-5,GPIO7空闲(已上拉)
另外嫌I/O不够可以external i/o 来扩充。

所以硬件的关键初始化代码应如下(ads的配置)
comment set up rom/flash
comment bank-0
comment end address s 0x28fffff
comment start address is 0x2800000
comment  time of access is  4 * TMULT + cycles
setmem 0x03FF4010 0xa3E80070 32

comment set up rom/flash
comment bank-1
comment end address s 0x3ffffff
comment start address is 0x0020000
setmem 0x03FF4014 0xFFC02009 32

comment set up external I/O,rom/flash gereral rigister
DSR0 data width for ROM/SRAM/FLASH BANK 0 is 16bits,other disable
setmem 0x03FF4020 0x00000002 32

comment set up SDRAM
comment bank-0
comment end address s 0x003fffff
comment start address is 0x0000000,colume address is 16 bits
comment SDRAM bank 0 number of banks is 4
comment SDRAM bank 0 data bus width is 16 bits
setmem 0x03FF4030 0x0FC0000C 32

地址可以变化,一定要注意bank0的控制和数据位宽要为16位。(在没有扩充sdram的时候)
需要注意,由于板上载有Linux,上述命令要在路由器还没进入时(在解压缩时)发送,否则会不成功!!

H-Flasher.exe 的配置在下面下载
H-Flasher里面没有micrel 的mx29lv160bb
经过对比发现  H-JTAG\FDevice\FUJITSU的MBM29lv160be和mx29lv160bb的基本一样,
只要做如下修改可以让H-Flasher里可以烧录mx29lv160bb。
1。在FDevice 新建micrel文件夹
2。复制FUJITSU里的所有文件到micrel
3。修改MBM29LV160BE为MX29LV160BB,并用记事本打开它,使FLASH_ID=0x224900C2,保存退出。
好了重新打开H-Flasher(如果事先打开要先关闭它)

点LOAD菜单打开配置文件,并点击programming,点击check,看到没,认出来了。
要是报错:(,没关系,此是因为板上载有Linux,要现断电,在linux解压时点check就ok了:)。
Good Luck!!!

楼主:
setmem 0x03FF4010 0xa3E80070 32
此句有问题。
应改为setmem 0x03FF4010 0xa7E80070 32.
由寄存器说明((0xa7e>>2)<<16)+0xffff为bank0的flash 的最大地址即0x029fffff
            ((0xe80&0x3ff)<<16)为bank0的flash 的起始地址即0x02800000
故flash地址长度为0x200000,2Mb
但是数据总线为16位,这不就是2x2Mb=4Mb吗?经过试验发现此处不依赖总线位数,按字节算的

楼主:
linux的编译.
在KS8695X_EVAL_SW_RV1.1_DP\Software\Linux\1.4.1.9\LinuxKernel\KS8695X-SOHO-QuickStart-v1.4.pdf有详细的说明:
1.安装redhat(版本>=7.2)
2.安装交叉编译平台。拷贝arm-tools.tar.gz到/usr/local,并在控制台下输入tar vxzf /usr/local/arm-tools.tar.gz,
这样在/usr/local/下有一arm目录,里面包含arm编译工具
3.复制源文件KS8695X-LinuxSoho-1.4.1.9.tar.gz 到/usr/project/arm(说明:自己的工程目录)
cd /usr/project/arm
tar zxvf KS8695X-LinuxSoho-1.4.1.9.tar.gz
在目录下生成linux和SohoX两个目录
4.export PATH=$PATH:/usr/local/arm/bin ,增加arm编译路径
5.cd //usr/project/arm/SohoX
make clean
make
出现相关配置时,不变,选择exit 退出
make install
然后出现一个问答,按'y'
所有的相关文件会自动的拷贝到release
当然,由于此版的硬件已经改了,要修改相关的文件,这步正在试验。。。

网友:
顶,买个MP4玩玩ARM?MEIZU MINI PLAYER用的是三星的ARM,支持的媒体格式也是超多,显示屏很炫,就是没有资料.

楼主:
是啊,关键是资料啊,这款资料还算可以。埃,刚刚好像烧了SDRAM...郁闷。。。

网友:
请问楼主资料链接地址?

楼主:
顶层的pdf有

网友:
继续关注中,有空俺也try

楼主(2008-01-29):
烧掉了并口!短期内无法提供。。。事实上我扩了一个sdram,看了下电路,且经过实践,sdram数据位宽为32。如果对linux不太熟的话,玩玩流水灯,跑跑串口,练习flash的烧写等还是可以的。

网友:
好东东啊!

网友:
这...太神了,,,我也去拆开我的路由看看去!!!

网友(2008-05-11):
楼主你好,请问FTP地址多少?我找到的245和248都不能访问,是不是地址变了?或者不对外开放?

楼主:
www.micrel.com
发现I/O容易出问题,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拆路由器!

^_^

网友:
有创意的玩法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谁说下··我有44B0了··不知道用那个路由好点还是44B0好点?

网友(2008-06-12):
做个记号,回家看看路由器去

网友:
这贴好玩。

网友:
ftp打不开,谁有资料共享。

网友:
希望楼主能给实验的原码和说明

网友(2010-02-06):
回复 楼主:

网友:
现在可能不容易了,路由的主控芯片,很难找到资料的。还有些芯片打了别的东西,都注意点。

网友:
哇!好老的裤贴,不过想法很好

网友:
玩玩还是很不错的,用来学习恐怕有点难吧

网友:
来凑热闹!

网友:
好东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东西,只不过没有接口引出了。
不过大部份厂家的资料是不开放的,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法改造了,像我现在所在的公司用的核都是mips的,国内几乎没法玩。

MIPS和PPC都是曲高和寡啊,除ARM外其他原来的主流RISC几近灭绝了:PA-RISC,SPARC,ALPHA...

网友(2010-03-11):
回复 网友A:
好东西,只不过没有接口引出了。
不过大部份厂家的资料是不开放的,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法改造了,像我现在所在的公司用的核都是mips的,国内几乎没法玩。

那么BCM5354能玩吗?很多路由器都用这个,可以刷DD-WRT的。

网友:
这个要先收藏~~~

网友(2010-05-27):
太牛逼了,还真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
公司好几个路由器
NND
砸一个

网友(2010-09-09):
不知道交换机行不行

网友:
晕 把交换机拆开,发现芯片上贴着个 散热器,想把它弄开看型号,谁知一扯把它整个撤出来了,悲剧啊

网友:
用路由器做学习平台有诸多不便,资料太少,想深入学习时会遇到障碍
现在支持Linux的开发板也就300多,还多一块液晶屏,经济条件还行的话,可以考虑2440的,也可以考虑一下诸如SEP4020处理器的,更便宜一些

网友(2011-02-05):
先记号,一会研究

网友:
项研究一下,1.2G也太大了吧

网友:
支持!顺便留个脚印。

网友:
贴几个图啊

网友:
那种有限的路由器,多是ARM9

无线的路由器,多是MIPS

网友(2011-11-04):
非常不错的 我试着做做看

网友(2014-08-16):
这么大的PDF第一次见。

网友:
1.2个G。。。。楼主可以的。。。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