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下用C写for循环延迟函数并且不被优化的实现

楼主(2007-12-26):
方法之一么,就是把for延迟的函数单独放到一个文件里,设置该文件优化等级为-00来编译。
不过我在这个例程里不使用这个方法。看一下下面这个实验代码(不是试验,因为linux的内核代码里就有这个用法,我照搬了^_^)
std=gnu99
-0s

/* main.c 就这一个文件,最高优化*/
#include <avr/io.h>

uint8_t t1=127;

uint8_t chgt1(void)
{
    t1=0;
    if(t1>5)    //这里的判断会被优化掉
    {
        t1=6;
    }
    asm volatile("":::"memory");    //这句就是“D版”自linux内核代码的^0^,空语句,不增加额外代码
    if(t1>0)    //但这里就不会被优化了
    {
        t1=5;
    }
    return t1;
}

uint8_t status()
{
    return PINB;
}

void mydl(uint8_t tm) __attribute__ ((noinline));    //不设置noinline属性的话,会被gcc内联到每个调用语句处的,空间换时间的优化
void mydl(uint8_t tm)
{
    for(uint8_t i=tm;i!=0;)
    {
        asm volatile("");    //这句是根据avrgcc改的
        i--;
    }
}

void test(void)
{
    uint8_t tmp;
    tmp=t1;
    do{
        t1++;
        mydl(t1);    //延迟
        tmp=status();
    }while(tmp&0x80);
}
int main(void)
{
    test();
    mydl(t1);    //延迟
    t1=chgt1();
    while(1);
    return 0;
}

linux内核代码中有个概念叫“内存屏障(Memory barriers)”,在x86上实现该屏障功能的宏之一是wbm(),展开就是asm volatile("":::"memory");
memory属性使gcc编译时认为,到这句时内存里内容发生变化了,不能使用寄存器中的值了(类似于t1设置了volatile属性)。
由于这句的存在,第二处的判断就没有被优化掉。
asm volatile("");相当于强行插入一个汇编代码(虽然也是空代码),打断了对这个循环的优化策略,使gcc只能照实际代码编译了。
另外,测试了下,在avrgcc下,asm后面不写volatile好像也没关系,不过写了比较保险:)。

网友:
好文,之前我一直用通过加asm volatile ("nop")来实现。

网友:
跟进学习。

GCC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挖掘出来。

网友:
不用这样,你调用库里的延时函数就行了。一方便使用,效率也好。

网友(2012-05-22):
不是到sdcc和keil下如何实现?

网友:
直接与汇编借口来延时不行吗?

网友:
长长见识

网友:
都希望被优化,楼主为什么希望不被优化呢?

网友(2015-08-13):
楼上,在特殊时候,有些延时是必须要用的

网友:
变量使用volat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