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应节性帖子:年底了,抢盗的高峰期,大家交流备份数据的方法...

楼主(2007-12-27):
希望大家将自己使用的数据备份方法上传到这里,包括操作方法,软件上传等。使这个帖子真的能帮到其它人。

我先贡献我的方法。这是我闭门造车搞出来的,非常简单与实用,也不需要其它的软件。

假设你的电脑数据放在D盘, 插入一个USB2的外置硬盘是H盘, 编写一个如下的批处理:(点击此处下载此此批处理文件ourdev_194572.rar(文件大小:193字节))

echo off
echo start copy .... %time%
xcopy d:\*.* h:\ /d /e /i /y /h
echo xcopy backup success! (by armok/ourdev.cn) ...%time%
pause

以上的批处理在xp与win2003下测试通过,并且经过长期使用验证,非常可靠。 说明如下:

1。显示开始备份的时间
2。只备份最后更新日期比上次备份要新的文件,同时备份全新的文件(隐藏的或系统文件也会备份)。并且在备份过程中将文件清单列出来。
3。显示结束备份的时间
4。如果只是备份你的个人数据,建议不要使用 /h 参数。因为自己的数据文件一般不会有隐藏与系统属性。它可能导致某些系统文件由于不能被COPY而导致出错。

以上的批处理执行的速度非常快。我将上一个星期的数据备份一次,40G的硬盘内容,仅只用了5分钟。如果是平时没有什么新改动的文件,速度会更快。 上传一张只有一个新文件时的惊人备份速度,仅用了70秒钟就扫描完了40G的内容,并且做好了新的备份的改动。

如果是两台电脑,可以将另一台电脑影射成网站虚拟盘(如K盘),用上面的批处理进行备份。

(早期我们网站在电信机房托管的两台服务器主机,就是使用这个批处理定期互相备份的。不过后来我们改用了LINUX/UNIX系统后,就使用更先进的方法了)。

网友:
这样的小技巧值得学习,SF先坐到!

网友:
不错,记下了。

那做为备份盘的外置的移动硬盘的 容量 是否要比 实际要备份的盘区  大?

网友:
我们在用的时候只要修改下面的语句?

xcopy d:\*.* h:\ /d /e /i /y

修改 d:  h:  这两个?

网友:
刚试验了,不错,谢谢

网友:
试验试验

网友:
哈哈,我试着把 H 盘的数据 备份到 D盘     xcopy h:\*.* d:\ /d /e /i /y

爽,1.9G的数据3分钟内搞定~   谢谢阿莫的分享

网友:
很强悍,应该是扫描文件的修改日期来判断文件是否更改的,有文件变化,马上就扫描到了。

网友:
建议
1、将源盘用%1、目的盘用%2替代。
2、将文件名改成Back_S2D.bat,这样就显式说明了备份的方向。

*********************************************************

echo off
echo start copy .... %time%
xcopy %1\*.* %2 /d /e /i /y
echo xcopy backup success! (by armok/ourdev.cn) ...%time%
pause

*********************************************************

使用可以这样
Back_S2D d:\work h:\back
哈哈,是不是很清晰明了啊?

网友:
并且最好在备份盘里面创建一个History目录,每次备份的时候把备份文件的信息自动创建成一个以日期时间为文件名的文本文件,便于以后追踪。

网友:
光盘比硬盘可靠。我一般以光盘为主要备份。Acronis TrueImage可以对分区或硬盘做增量式镜像文件,还可以安排定时备份任务。

楼主:
我之前是使用DVD光碟备份的。40G需要10张DVD,每张COPY需要5分钟,就搞掉了一两个小时,并且需要人守着。

所以现在使用移动硬盘备份了。 一般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电脑的最新数据能COPY到移动硬盘里,不需要太多的版本。(版本一多就会占用很多空间)。

将批处理写死,而不是像8楼说的使用参数的好处,是双击就能运行,并且不会有差错 :)

楼主:
【6楼】 benladn911 AVR猎手:“1.9G的数据3分钟内搞定”

那是你第一次使用,是全部文件COPY。 你再运行一次,就发现可能十几秒就完成了新增或新改动的文件的备份了。这才是威力所在。

网友:
的确不错。过去一直在想,要的就是这个功能,非常谢谢

楼主:
其实我也是一直想要这个功能。并且曾设想在家里放一台大硬盘的服务器,专门存放数据。

现在终于实现了。我的移动硬盘就放在桌面上,随时同步一下备份,几十秒就完成,很方便。

网友:
确实很好用,太感谢了!

网友:
好像隐藏的文件复制不过来。

楼主:
请加入 /h 参数,就能COPY隐藏的文件或系统文件。这个指令参数也更新到了楼主位。

网友:
我一般用这个,个人感觉很方便.

网友:
阿莫果然强劲,一直在为这个事情头痛。现在好了!

楼主:
其实我还有一些很强劲的自行编写的DOS批处理,迟些再与大家共享吧。

网友(2008-03-26):
好东东 试验下

网友:
请教,如何在关机前自动运行备份?这样每天的数据就会得到保存,而不会因为忘记备份而担心。

网友:
呵,这二天在找这个帖
刚买了个4G的U盘,用来做数据备份(金士顿的逸盘115大洋)
挺方面的。

楼主:
【26楼】 leon101010 ARC的蜈蚣 ,

最方便的是你可以在windows的任务计划里,设置几点自动进行备份。

网友:
不错,又学到了.

网友:
好久之前看到了,
刚好这两天要用这个动作,

还在论坛里找了大半天,以前记得是“什么备份什么”的,搜索了贴子,看到这个贴什么年底之类的直接跳过没看,结果找了大半天,没找到,呵呵。
正呐闷呢!!…………

终于找到了,用得很爽。

网友:
我也发个简单的吧,有关ftp备份,抛砖引玉。供叁考!(可能有不少朋友已知道)

因为我在公司里的网站,每天要有很多对数据的改动,而租用的是个一两百兆的小空间,每天在远程网上改,常会偶而反应很慢,故在网上查了一些FTP命令的用法,自己改了一简单的为用。

建军个BAT文件,内容如下

—————————————————————————————————————
C:\WINDOWS\system32\ftp.exe -s:c:\ftp.txt
—————————————————————————————————————
解释:
-s:c:\ftp.txt两个冒号中间C是指FTP.TXT所在的盘符
内容如下:
—————————————————————————————————————
open ***.***.***.***
id
password
prompt
cd wwwroot/???
lcd "x:\???\???"
mput *.mdb
cd upfile
lcd "y:\???\???\upfile"
bye
—————————————————————————————————————

解释:
***.***.***.***是服务器IP地址
id是FTP用户名,password是密码
cd后wwwroot/???是远程路径,用dos的CD命令比较好懂,
lcd后“”内是本地要传文件的目径
mput后面是文件,可是以直接文件名,可用通配符
后面可以继续用CD命令。

然后这个FTP.BAT可用计划任务运行,在本地修改数据每天下班自动上传。

网友:
好! 又学到一招! ^_^

网友(2008-08-05):
不错的办法,有学了一招。记号

网友:
批处理确实强大

网友:
很强大啊,看来得去买个移动硬盘了

网友(2009-03-06):
好 东西 我顶 学习学习一下
不过阿莫 这次是不是忘记备份了 服务器才丢失了一些资料?

网友:
我发现这样备份对于正在工作的文件还是没有效果吧?
有没有什么好的软件可以直接自动备份?

网友:
这个帖子发现的太迟了

赶紧去买个2吨的硬盘

网友:
批处理太强悍了,谢谢

网友:
不错,好帖!一直在思考定时备份的问题。看了此贴后,找到简易而有效的办法了。

网友:
不错
把楼主的批处理改一下放到u盘
点一下就双向更新文件
适合在公司与在家都要改文件的人用
我就特别适用
非常感谢

网友:
echo off
echo start copy .... %time%
xcopy d:\*.* /d /e /i /y /h
xcopy *.* d:\ /d /e /i /y /h
echo xcopy backup success! (by armok/ourdev.cn) ...%time%
pause

网友:
http://www.falconstor.com.cn/cdp_web/demovideos_2.htm 这个视频好,不过建一套这样的备份系统成本应该不小。

网友:
就一个CTRL+ c,,,,ctrl +V

没必要那么复杂吧。

楼主:
【50楼】 wkman
就一个CTRL+ c,,,,ctrl +V
没必要那么复杂吧。
------------------------------
哈哈,那说明你根本没有细读这文章。

网友:
记号 下次来用用

网友:
多谢阿莫站长。一直头疼备份的事,现在省心了。谢谢!

网友:
顶,确实很方便

网友(2009-12-07):
又年底了,顶一下

网友:
确实不错,以前用过光盘备份,光盘的可靠性也很差,现在是320G的移动硬盘

网友:
方法不错,回头试试,我现在是用个和本里一样大的移动硬盘定期整盘Ghost,二三百G约两小时吧

网友:
/D:m-d-y     复制在指定日期或指定日期以后更改的文件。
              如果没有提供日期,只复制那些源时间
              比目标时间新的文件。

这样可以把某时间后的文件复制到某文件夹,刻盘备份了。

网友:
改天我也测试一下

网友:
从前的DOS命令还有比较有用的,过去10多年了,都快忘记完了

网友:
回头备份的时候用用。

网友:
请教一下,如果把d盘整个备份到H盘的abcd目录下,命令怎么写啊?

网友:
啥都别说了,mark学习吧

网友:
我用微软的SyncToy很不错,软件到处都可以下得到就不费时上传了。

网友:
我用这个软件来备份,设置好后全自动的,比较省心。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确实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重要资料都备份到邮箱

网友:
问题:
如果有文件不想要了,占用空间较大,要删除
源目录的文件删除了,执行批处理文件时,目标目录的文件不会被删除。

网友:
我使用网络硬盘,免费的2.5G,dropbox
我的注册邀请链接 https://www.dropbox.com/referrals/NTEzNTQ1ODU5
用这个注册邀请双方都可以多250MB,不过最高上限3G
不想用这个的话直接到http://www.dropbox.com/
注意,使用这个网络硬盘需要安装一个客户端软件。安装后自动同步设定的文件夹,多台电脑使用同一账号的话多台电脑之间也能相互同步。但是要注意,同步后如果1台电脑删除文件那么其他电脑也会自动删除,不过如果误删可以到网站恢复,但有时间限制。

不过还是建议同时使用移动硬盘定期备份

网友(2010-01-29):
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
这个批处理太强大了,我现在都在用,很不错的,如果要拷贝某一个文件夹的话,不知道怎么修改了

网友:
这个批处理真的很帅……

网友:
dd if=/dev/sda of=/mnt/sdb1/backup.bin

楼主: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0-02-01,04:56:29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04]电脑综合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1027]开源雕刻机DIY活动(及机械分论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批处理真的很帅……
编写这批处理的人也很帅。

网友:
我知道是你编写的,用了那么久了,说声谢谢

网友:
这个方法真的不错!谢谢!

网友:
我會使用rsync.
http://samba.anu.edu.au/rsync/

用rsync -a -v --progress --delete-before /cygdrive/c /cygdrive/h

原理是, 只處理已改變的檔案及改變的檔案內的已改變部份.

ie. 本地的abc.iso有10MB新增部份, 可用rsync -a abc.iso other_place:/abc.iso
將在別處的abc.iso 更新來, 也只是發送10MB (改變部份)

网友:
发个保存方法吧,保存在单位的计算机上,使用FTP,在地球上都能访问,还很安全。不断电的RAID,不容易丢失,在家里访问也快,家里是直接连接单位的。

网友:
同101楼,用rsync

网友:
在linux类unix下可以用cron定时rsync到另一个盘上并压缩,我维护的20多台服务器上就是这么干的。在windows上可以用acronis来做备份。

列个简单的脚本:

#/bin/bash

DOW=`date +%w`

case $DOW in
        1)
        rsync -au /var/lib/mysql/ /backup/mysql/1/
        ;;
        4)
        rsync -au /var/lib/mysql/ /backup/mysql/2/
        ;;
        *)
        ;;
esac

cron定时6点执行:
0 6 * * * /etc/init.d/mysqld stop && /backup/backup.sh && /sbin/reboot

6点执行后重启。

网友:
原来有这样子的,受益匪浅!!

网友:
没想到这条DOS命令可以这么用啊,强大,从来没想过。

网友:
试了下真的很强大,受用了!

网友:
DOS高手,标记一下

网友:
2年前的帖子啊,坛子真N,什么都有,记号加谢谢了!

网友(2010-10-26):
好东西,可惜我才发现!顶一个

网友:
数据备份

网友:
俺都是用同步软件,检测更智能,比较软件的时间、大小,先检索出不同列出来,然后点备份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很强大。。。

网友:
我也做个记号。。。。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了。。。。。但我今天才看到哈。。。。的确是好东西!

网友:
测试了测试,很慢呢,我的work目录比较大呀,呵呵

网友:
备份数据

网友:
使用微软的SFU 可以 使用NFS,把WIN的目录挂到UNIX下,然后copy 备份。

网友:
嗯,好东西,公司备份数据方便多了。

网友:
看到阿莫实力了~

网友:
等我试试07年的现在有更先进吗

网友:
是个好方法

网友:
能这么快啊~~

网友:
我也介绍下我常用的备份方法,个人觉得非常方便,也非常实用,用到软件CompFold,绿色的,见附件。
应用举例:
1、该软件为文件夹比较备份软件,把平时经常用到的文件或文件夹放在同一公共文件夹下,加入硬盘要备份的放在D盘App文件夹下,然后在U盘将一个文件夹App,打开compfold软件,按下F5开始比较,只有硬盘上自上次备份后更新的内容才会被找出来列出。软件比较分析的速度非常快。
2、按下F7就可以自动更新备份了,OK了。

软件备份方向等设置的操作非常简单,大家自行运行下就会知道。

网友:
补充软件的操作界面图(软件虽然是试用版,但是无任何功能和时间的限制):

网友:
今天搞了一下,确定很强大
对莫大和dos都有了再认识

网友:
开发相关的,建议用版本管理软件,免费开源的有SVN,用过就知道好。
以前也用备份软件Beyong Compare来做备份管理,但是只能备份最新的版本,用SVN后就方便多了,保存了开发过程的多个版本,必要时随时可以取出老版本。

网友:
最好备份网盘上 当然不是免费的网盘喽

网友:
不错,还是要充分利用一下 Windows自带的东西啊,批处理在有些地方是非常好用的,呵呵

网友:
我使用Memeo AutoSync,自动同步备份,设定的源目录只要有文件变化,立刻自动同步到目标目录
而且可以设置多个备份计划,使用超级方便
无需人工干预

网友(2010-12-15):
armok的这个批处理,如果遇到文件夹名称中有空格,例如Documents and Settings这样的文件夹名称,则应该在路径上加上""
然后再加上/c 参数, 这个参数表示如果出错,继续进行

网友:
dropbox貌似被FW咔嚓好久了。

网友:
用的Perl脚本。

如果需要加密的话,强烈推荐GnuPG

网友:
以前用过seccopy软件,可以按版本备份,融合等,可以设置规则,过滤目录和文件等,自动运行或者按时间调度运行。以前在服务器上用它备份数据库开发软件的源码来着,可以备份开发中各阶段的结果,随时可以恢复到前一个版本。

网友:
手动备份工具。

http://www.bvckup.com/
自动备份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写好批处理  然后在Windows的组策略里增加关机脚本功能

网友:
好贴, 我也试试。

网友:
只能用开源的吗?发一些我的备份方案上来吧。。

第一套:每月、每三个月一次
基于secondcopy这个软件的,这个一般用来备份本地win电脑或者win服务器上的东西。特点是,可以把移动硬盘做一个命名,做好备份规则,到时候直接插入移动硬盘就能备份了,连鼠标都不用点一下。。用这个备份无头机不错的。平时电脑本地的东西也用这个备份。也可以做增量备份。

第二套:开发时使用
基于areca的备份,这个主要是做开发的时候用来备份项目文件夹。带有版本管理。
这个请去sf.net下载吧。。开源的,要jre环境的。

第三套:按文件重要程度,每天或每周一次
使用linux建立一套工作组文件服务器(samba服务),文件传到家里的服务器上,然后用rsync和cron备份数据到亲戚家的服务器上。。这一套方案对我来说比较实用,每天凌晨同步数据到亲戚家里的服务器上(就是一台淘汰的电脑)

第四套:按重要程度,每月,每三个月,每半年一次或每年一次
在第三套的linux工作组服务器上使用duplicity,以公钥加密后同步到S3云存储服务,这个也可以自动化实现。只是s3服务是收费的,使用的时候只是备份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第五套:将第四套所备份的重要数据每年或每半年备份一次到光盘

除了第五套方案,其余的方案都可以实现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非常感谢,刚换了电脑正发愁怎么拷贝数据呢

网友(2011-04-06):
回复 楼主:

个人意见,可以用FASTCOPY啊,有同步Sync功能

网友:
mark ,以后可能要用到

网友:
太有用了,备份一下,

网友:
这方法太好了,找了很久。谢谢!

网友:
原来很多人都有这个需求的,我花了半天时间编了一个图形化的xcopy,我一直在用,现在我不同电脑间文档共享,只需要用一个U盘就可以了。如果谁有兴趣,我可以共享出来。

软件界面 (原文件名:1.JPG)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很多人都有这个需求的,我花了半天时间编了一个图形化的xcopy,我一直在用,现在我不同电脑间文档共享,只需要用一个u盘就可以了。如果谁有兴趣,我可以共享出来。

软件界面 (原文件名:1.jpg)
你何不共享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不大,用CB写的,将源代码和可执行程序一起共享,有别的需求的,可以直接在源代码上修改,主要功能是实现两个目录之间的相互拷贝,自动判断文件日期。自己用了一段时间觉得挺好用的,我有三台电脑,经常为了拷贝而烦恼,有了这个工具之后,拷贝相当方便,不过觉得armok的xcopy也挺好的。

网友:
哇塞,这个不错,不知道win7能不能啊。。。试试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程序不大,用cb写的,将源代码和可执行程序一起共享,有别的需求的,可以直接在源代码上修改,主要功能是实现两个目录之间的相互拷贝,自动判断文件日期。自己用了一段时间觉得挺好用的,我有三台电脑,经常为了拷贝而烦恼,有了这个工具之后,拷贝相当方便,不过觉得armok的xcopy也挺好的。
文件拷贝源代码和执行程序 (原文件名:filecopy.rar)

哈哈,谢谢。

网友(2011-11-26):
mark 下现在刚好需要用到,记得以前看过就来找了

网友:
必须顶啊,果然好用!

网友:
正好整理好资料,往回复制呢,谢谢armok!

网友:
mark,学习了,刚好用!

网友:
Mark,用了那么多年DOS,真是没有注意到XCOPY这么强大的功能

网友:
一直用beyond compare,也有linux版,功能类似windows自带的公文包,但速度要快多了

网友:
我 用到了压缩 加了密码
@echo on
PATH=C:\Program Files\7-Zip
7z a -t7z xampp%DATE:~0,10%.7z c:\xampp\ -po -m0=BCJ -m1=LZMA:d=21 -ms -mmt
copy xampp*.7z e:\backup
del xampp*.7z

@echo on

@echo off
:: 求10天前的日期
:: 思路:
::   模拟手工运算,用日期数减去天数,差值为负时向高位借1。
:: 特点:
::   代码简洁,容易理解,速度快慢取决于指定的天数大小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Main
cls
:: 日期可以带星期,但是,必须以年月日的顺序排列
:: 年份必须是四位,否则会出错
set day=%date%
set days=0
echo.&echo.
echo       指定的日期是:%day%
echo.

:: 提取日期
for /f "tokens=1-3 delims=-/. " %%i in ("%day%") do (
    set /a sy=%%i, sm=100%%j %% 100, sd=100%%k %% 100
)

set /a sd-=10
set /a ii=10

if %sd% leq 0 call :count

cls
echo.&echo.
echo       指定的日期是:%day%
echo.
set sm=0%sm%
set sd=0%sd%
echo       %ii% 天前的日期是:%sy%-%sm:~-2%-%sd:~-2%
del E:\backup\xampp%sy%-%sm:~-2%-%sd:~-2%.7z
pause

:count
set /a sm-=1
if !sm! equ 0 set /a sm=12, sy-=1
call :days
set /a sd+=days
if %sd% leq 0 goto count
goto :eof

:days
:: 获取指定月份的总天数
set /a leap="^!(sy %% 4) & ^!(^!(sy %% 100)) | ^!(sy %% 400)"
set /a max=28+leap
set num=0
set str=31 %max%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for %%i in (%str%) do (
    set /a num+=1
    if %sm% equ !num! set days=%%i&goto :eof
)
goto :eof

pause

网友:
家里用freenas做数据备份+光盘刻录

网友:
哎,我都是用SYMANTEC BE ,文件系统、数据库、操作系统都可以备份,并且可以定时,增量等功能多的老了去了,很好用。

网友:
怎么现在才发现

网友:
有点linux呵呵,
实用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学习。简单实用速度快,对于个人备份数据非常好用。最好加上数据加密就更好了。

网友:
好东西要顶!要标记!

网友:
学到一招

网友:
阿莫好像什么都会啊!mark

网友(2012-01-02):
回复 楼主:
记号!留着以后备用……

网友:
好方法!记号备用了!

网友:
数据备份又得新招!多谢阿莫!

网友(2012-02-03):
备份用的上

网友:
我也发个:
用Git版本控制软件来备份:
  优点:差异备份,不会冗余备份东西,省空间等;
  缺点:需要安装Git, 学Git使用方法;

批处理代码:

:: GIT_DIR变量会被Git程序识别,用来存放备份文件。
@set GIT_DIR=H:\电脑资料备份目录

:: Git工作目录设置:GIT_WORK_TREE,可以是不前目录,也可以指定
@set GIT_WORK_TREE=%CD%

:: HOME变量是存放Git配置文件的地方:
@set HOME=H:\

@cmd /k git status

网友:
强帖留名啊。肯定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
我推荐一个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是将自己的数据备份到Amazon那里,不用费心自己保存了。
对于小型网站的数据备份特别合适。

http://aws.amazon.com/s3/

楼主(2012-07-08):
顶一下这个帖子。准备再使得。

网友(2013-11-14):
我以前都是笨办法。直接拷贝粘贴。

网友:
现在有很多网盘,比如金山,百度之类,容量非常的大, 自带的软件有双向同步功能,不过双向同步经常会错,其实如果我们只要备份的话,只要单向百分百镜向功能就行了。 好在这些东西都有公开的API接口,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东西接口,写一个单向镜像同步的软件,分布式的加密后,把文件备份到这些网盘去,利用这些网盘搞一个分布式系统。

网友:
再加个autorun就完美了,插上移动硬盘无需点击批处理文件,就自动备份好了。

楼主(2015-03-04):
再顶一下这个旧帖子。

我正要应用到新买的三个NAS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顶一下这个旧帖子。

我正要应用到新买的三个NAS上。

莫大,备份完要做校验么?

网友:
学习一下,真的很强大

网友:
相见恨晚。   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
看完发现居然是几年的帖子,这样用批处理好强大,可怜我备份东西还是Ctrl+C,惭愧啊惭愧。

网友(2015-06-25):
太好用了;一直没找到这么合适的;谢谢

网友:
谢谢!改天把移动硬盘整理一下,用来备份数据。

网友:
这个办法挺简单实用的。

网友(2015-12-19):
标记一下,以备后用.

网友:
我刚才试了下,确实不错。

网友:
这批处理命令不错,总比Ctrl+C,Ctrl+v强多了!!

网友:
哈哈,莫大的这个批处理真不错。
以前很少用dos,所以里面有几个参数看不懂。
关于xcopy里面的参数,大家可以通过下面的链接查看一下
http://www.jb51.net/article/48948.htm

网友(2016-03-07):
莫大的软件果然非常好用,用过都知道,顶起

网友(2018-04-27):
谢谢分享!这个批处理能用到LINUX系统上吗?

网友:
amo的这个牛逼,我自己有一个群晖的服务器,会不停的把我电脑的内容同步到NAS上去。

网友(2018-06-26):
好用,不得不说,一直想把移动硬盘的资料备份到电脑上,拷过好几次,太费时间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