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DK3.15下使用ULINK1调试ARM包括cortex 及ARM7/9 及仿原装ULINK1的相关文件

楼主(2007-12-27):
在MDK3.15下使用ULINK1调试ARM包括cortex 及ARM7/9 及仿原装ULINK1的相关文件

献给像我一样没钱的兄弟,有钱的兄弟就不要下载了

详细请看里面的说明

在上一版 “用ULINK1调试STM32_MDK3.15b”   上改进

1、ULINK1文件夹是本人用的仿原装ULINK1的相关文件:

        1.1、DDB文件请用Protel 99SE及更高版本打开打开;

        1.2、PDF文件请用Adobe Read 5.0及更高版本打开。

        1.3、HEX文件请烧写到24C04里。

2、在MDK3.15下使用ULINK1调试ARM需要的相关文件:

        2.1、安装MDK3.15b;

        2.1、拷贝BIN文件夹到keil的安装目录下(例如c:\Keil\ARM\);

        2.2、将windows文件夹拷贝到系统安装目录(例如c:\  此步其实是安装ULINK1的驱动);

        2.3、打开KEIL,选择File菜单下的License Management,拷贝CID;

        2.4、用Keil_lic_v3.2生成License并添加到KEIL里,最好别用Keil_lic_v3.4,
             因为Keil_lic_v3.4生成的License只能使用一年,
             Keil_lic_v3.2最多可使用到2050年;   ^_^

        2.5、请注意区分内核(在DEBUG介面设置)ULINK Cortex Debugger用于Cortex核;
             ULINK ARM Debugger是用于ARM7/9的调试;

        2.6、恭喜你可以用uLINK1在MDK3.15b下调试ARM了,祝大家调得开心;

        2.7、如果你感觉调得不爽,或其它任何原因,需要重新用回MDK3.15b的原文件,
             请将3.15b下的BIN文件夹拷回到keil的安装目录下(例如c:\Keil\ARM\)。

补充:
        1:此方法仅限个人学习使用,公司的话还是请买正版,
           这样才有利于KEIL开发更好的编译器及工具。
        2:在试到2.1及2.2步骤时会弹出“此文件夹已包含一个“XXXXX”的文件夹”时,
           请选择  “全部(A)”  (问这问题的也不少,现作补充上来)。

更新记录:
        1、2007/12/15
                1.1、更改UL2CM3.dll可用ULINK1调试STM32。
                1.2、采用网上方法替换ARM.DLL用于MDK3.15b的破解。

        2、2007/12/26
                2.1、更改UL2ARM.dll可用于ULINK1调试其它系列的ARM
                     现只测试了SAMSUNG:S3C44B0、S3C2440
                               NXP:        LPC2214、LPC2148
                     由于本人只用到以上几种ARM芯片,其它的未做测试。

                                                        AMR(yjgyiy)
                                                  2007/12/26日作最后更新

转载时请勿删除以上信息,以免给使用者造成麻烦。

ULINK2是必然趋向,请支持正版,谢谢!!!

网友:
S3C44B0 可以用keil软件仿真?之前好像说keil不支持44b0

网友:
我知道keil能支持44b0编译,但好像不能用软件仿真

能传一个简单的仿真例子看看不?

楼主:
去21IC看看computer00的帖子

网友:
这个我顶一下先

网友:
空壳也能买18,...电子市场不是5块零售么?

直接用ULINK下载HEX文件之类好像不方便,不知道谁知道怎么弄?

网友:
太好了~~看来我的那个ULINK有用武之地了~
以前玩LPC只用ISP没仿真过,JTAG口太大了~板子太小~
STM32好像现在也支持ISP了吧?

网友:
在使用简易JTAG进行DEBUG时,可以全速运行,但进入FOR的循环语句,就没法停下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忘了说了, 是单步运行,一进入FOR循环就停不了?

楼主:
你得贴个程序上来看看
光这样说谁也看不懂

网友(2008-01-27):
LZ这个帖子是要顶的,解决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期待MDK以后更高的版本也能够用ULINK。毕竟ULINK很实惠。

按LZ的方法已经成功了,可以继续使用ULINK。发现个美中不足,断点不能设太多,超过两个就不行了,提示错误。不知道是ULINK的缘故,还是ULINK2也这样?

网友:
回【3楼】 efaneda
我也试验过不能用软件仿真。老提示少了一个*.dll文件。现在网上还没有找到相关的解决办法,如果你找了解决办法麻烦告诉一下

网友:
2.2、将windows文件夹拷贝到系统安装目录(例如c:\  此步其实是安装ULINK1的驱动);

请问这个步骤是什么意思呀,Windows本来就在系统安装目录下呀。

网友:
LZ造福大家,谢谢共享,我的ULINK1又可以玩了!呵呵

网友(2008-03-03):
怎么烧写贴片的24c04啊?
这个好用吗!!
好作不?

网友:
我的板子的S3C2440,JTAG接口是标准的20引脚.按以上方法为什么Kiel不认JTAG,系统可以被复位.哪位朋友能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出现以下的情况:1

网友:
什么嘛??/为什么不行嘛???

网友:
很感谢 我的ULINK 派上用场了

网友(2008-04-20):
终于开始搞ARM了.有制作成功的没有??
过几天打块样板回来试试.

网友:
我用S3C2410A情况跟22楼一样,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
不好意思,手上没有2410A的板测试,

网友:
能调str7了
但是stm32 没成功!下载时候出现!

编译是成功的!

设置 (原文件名:未命名u2.JPG)

网友:
我的和楼上的一个情况,能编译但是不能下载,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请检查BOOT跳线,
去掉
Download flash勾选.

网友:
21楼的老兄我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不过我用的是STM32F103VB.有消息了回一个啊!

网友:
我的板子是S3C2410A的,情况跟21楼一样,可以被复位,但无法识别设备。

网友:
lpc2368可以,STM32没有片子。。。

网友(2008-05-21):
板子刚打回来.这几天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
我的ULINK也制作成功.AN2131QC这个芯片不用写程序,是通过24Cxx内的东东自行枚举.
做了两块板子,第一块PC能够识别出来.但是在MDK320中却找不到,可能是6226有问题.第二块正常.调到1M(最高速度),断点好象只能两个.调试LPC2148正常.

用的是24C16

网友:
前一块板子问题出在AN2131QC上,换了一块新的AN2131QC就OK了.
在华强买AN2131QC,边拆边卖的才15块.全新的45.

网友(2008-07-27):
好东西,虽然已经买了Ulink1,还是要顶。期待Ulink2的D版快点出现

网友:
LZ的资料和方法是来自某开发板吧。

网友(2008-09-06):
大恩不言谢!还要谢,谢!正准备入门ARM!!!

网友:
今天测试了K3.22下ulk1可以使用 兄弟们放心的D版吧

网友:
teltium 北京飞星科技
"今天测试了K3.22下ulk1可以使用 兄弟们放心的D版吧"

真的?

网友:
刚下了mdk322评估版 回去试试

楼主:
大家请看
更新了3.23a中找不到flash的问题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31229&bbs_page_no=2&bbs_id=3011

网友:
顶lz

准备diy

网友(2009-01-06):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何把hex文件下载到24c**里面啊?会的回应一下,详细一些,谢谢!准备DIY!

网友(2009-12-07):
好,终于找到了

网友(2011-03-14):
MDK3.15   mark

网友(2011-05-09):
mark,以后会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