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知道哪里有手摇发电机卖?

楼主(2007-12-27):
那位知道哪里有手摇发电机卖?
要小的能装进口袋,输出有1A左右的。

网友:
输出1A左右?
估计比较难找,自己买个手摇的手电筒改装,否则:
1。你的口袋足够大
2。你摇的速度足够快

网友:
1A电流应该不难吧,又没考虑电压和功率,不行买台口袋能装进去的发点机,自己把里面线圈换成粗的,再DIY变速器……,不说1A,再大也不是问题。

楼主:
配纯皮腰包,可放在腰间
输出电压:16V/11V
输出电流:200mA
稳压转速范围:55r/min
尺寸:小于13.5×6.3×4.7CM
重量:1.1Kg
200ma

楼主:
电流有点小了
这种如果有电流大的,加点东西就可以

网友:
多少伏的电压啊?

网友A:
小时候看人家电鱼的一种手摇发电机,见到大鱼要用力摇,不然电不晕那些鱼

楼主:
需要19V的充电电压

网友(2012-04-10):
引用 楼主:
配纯皮腰包,可放在腰间
输出电压:16V/11V
输出电流:200mA

这货哪里看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看人家电鱼的一种手摇发电机,见到大鱼要用力摇,不然电不晕那些鱼 ...

有这种装置?

网友:
1A发电机可以放口袋?我只玩过手压发电的手电筒可以放口袋,带几个高亮的LED..

网友:
呵呵,1A是不小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有点小了
这种如果有电流大的,加点东西就可以

手动完成齿轮组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装置?

有的,那时候我们那里还没有逆变的电鱼机,都是一个小发电机 绑在腰间用手摇的    后来就都只看到电瓶逆变的了   不知道那里还有这种手摇的发电机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么强力的发电机,我也想要一台 :)

电影“国产007”中的手电筒介绍了类似的思路:此款强力发电机由于需 ...

看意思,老大也是达文西的忠实粉丝

呵呵

网友:
淘宝上的这个算不算

网友:
这个行不…

网友:
想用这货做神马?

网友:
伺服反向使用不知行不行?

网友D(2012-10-24):
找个无刷直流电机,加上变速齿轮、手摇柄,用三相全波整流就成了,如6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无刷直流电机,加上变速齿轮、手摇柄,用三相全波整流就成了,如6楼, ...

有刷的连整流都不用.

网友:
电压不稳,到1A电流输出,即便2,3伏,也要累死手。

网友(2013-01-16):
关键部件是齿轮要配合好,不然太累人。你说的1A是不可能的,最小5V的话,也要5W的功率,电机就装不进口袋了。

网友(2013-10-0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41bed878708d9a87e25

网友:
找个老式电话机里的发电机啊,貌似现在很难看到了~~~

网友:
找个小型三相无刷电机自己做个吧

网友:
建议LZ模型发动机+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