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断写法问题

楼主(2007-12-27):
马老师,想请教下,在GCC中中断服务程序如果不想调用宏SIGNAL()或者ISR(),那么如何写法???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使用任何单片机的高级语言编写中断函数,必须按照所使用环境指定的方法编写.

楼主:
那在GCC里面除了用宏写以外,直接用函数写不可以么

网友:
你先思考和回答中断函数和一般函数有什么本质的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