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做遥控器ATmega48中不用的ADC6、ADC7怎么处理才省电?

楼主(2007-12-28):
我用直插的ATmega48v做了个遥控器,功耗已经处理好了,但转到贴片时发现贴片比直插的多了ADC6和ADC7,请问怎么处理这两个引脚才不会加大功耗,因为遥控器对功耗太敏感了。

网友:
设置成输出就可以了,不知道你所谓有处理好了是怎么处理的,是平时在掉电模式,有键按下就唤醒MCU工作这种方式还是其它,这是种的话就不要担心,反正不用的时候是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