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pwm精度的问题

楼主(2007-12-28):
这个是镍氢电池的充电曲线

这个是镍镉电池的充电曲线

由图上可以看出,0.1c-2c充电(对于2000mah的电池就是200ma-2a充电电流)的压差很小,约0.1v-0.15v左右(事实上这个电压是充电电流在电池内阻上的压降,内阻越小,这个值就越小)。就是说加在电池上的电压提高0.1v-0.15v,充电电流就会从200ma猛增到2A。
而buck电路输出电压理论上Vo=Vi*占空比,假设输入电压15V,pwm精度10bit,那么pwm每变化1,输出电压变化将会变化0.015V。
综上所述,充电电流从0.1c-1c变化之间,pwm只有6到10步的调整范围,如果是线性的,pwm每改变1,充电电流可能会改变300ma(以2000mah的镍氢电池计算)(如果不是线性的,最差情况肯定比这个差),这个精度是不是太差了

网友:
说的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全面。

我们对于充电电流的控制是定性的控制,也就是说允许的误差相对较大,也就是说,步进允许范围比较大。
PWM的控制有PID进行调解,也就是PWM的占空比一直在变化,再经过电感电容的滤波,最终的控制精度还是会得到提升的。

楼主:
to:trinove 阿力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靠电容电感滤波,和降低pwm频率,提高精度应该是一回事。其实64k,8bit、16k,10bit还是4k,12bit对输出结果没影响。有影响的就是电感电容的选择,选的大,纹波小,响应慢。选的小,纹波大,响应快。

网友(2008-03-08):
【2楼】 dack

响应需要很快么?

我觉得实时性不高的情况,应该不需要太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