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vs1003做的mp3上加 TXT文本的显示

楼主(2007-12-28):
想在vs1003做的mp3上加 TXT文本的显示,大家有没有相关的显示方法啊??

比如如果文件很大,怎么计算页数? 是一行刷 还是一屏刷? 像ASCII属于变宽字体,一行显示的字符数不固定等等.

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啊?介绍一点经验啊!

谢谢了啊

网友:
bozai 章其波 发过完整的带歌词显示mp3资料,搜索一下

楼主:
那个我知道,但是可能不是我需要的

我考虑做ttf字体,变宽

网友:
我也正在做TXT文本的显示。

  我是用6610显示,定义一个文字区域。比如5行,每行8个汉字(我的ASCII固定为汉字宽度的一半)。

  显示时想支持换行换页,打算把TXT文件全部读一遍。将每行的偏移地址存到一个临时文件(我用SD卡)。显示时只需要读取临时文件的内容,找到TXT文件的偏移地址,再读取显示就可以了。 如果文件较小,我想可以在打开TXT阅读器时一次处理完。如果太大的话,可以分成若干段(比如200行)读一点存一点,等读完后再处理下一段。 FAT文件系统中需要有写文件的函数,比如在文件末尾写入一组数据,在给定的偏移地址修改一段数据等。

  我参考的就是bozai的完整带歌词显示mp3。谢谢bozai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资料。 :)

    再多说两句,如果要作个类似手机的小东西,加个大容量串行flash会不会好些(比如AT45DB161,2Mbyte,有8脚贴片封装).可以将字库和图片之类的大东东放进去。SD卡只用来作数据的存储。如果再配上彩屏、MP3解码芯片、触摸屏、SRAM、USB、红外接口、键盘、li电池和充电电路.... 应该挺好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