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所谓的软关机电路

楼主(2007-12-29):
试试这个电路如何?仅用于5V左右的系统,对于其它电压的发挥想象吧,呵呵!

网友:
我看原理上可以,回头我试试去!

网友:
电路不能工作.

网友:
需要程序配合才能工作.

网友:
比较简单的电路,值得采纳

网友(2008-02-01):
应当加上电容啊
否则可能会产生震荡吧。。。。。。。。。。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不是这样:

    快关控制电路的工作,闭合一下,单片机得到供电;然后再控制PNP三极管导通,这样,就算开关断开了,电路也还是有电的。以后电路的工作与否就完全取决于单片机的控制了。
    是这样吗?
    能不能举例说下,使用在哪些场合呢?

网友:
MCU 1脚应该接个下拉电阻,那个二极管可以省掉。
1脚除了当开关机键外,还可以当“取消”键用: 关机时,按SW开机;工作时,短按SW当取消功能,长按(大于2秒)执行关机操作。
注:这是个自杀式关机电路,关机电流接近0。

网友:
原来是传说中的自毁开关啊!

网友(2008-03-29):
看我的自己制作的

  单键实现单片机开关机
1,控制流程,按下按键,Q1导通.单片机通电复位,进入工作.
2,检测 K-IN 是否低电平,否 不处理.是 单片机输出 K-OUT 为高电平,Q2导通,相当于按键长按.LED指示灯亮.
3,放开按键,K-IN 经过上拉电阻,为高电平.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
4,在工作期间,按键按下,K-IN 为低电平,单片机检测到长按1秒,K-OUT 输出低电平,Q2截止.LED指示灯熄灭.放开按键,Q1截止,单片机断电.
5,通过软件处理,可以实现短按开机,长按关机.
单片机用PIC16F84A,通过简单的程序演示,证实此电路的可行性。

;...............................
LIST P=16F84A
#include <p16F84A.inc>

;PORTB,0 = K_IN
;PORTB,1 = K_OUT
;PORTB,2 = LED

         ORG    000H
;...............................
RESET
         BSF    STATUS,5       ;初始程序

         MOVLW  00H            ;定义脚位
         MOVWF  TRISA          ;

         MOVLW  01H            ;
         MOVWF  TRISB          ;

         BCF    STATUS,5       ;初始程序

         MOVLW  0FFH           ;定义脚位
         MOVWF  PORTA          ;

         MOVLW  01H            ;
         MOVWF  PORTB          ;

         MOVLW  18H            ;分配比值
         OPTION                ;
;...............................
LOOP
         CLRWDT                ;短按开机

         BTFSC  PORTB,0        ;按键检测
         GOTO   LOOP           ;

         CALL   DELAY          ;防误处理

         BTFSC  PORTB,0        ;
         GOTO   LOOP           ;

         BSF    PORTB,1        ;正常开机
         BSF    PORTB,2        ;LED ON

         CALL   DELAY          ;

         BTFSS  PORTB,0        ;按键长按
         GOTO   $-2            ;原地打转
;...............................
LOOS
         CLRWDT                ;长按关机

         MOVLW  64H            ;
         MOVWF  22H            ;

         BTFSC  PORTB,0        ;
         GOTO   LOOS           ;

         CALL   DELAY          ;

         BTFSC  PORTB,0        ;等待长按
         GOTO   LOOS           ;

         DECFSZ 22H,1          ;
         GOTO   $-4            ;

         BCF    PORTB,2        ;LED OFF
;...............................
LOOD
         CALL   DELAY          ;

         BTFSS  PORTB,0        ;等待放开
         GOTO   $-2            ;

         MOVLW  01H            ;关机退出
         MOVWF  PORTB          ;

         GOTO   $              ;
;...............................
DELAY
         CLRWDT                ;延时程序

         MOVLW  64H            ;
         MOVWF  20H            ;
D1
         MOVLW  20H            ;
         MOVWF  21H            ;
D2
         DECFSZ 21H,1          ;
         GOTO   D2             ;
         DECFSZ 20H,1          ;
         GOTO   D1             ;

         RETLW  0              ;
;...............................
         END

网友:
好像有人用在IC卡水表的脉冲采集上,号称零功耗

网友(2008-08-04):
电路看懂了,能不能举例说下,使用在哪些场合呢?

网友:
试一下看!

网友:
要再开起来还是要人工去开的吧,应用的场合不是很多吧

网友(2011-02-23):
也来共享一个本人设计的单键电源开关电路!

网友:
电路工作原理:
1、按键按下时,Q2导通,Q1导通,电源输出,VOUT经R3维持Q2导通,Q1导通,此时无论按键是否按下,电源一直输出;
2、电源关断通过软件实现,MCU检测到KEYPWR为低电平且持续一段时间后,PWROFF引脚输出低电平(电源开启时该引脚设为输入),Q2关断,Q1关断,无电源输出;
3、D1,D2用于MCU电压保护,本电路可以工作在要控制的电源电压比MCU供电电压高的情况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
也来共享一个本人设计的单键电源开关电路!

貌似不错啊。。。

网友:
“MCU检测到KEYPWR为低电平且持续一段时间后”

请问按键后会发生这种情况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mcu检测到keypwr为低电平且持续一段时间后”
请问按键后会发生这种情况么?

应该需要内部程序配合才能关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mcu检测到keypwr为低电平且持续一段时间后”
请问按键后会发生这种情况么?
应该需要内部程序配合才能关机吧

这个他说的很清楚,我的疑问是按键后 KEYPWR是低电平么?

网友(2011-05-10):
论坛里面 有这个的相关电路,叫单键延时开关机电路,好像是MACHAO老师给出的。在楼主的电路中没有找到关机延时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mcu检测到keypwr为低电平且持续一段时间后”
请问按键后会发生这种情况么?
应该需要内部程序配合才能关机吧
这个他说的很清楚,我的疑问是按键后 keypwr是低电平么?

按键后,按键上的电压为Q2的BE结的电压降0.7V,MCU检测到的当然是低电平。

网友:
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接+5V的那个NPN三级管最好换成增强型PMOS管,导通电阻小;在接+5V和的电阻上面要并一个合适大小的电容,使开机时电压以一定的上升时间上升(PMOS的导通电阻慢慢减小),减小后级电容的充电电流;考虑功能的同时,要适当的考虑可靠性。

网友:
这个电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