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nux下lcd 液晶(192*32 st7920控制器,带中文字库)驱动问题,希望开发过st7920控制

楼主(2007-12-29):
目前在学习linux 下开发lcd液晶驱动,lcd 是192*32的,st19232控制器,带中文字符,硬件平台是:arm9200的
现在出现了问题,搞不懂错在哪,望路过的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帮帮我啊,先谢谢各位了!!
程序驱动部分如下:
#define __NO_VERSION__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version.h>

#include <linux/sched.h>
#include <linux/interrupt.h>
#include <linux/errno.h>
#include <linux/timer.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linux/config.h>
#include <linux/mm.h>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ioport.h>

#include <asm/io.h>
#include <asm/irq.h>
#include <asm/system.h>
#include <asm/hardware.h>
#include <asm/uaccess.h>

#define DEBUG_HG19232
//#undef  DEBUG_HG19232
#ifdef DEBUG_HG19232
#define DBG_HG19232(fmt, args...) printk(fmt,## args)
#else
#define DBG_HG19232(fmt, args...)
#endif

/* PB9 --> RS, PB10 --> RW, PB11 --> E */
#define JHD_RS        AT91C_PIO_PB9        //指令数据选择--H:数据,L:指令
#define JHD_RW        AT91C_PIO_PB10    //读写选择--H:读,L:写
#define JHD_E        AT91C_PIO_PB11    //使能信号
#define JHD_DIR        AT91C_PIO_PB0     //方向选择,H--输出,L写入
/* DB0-DB7 --> PB0-PB7 */         //8个引脚
#define DB0                 AT91C_PIO_PB1
#define DB1                 AT91C_PIO_PB2
#define DB2                 AT91C_PIO_PB3
#define DB3                 AT91C_PIO_PB4
#define DB4                 AT91C_PIO_PB5
#define DB5                AT91C_PIO_PB6
#define DB6                 AT91C_PIO_PB7
#define DB7                 AT91C_PIO_PB8

#define DISP_READY_()  while (disp_test_busy())
#define DISP_CLR                         0x1
#define DISP_RET_HOME                 0x2
#define LCD_AC_INC_SHIFT_OFF                0x6        //input set
#define DIS_OFF_CUR_OFF_BLIN_OFF         0x8
#define DIS_ON_CUR_OFF_BLIN_OFF        0x0c
#define DIS_ON_CUR_ON_BLIN_OFF        0x0e

//--------------------------
#define FUNC_CONFIG         (0X1<<5)
#define BUS_8BIT            (0x1<<4)
#define GMOD_ON             (0X1<<1)
#define RE_ENABLE                (0X1<<2)

//---------------------------------
#define BIT8_BASIC_DOTS          0x30
#define NOSHIFT_ACINC_RIGHT          0x7
#define CMD                   0
#define DATA                    1

#define HG19232_MAJOR         254

static void         hg19232_hardware_init (void);
static int         hg19232_open(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static int         hg19232_close(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static int         hg19232_read(struct file *, char *, size_t, loff_t *);
static int         hg19232_write(struct file *, const char *, size_t, loff_t *);
static void __init hg19232_init (void);
static void __exit hg19232_cleanup (void);

static int disp_test_busy(void);
static int write_bus(unsigned int bus);
static int disp_data (unsigned int data);
static int disp_cmd (unsigned int cmd);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hg19232_fops = {

        open:         hg19232_open,
        read:            hg19232_read,
        write:        hg19232_write,
        release:      hg19232_close,
};

static unsigned int data;
static int jhd_initialized = 0;
static void hg19232_hardware_init (void)
{
// I/O init
//pin0--pin11使能
        AT91_SYS->PIOB_PER         |= JHD_RS | JHD_RW | JHD_DIR | JHD_E | DB0 | DB1 | DB2 | DB3 | DB4 | DB5 |DB6 | DB7;
        AT91_SYS->PIOB_OER         |= JHD_RS | JHD_RW | JHD_DIR | JHD_E | DB0 | DB1 | DB2 | DB3 | DB4 | DB5 |DB6 | DB7;
        AT91_SYS->PIOB_SODR |= JHD_RS | JHD_RW | JHD_DIR | JHD_E | DB0 | DB1 | DB2 | DB3 | DB4 | DB5 |DB6 | DB7;
//**************************************************************************************
// Lcd init
//功能设置,8位数据接口,
        mdelay(45);
//Function set
        disp_cmd(FUNC_CONFIG|BUS_8BIT);
        mdelay(1);
        disp_cmd(FUNC_CONFIG|BUS_8BIT);
        mdelay(1);
//        disp_cmd(FUNC_CONFIG|BUS_8BIT|GMOD_ON);
//Display ON/OFF control        ,BCD
        disp_cmd(DIS_ON_CUR_OFF_BLIN_OFF);
        mdelay(1);
// Display clear
        disp_cmd(DISP_CLR);
          mdelay(15);
//        disp_cmd(0x80);
//        mdelay(1);
//Entry mode set
        disp_cmd(LCD_AC_INC_SHIFT_OFF);
//************************************************************************************
}
static void disp_refresh()
{
}
static int disp_test_busy(void)
{
        unsigned char flag;
        //PIO禁止
        AT91_SYS->PIOB_PDR |= DB0 | DB1 | DB2 | DB3 | DB4 | DB5 |DB6 | DB7;  //set Input
        //EA = 0;
        //write_bus(0xff);// lockinputdata.
        AT91_SYS->PIOB_CODR |= JHD_RS;        // select command register. RS=0,为指令
        AT91_SYS->PIOB_SODR |= JHD_RW | JHD_DIR;        // read mode on.RW=1,读,输出

        AT91_SYS->PIOB_SODR |= JHD_E;        // read Data... ,高电平
        flag = AT91_SYS->PIOB_PSR;//状态寄存器

        AT91_SYS->PIOB_CODR |= JHD_E;
        //EA = 1;
        AT91_SYS->PIOB_PER |= DB0 | DB1 | DB2 | DB3 | DB4 | DB5 |DB6 | DB7;//reset Output
        return (flag & DB7)? 1 : 0;
}
// write $bus to DB0-DB7
static int write_bus(unsigned int bus)
{

        if ((bus >> 0 & 0x1 ) == 0)
                AT91_SYS->PIOB_CODR |= DB0;//置1清除,为0
        else
                AT91_SYS->PIOB_SODR |= DB0;//置1写入1

        if ((bus >> 1 & 0x1 ) == 0)
                AT91_SYS->PIOB_CODR |= DB1;
        else
                AT91_SYS->PIOB_SODR |= DB1;

        if ((bus >> 2 & 0x1 ) == 0)
                AT91_SYS->PIOB_CODR |= DB2;
        else
                AT91_SYS->PIOB_SODR |= DB2;

        if ((bus >> 3 & 0x1 ) == 0)
                AT91_SYS->PIOB_CODR |= DB3;
        else
                AT91_SYS->PIOB_SODR |= DB3;

        if ((bus >> 4 & 0x1 ) == 0)
                AT91_SYS->PIOB_CODR |= DB4;
        else
                AT91_SYS->PIOB_SODR |= DB4;

        if ((bus >> 5 & 0x1 ) == 0)
                AT91_SYS->PIOB_CODR |= DB5;
        else
                AT91_SYS->PIOB_SODR |= DB5;

        if ((bus >> 6 & 0x1 ) == 0)
                AT91_SYS->PIOB_CODR |= DB6;
        else
                AT91_SYS->PIOB_SODR |= DB6;

        if ((bus << 7 & 0x1 ) == 0)
                AT91_SYS->PIOB_CODR |= DB7;
        else
                AT91_SYS->PIOB_SODR |= DB7;

        return bus;

}
//数据操作,且为写;即RS=1,RW=0
static int disp_data (unsigned int data)
{
        DISP_READY_();//忙等待
//------------------------------------设置命令的执行环境
        //设置RS=1,RW=0,写数据,方向写入
        AT91_SYS->PIOB_CODR |=  JHD_DIR;
        AT91_SYS->PIOB_SODR |= JHD_RS ;
        AT91_SYS->PIOB_CODR |= JHD_RW ;
         write_bus(data); //  将cmd 写入到引脚
            AT91_SYS->PIOB_SODR |= JHD_E;
          mdelay(1);
        AT91_SYS->PIOB_CODR |= JHD_E;
//        mdelay(1);
        return 0;
}
//执行指令,且为写,即RS=0,RW=0
static int disp_cmd (unsigned int cmd)
{
        DISP_READY_();//忙等待
//        write_bus(cmd); //  将cmd 写入到引脚
//------------------------------------设置命令的执行环境
        //设置RS=0,RW=0,写指令,方向写入
        AT91_SYS->PIOB_CODR |=  JHD_DIR;
        AT91_SYS->PIOB_CODR |= JHD_RW | JHD_RS;
        write_bus(cmd); //  将cmd 写入到引脚

        AT91_SYS->PIOB_SODR |= JHD_E;
        mdelay(1);
        AT91_SYS->PIOB_CODR |= JHD_E;
        mdelay(1);
        return 0;
}
static int hg19232_open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MOD_INC_USE_COUNT;
        return 0;
}

static int hg19232_close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MOD_DEC_USE_COUNT;
        return 0;
}

static int hg19232_read(struct file *file, cha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

        return 0;
}
// 2个字节数据/指令
static int hg19232_write (struct file *file, const cha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
        unsigned char choice,disp;
             get_user(choice,buf++);//从buf处取一个字节到disp

        //DBG_HG19232("choice:%d\n",choice);
        switch (choice){
                case CMD://指令
                        //DBG_HG19232("cmd\n");
                        get_user(disp,buf);//从buf处取一个字节到disp
                        disp_cmd(disp);//操作指令
                        break;
                case DATA://数据
                        //DBG_HG19232("data\n");
                        get_user(disp,buf);//从buf处取一个字节到disp

                        disp_data(disp);//操作数据
                        break;
                default:
                        //DBG_HG19232("default\n");

        }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init hg19232_init (void)
{
        int i;

        if (jhd_initialized == 1)
                return 0;
        hg19232_hardware_init();        //液晶初始化
        i = register_chrdev(HG19232_MAJOR, "hg19232", &hg19232_fops);
        if(i<0){//失败
                printk(KERN_CRIT"hg19232:i = %d\n",i);
                return -EIO;
        }
        printk(KERN_CRIT"hg19232:hg19232_drv registered:)=\n");
        jhd_initialized = 1;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hg19232_cleanup (void)
{
        unregister_chrdev(HG19232_MAJOR, "hg19232");
        return;
}

module_init(hg19232_init);
module_exit(hg19232_cleanup);

测试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fcntl.h>
#define LCD_CLEAR        1        // clear screen
#define LCD_HOME                 2        // cursor home
#define BIT8_BASIC_DOTS                 0x30
#define LCD_AC_INC_SHIFT_OFF        0x06        // input set
//--------------------------
#define FUNC_CONFIG     (0X1<<5)
#define BUS_8BIT         (0x1<<4)
#define GMOD_ON          (0X1<<1)
#define RE_ENABLE             (0X1<<2)

//---------------------------------
int lcdfd = -1;

int lcd_open()
{

    lcdfd = open("/dev/hg19232", O_RDWR);
    if (lcdfd == -1)
    {
        printf("open /dev/hg19232 failed\n");
        return EOF;
    }
    //printf("open hg19232 ok\n");

//init set
//    lcd_set(BIT8_BASIC_DOTS);
     lcd_set(LCD_CLEAR);
     lcd_set(FUNC_CONFIG|BUS_8BIT);//function set
     lcd_set(LCD_HOME);                //cursor go home
     lcd_set(0x04);
     lcd_set(LCD_AC_INC_SHIFT_OFF);        //input set
     lcd_set(LCD_CLEAR);
    lcd_set(0x80);
    return lcdfd;
}

int lcd_close()
{
    if (lcdfd == -1)
        return EOF;
    close(lcdfd);
    return 0;
}

//-----------------------------------------------
//执行数据
void lcd_put(char dat)
{
    char buf[2];
    buf[0] = 1;                        //data flag
    buf[1] = dat;
    write(lcdfd, buf, 2);
}
//执行指令
void lcd_set(char cmd)
{
    char buf[2];
    buf[0] = 0;                        //commad flag
    buf[1] = cmd;
    write(lcdfd, buf, 2);
}

int main()
{
    lcd_open();
    lcd_put('a');
    lcd_close();
}
在测试时,在液晶上显示不了字符‘a';
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向大家求助!!

楼主:
希望大家帮忙看看啊!!

楼主:
st7920控制器的初始化一般步骤是怎样的呢??
下面的写法对吗

//---------------------------------
       mdelay(45);
//Function set
        disp_cmd(0x30);
        mdelay(1);
        disp_cmd(0x30);
        mdelay(1);
//Display ON/OFF control   ,BCD
        disp_cmd(0x0c);
        mdelay(1);
// Display clear
        disp_cmd(0x01);
          mdelay(15);
//Entry mode set
        disp_cmd(0x06);

楼主:
唉,没人理呀,还是这里没人才呢??

网友:
这个根本就不是系统平台的事,arm-gcc?? windows 也可以用啊。

lz这样貼长篇的代码叫人家帮你找错误,这难度也太大了。你还不如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相同或类似lcd的驱动程序,让你参考一下。

网友:
和LINUX有什么关系?先检查一下程序吧

楼主:
恩,楼上几位说的对.
这几天我试着先用单片机来驱动,想如果在单片机下能驱动的话,那就好找出错在什么地方了,
我就用他们公司发给汇编程序,结果也没有用,我现在真怀疑是不是液晶本身存在问题.

楼主:
对了,如果哪位有st19232控制器液晶驱动的话,可不可以发给我一份参考一下.
我在网上也搜了许多类似的,不过没找到st19232控制器的.
我的邮箱:th_chen@126.com
先谢谢各位了,谢谢那些抽空帮忙的好心人!

网友:
我在WIN下的程序在LINUX下小改一下(加一句 #define F_CPU 8000000UL )就可以用了,所以是你的程序的问题,和平台没多大关系

网友:
如果不是软件的问题,看看是不是接线错了,或者对比度调得看不见字了

楼主(2009-04-06):
ok,已解决

网友:
请问如何解决的呢?还有你的程序有没有错误,如果没错误可以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2009-06-01):
主要是硬件上的问题,线没接好,亮度也没调好。
还有在后来发现程序有个地方写错了。该好之后,汉字字符也可以显示了,否则只能显示普通的ascii字符。
代码重新贴一遍。
#define __NO_VERSION__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version.h>

#include <linux/sched.h>
#include <linux/interrupt.h>
#include <linux/errno.h>
#include <linux/timer.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linux/config.h>
#include <linux/mm.h>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ioport.h>

#include <asm/io.h>
#include <asm/irq.h>
#include <asm/system.h>
#include <asm/hardware.h>
#include <asm/uaccess.h>

#define DEBUG_HG19232
//#undef  DEBUG_HG19232
#ifdef DEBUG_HG19232
#define DBG_HG19232(fmt, args...) printk(fmt,## args)
#else
#define DBG_HG19232(fmt, args...)
#endif

/* PB9 --> RS, PB10 --> RW, PB11 --> E */
#define JHD_RS        AT91C_PIO_PB9        //指令数据选择--H:数据,L:指令
#define JHD_RW        AT91C_PIO_PB10    //读写选择--H:读,L:写
#define JHD_E        AT91C_PIO_PB11    //使能信号
#define JHD_DIR        AT91C_PIO_PB0     //方向选择,H--输出,L写入
/* DB0-DB7 --> PB0-PB7 */         //8个引脚
#define DB0                 AT91C_PIO_PB1
#define DB1                 AT91C_PIO_PB2
#define DB2                 AT91C_PIO_PB3
#define DB3                 AT91C_PIO_PB4
#define DB4                 AT91C_PIO_PB5
#define DB5                AT91C_PIO_PB6
#define DB6                 AT91C_PIO_PB7
#define DB7                 AT91C_PIO_PB8

#define DISP_READY_()  while (disp_test_busy())
#define DISP_CLR                         0x1
#define DISP_RET_HOME                 0x2
#define LCD_AC_INC_SHIFT_OFF                0x6        //input set
#define DIS_OFF_CUR_OFF_BLIN_OFF         0x8
#define DIS_ON_CUR_OFF_BLIN_OFF        0x0c
#define DIS_ON_CUR_ON_BLIN_OFF        0x0e

//--------------------------
#define FUNC_CONFIG         (0X1<<5)
#define BUS_8BIT            (0x1<<4)
#define GMOD_ON             (0X1<<1)
#define RE_ENABLE                (0X1<<2)

//---------------------------------
#define BIT8_BASIC_DOTS          0x30
#define NOSHIFT_ACINC_RIGHT          0x7
#define CMD                   0
#define DATA                    1

#define HG19232_MAJOR         254

static void         hg19232_hardware_init (void);
static int         hg19232_open(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static int         hg19232_close(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static int         hg19232_read(struct file *, char *, size_t, loff_t *);
static int         hg19232_write(struct file *, const char *, size_t, loff_t *);
static void __init hg19232_init (void);
static void __exit hg19232_cleanup (void);

static int disp_test_busy(void);
static int write_bus(unsigned int bus);
static int disp_data (unsigned int data);
static int disp_cmd (unsigned int cmd);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hg19232_fops = {

        open:         hg19232_open,
        read:            hg19232_read,
        write:        hg19232_write,
        release:      hg19232_close,
};

static unsigned int data;
static int jhd_initialized = 0;
static void hg19232_hardware_init (void)
{
// I/O init
//pin0--pin11使能
        AT91_SYS->PIOB_PER         |= JHD_RS | JHD_RW | JHD_DIR | JHD_E | DB0 | DB1 | DB2 | DB3 | DB4 | DB5 |DB6 | DB7;
        AT91_SYS->PIOB_OER         |= JHD_RS | JHD_RW | JHD_DIR | JHD_E | DB0 | DB1 | DB2 | DB3 | DB4 | DB5 |DB6 | DB7;
        AT91_SYS->PIOB_SODR |= JHD_RS | JHD_RW | JHD_DIR | JHD_E | DB0 | DB1 | DB2 | DB3 | DB4 | DB5 |DB6 | DB7;
//**************************************************************************************
// Lcd init
//功能设置,8位数据接口,
        mdelay(45);
//Function set
        disp_cmd(FUNC_CONFIG|BUS_8BIT);
        mdelay(1);
        disp_cmd(FUNC_CONFIG|BUS_8BIT);
        mdelay(1);
//        disp_cmd(FUNC_CONFIG|BUS_8BIT|GMOD_ON);
//Display ON/OFF control        ,BCD
        disp_cmd(DIS_ON_CUR_OFF_BLIN_OFF);
        mdelay(1);
// Display clear
        disp_cmd(DISP_CLR);
          mdelay(15);
//        disp_cmd(0x80);
//        mdelay(1);
//Entry mode set
        disp_cmd(LCD_AC_INC_SHIFT_OFF);
//************************************************************************************
}
static void disp_refresh()
{
}
static int disp_test_busy(void)
{
        unsigned char flag;
        //PIO禁止
        AT91_SYS->PIOB_PDR |= DB0 | DB1 | DB2 | DB3 | DB4 | DB5 |DB6 | DB7;  //set Input
        //EA = 0;
        //write_bus(0xff);// lockinputdata.
        AT91_SYS->PIOB_CODR |= JHD_RS;        // select command register. RS=0,为指令
        AT91_SYS->PIOB_SODR |= JHD_RW | JHD_DIR;        // read mode on.RW=1,读,输出

        AT91_SYS->PIOB_SODR |= JHD_E;        // read Data... ,高电平
        flag = AT91_SYS->PIOB_PSR;//状态寄存器

        AT91_SYS->PIOB_CODR |= JHD_E;
        //EA = 1;
        AT91_SYS->PIOB_PER |= DB0 | DB1 | DB2 | DB3 | DB4 | DB5 |DB6 | DB7;//reset Output
        return (flag & DB7)? 1 : 0;
}
// write $bus to DB0-DB7
static int write_bus(unsigned int bus)
{

        if ((bus >> 0 & 0x1 ) == 0)
                AT91_SYS->PIOB_CODR |= DB0;//置1清除,为0
        else
                AT91_SYS->PIOB_SODR |= DB0;//置1写入1

        if ((bus >> 1 & 0x1 ) == 0)
                AT91_SYS->PIOB_CODR |= DB1;
        else
                AT91_SYS->PIOB_SODR |= DB1;

        if ((bus >> 2 & 0x1 ) == 0)
                AT91_SYS->PIOB_CODR |= DB2;
        else
                AT91_SYS->PIOB_SODR |= DB2;

        if ((bus >> 3 & 0x1 ) == 0)
                AT91_SYS->PIOB_CODR |= DB3;
        else
                AT91_SYS->PIOB_SODR |= DB3;

        if ((bus >> 4 & 0x1 ) == 0)
                AT91_SYS->PIOB_CODR |= DB4;
        else
                AT91_SYS->PIOB_SODR |= DB4;

        if ((bus >> 5 & 0x1 ) == 0)
                AT91_SYS->PIOB_CODR |= DB5;
        else
                AT91_SYS->PIOB_SODR |= DB5;

        if ((bus >> 6 & 0x1 ) == 0)
                AT91_SYS->PIOB_CODR |= DB6;
        else
                AT91_SYS->PIOB_SODR |= DB6;

        if ((bus >> 7 & 0x1 ) == 0)
                AT91_SYS->PIOB_CODR |= DB7;
        else
                AT91_SYS->PIOB_SODR |= DB7;

        return bus;

}
//数据操作,且为写;即RS=1,RW=0
static int disp_data (unsigned int data)
{
        DISP_READY_();//忙等待
//------------------------------------设置命令的执行环境
        //设置RS=1,RW=0,写数据,方向写入
        AT91_SYS->PIOB_CODR |=  JHD_DIR;
        AT91_SYS->PIOB_SODR |= JHD_RS ;
        AT91_SYS->PIOB_CODR |= JHD_RW ;
         write_bus(data); //  将cmd 写入到引脚
            AT91_SYS->PIOB_SODR |= JHD_E;
          mdelay(1);
        AT91_SYS->PIOB_CODR |= JHD_E;
//        mdelay(1);
        return 0;
}
//执行指令,且为写,即RS=0,RW=0
static int disp_cmd (unsigned int cmd)
{
        DISP_READY_();//忙等待
//        write_bus(cmd); //  将cmd 写入到引脚
//------------------------------------设置命令的执行环境
        //设置RS=0,RW=0,写指令,方向写入
        AT91_SYS->PIOB_CODR |=  JHD_DIR;
        AT91_SYS->PIOB_CODR |= JHD_RW | JHD_RS;
        write_bus(cmd); //  将cmd 写入到引脚

         AT91_SYS->PIOB_SODR |= JHD_E;
        mdelay(1);
        AT91_SYS->PIOB_CODR |= JHD_E;
        mdelay(1);
        return 0;
}
static int hg19232_open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MOD_INC_USE_COUNT;
        return 0;
}

static int hg19232_close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MOD_DEC_USE_COUNT;
        return 0;
}

static int hg19232_read(struct file *file, cha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

        return 0;
}
// 2个字节数据/指令
static int hg19232_write (struct file *file, const cha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
        unsigned char choice,disp;
             get_user(choice,buf++);//从buf处取一个字节到disp

        //DBG_HG19232("choice:%d\n",choice);
        switch (choice){
                case CMD://指令
                        //DBG_HG19232("cmd\n");
                        get_user(disp,buf);//从buf处取一个字节到disp
                        disp_cmd(disp);//操作指令
                        break;
                case DATA://数据
                        //DBG_HG19232("data\n");
                        get_user(disp,buf);//从buf处取一个字节到disp

                        disp_data(disp);//操作数据
                        break;
                default:
                        //DBG_HG19232("default\n");

        }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init hg19232_init (void)
{
        int i;

        if (jhd_initialized == 1)
                return 0;
        hg19232_hardware_init();        //液晶初始化
         i = register_chrdev(HG19232_MAJOR, "hg19232", &hg19232_fops);
        if(i<0){//失败
                printk(KERN_CRIT"hg19232:i = %d\n",i);
                return -EIO;
        }
        printk(KERN_CRIT"hg19232:hg19232_drv registered:)=\n");
        jhd_initialized = 1;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hg19232_cleanup (void)
{
        unregister_chrdev(HG19232_MAJOR, "hg19232");
        return;
}

module_init(hg19232_init);
module_exit(hg19232_cleanup);

楼主:
不好意思,隔了这么长时间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