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原来的问题发问,怎样才能使用ATmega16的PC口,作为普通IO口进行读入操作

楼主(2007-12-29):
我使用ATmega16,PC2-PC5口的IO口可以作为普通的IO口或者JTAG口。

问题:
1,单片机出厂时,是不是熔丝位On-Chip Debug Enable和JTAG Interface Enable两项熔丝选中,所以出厂时,单片机PC口的PC2-PC5口的IO不可以作为普通IO口?
2,我想让PC2-PC5口的IO做普通IO口的话,<1>是不是应该需要ISP下载方式下载,<2>然后取消On-Chip Debug Enable和JTAG Interface Enable两项熔丝的选中状态,<3>是不是还要在程序的初始化中连续2次将MCUCSR的最高位JTD置“1”?是不是一定要这样3步操作,PC2-PC5口的IO才能做普通IO口?

楼主:
真心感谢各位解答,谢谢

网友:
应该就是这样了,JTAG的熔丝是一定要去掉的,其它的看数据表吧,也有一个状态位要设置。

网友:
void JTAG_init(uchar f_enable)
{
        uchar i;
        i=MCUCSR;
        if(f_enable==0)
        {
                i|=(1<<JTD);                                        //禁止JTAG使能
        }
        else
        {
                i&=(~(1<<JTD));                        //JTAG使能
        }
        MCUCSR=i;
        MCUCSR=i;
}
用我这个涵数,在程序中关掉JTAG或使能,使能时,当然融丝位要使能哦,我这个关JTAG试过,

网友(2009-06-17):
谢谢【3楼】 j_sunny  。

COOL !

网友:
【3楼】 j_sunny
熔丝位也可以在程序里操作啊!?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