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DSP怎么样?

楼主(2007-12-30):
399元
大家好好看看!

网友:
只知道说到DSP必是德州的,别的不懂

网友:
做控制的dsp,通常用在高速控制场合。数据处理相对弱于5系列。

网友:
是61IC的!价格是299元

网友:
TI DSP分2000 5000 6000 及达芬奇

2000是做控制的
5000是做音频及其他应用
6000及达芬奇是做视频应用的

定位都是不一样的!

楼上这块板是用2407芯片的,楼主应该想做控制应用的,目前在国内61IC在DSP技术应用领域知名度非常高,板卡性能及价格都不错!楼主选择更多的应该是考虑那方面的应用.2407是16位的,他的升级芯片就是2812 32位!

网友:
手机用TI OMAP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