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Small RTOS v1.50.0到AVR单片机的心得体会

楼主(2007-12-31):
Small RTOS v1.50.0是smallrtos中的最高端的版本,是个功能完善的实时操作系统,现在这个版本已经是完全重新编写的,只是仍然使用这个名称。Small RTOS v1.50.0在32位CPU上可以说支持无限的任务(仅受内存限制),任务优先级暂定为32级,任务切换基于优先级,同级任务基于轮询。同时,任务之间可以直接放送消息和回馈消息。而等待事件支持可以选择基于FIFO或基于优先级。
但目前Small RTOS v1.50.0仅支持ARM7,近日,本人把它移植到AVR系列的Atmega16/32单片机上,并能稳定的运行。这是本人移植Small RTOS v1.50.0到AVR单片机的心得体会。

网友:
虽然我层次的,看不懂,但要谢谢你

网友:
写得不错,学习了。比我写的os功能强大些。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学习过,不过没有使用过。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
*stk-- = (uint8)(((uint16)task)&0xFF);
    *stk-- = (uint8)(((uint16)task)>>8);
    *stk-- = (uint8)0x01;            /* R0  = 0x00              */  /*为什么要赋值0x01 */
    *stk-- = (uint8)0x02;            /* R1  = 0x00              */    /*为什么要赋值0x02 */
    *stk-- = (uint8)0x80;            /* R16  = 0x80             */     /*为什么要赋值0x80 */
    *stk-- = (uint8)0x18;            /* R18 = 0x00               */
    *stk-- = (uint8)0x19;            /* R19 = 0x00               */
    *stk-- = (uint8)0x20;            /* R20 = 0x00               */
    *stk-- = (uint8)0x21;            /* R21 = 0x00               */
    *stk-- = (uint8)0x22;            /* R22 = 0x00               */
    *stk-- = (uint8)0x23;            /* R23 = 0x00               */
    *stk-- = (uint8)(((uint16)pdata)&0xFF);  /* R24, R25  用于传递参数 */
    *stk-- = (uint8)(((uint16)pdata)>>8);     /*          */
    *stk-- = (uint8)0x26;          /* R26 = 0x00        */
    *stk-- = (uint8)0x27;          /* R27 = 0x00        */
    *stk-- = (uint8)0x30;          /* R30 = 0x00        */
    *stk-- = (uint8)0x31;          /* R31 = 0x00        */
    *stk-- = (uint8)0x00;          /* R28 = 0x00        */    /*为什么要赋值0x00 */
    *stk-- = (uint8)0x00;          /* R29 = 0x00        */     /*为什么要赋值0x00 */
          stk--;

赋值多少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这个地方我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
堆栈初始化部分的代码赋值主要目的是为了跟踪堆栈状态是否正常,除了编译器要求用与特殊目的比方说传参数的R24,R25,其它的可以随便设置

网友:
TO:"yangsen"
*stk-- = (uint8)0x01;            /* R0  = 0x00              */
赋值是0x01,但是注释是R0 = 0x00,这个好像不对的!
也就是不用关心这些没有特殊目的的寄存器的值是吧?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因改了代码后,没及时改注释,所以注释有小错误,请以代码为准.
应*stk-- = (uint8)0x00;          /* R28 = 0x00        */    /*为什么要赋值0x00 */
*stk-- = (uint8)0x00;          /* R29 = 0x00        */     /*为什么要赋值0x00 */
R28,R29用于建立堆栈上的指针,赋值必须是0x00,不然会运行错误

楼主:
temp16寄存器为笔误

网友:
在源代码里也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能否被我一份atmanavr V5.0 以上的破解版呀,我的邮箱是:yjwpm@126.com

网友:
代码我已经移植到 AvrStudio 上了,现在正在测试,等测试完了再发上来,我可不想出现太多的错误,BUG是在所难免,但是写程序应该保持严谨的风格,不能到处都是错误呀!

我不是再指责谁的错,楼主的贡献还是很大的,相信楼主也是无心吧。

网友:
TO:“”楼主"yangsen的解释是正确的是吧>?

楼主:
Small RTOS v1.50.0,这个版本是不完善版本,作者有一段时间没更新了,可能有BUG,大家用时要小心,TO:十四楼,这可能是作者的笔误,与本人无关

网友:
哈哈哈。。。别生气,我已经调试好了,不过我是移植到 AVRStudio上的,还有好好多的BUG没有解决,这个很有可能是作者特意制作(指的是源代码),并不是笔误。在此向您道歉了!

网友(2012-05-15):
不要再抄袭UCOS啦,再抄袭就很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