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C-18 V9.50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7-12-31):
我的编译环境是MPLAB IDE v8.00,PICC-18 V9.50,但是会出现以下错误,程序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刘和平编的《PIC18FXXX单片机程序及应用》中第七章的例2,但是在编译时出现以下问题: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D:\PICC-Source\PIC18F458\main.obj".
Clean: Deleted file "D:\PICC-Source\PIC18F458\main.cce".
Clean: Deleted file "PIC18F458.cof".
Clean: Don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50\BIN\PICC18.EXE" -C -E"main.cce" "main.c" -O"main.obj" -Zg9 -O -ASMLIST -Q -MPLAB -18F458
Advisory[1207]   : some of the command line options you are using are now obsolete
Advisory[1208]   : use --help option or refer to the user manual for option details
Warning[349] D:\PICC-Source\PIC18F458\main.c 43 : non-prototyped function declaration for ""
Warning[349] D:\PICC-Source\PIC18F458\main.c 43 : non-prototyped function declaration for "LOW_ISR"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9.50\BIN\PICC18.EXE" -E"PIC18F458.lde" "D:\PICC-Source\PIC18F458\main.obj" -M"PIC18F458.map" -O"PIC18F458.cof" -O"PIC18F458.hex" -Q -MPLAB -18F458

Memory Usage Map:

Program space:
    CODE                 used    80h (   128) of  8000h bytes   (  0.4%)
    LOWCODE              used     0h (     0) of  8000h bytes   (  0.0%)

Data space:
    RAM                  used     0h (     0) of   600h bytes   (  0.0%)
    BIGRAM               used     2h (     2) of   600h bytes   (  0.1%)
    COMRAM               used     1h (     1) of    60h bytes   (  1.0%)
    NVRAM                used     0h (     0) of   100h bytes   (  0.0%)

EEPROM space:
    EEDATA               used     0h (     0) of   100h bytes   (  0.0%)

External data memory:
                         None available

ID Location space:
    IDLOC                used     0h (     0) of     8h nibbles (  0.0%)

Configuration bits:
    CONFIG               used     0h (     0) of     7h words   (  0.0%)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80h (   128) of  8000h bytes   (  0.4%)
    Data space           used     3h (     3) of   600h bytes   (  0.2%)
    EEPROM space         used     0h (     0) of   100h bytes   (  0.0%)
    External data memory None available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8h nibbles (  0.0%)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0h (     0) of     7h words   (  0.0%)

Advisory[1207]   : some of the command line options you are using are now obsolete
Advisory[1208]   : use --help option or refer to the user manual for option details
Loaded D:\PICC-Source\PIC18F458\PIC18F458.cof.
BUILD SUCCEEDED: Mon Dec 31 10:22:58 2007

请教是什么问题?
然后定时器中断应该怎么做?
小弟刚想学学怎么用PIC单片机,恳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哈哈,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了,原来是两个中断程序中少了一个void,哈哈!!!

楼主:
现在才发现原来自己对C语言还不是很熟!

网友:
你好,我也在学458,请问刘和平那书上pic18的头文件如何调用(使用mplabMCC18编译器,因为我手里没有picc的破解)?我试过几次都没成功,但是用MCC18的头文件却没有问题。

网友:
3楼的,那本书上的例程用得编译器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
感谢4楼,现在我找了一个picc18 V8.20有破解,可以编译刘和平书上的例子

网友(2008-03-26):
我的picc18怎么不好用呢?
选择select language toolsuite...,这里面只有一项:HI-TECH C complier
怎么没有书上那样的连接器、汇编器等啊?
我的版本是picc-18-PRO_9.61-demo.exe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4-25):
跟我当时的现象一样!!!
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