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OurDev开源充电器] BOM 没有temperature sennsor?

楼主(2007-12-31):
在 [OurDev开源充电器][任务2] 8. 元器件采购任务征求贴 中的.XLS没有 温度传感器?
如何做保护和判断?

网友:
热敏电阻

楼主:
热敏电阻也没看到?

网友:
【2楼】 rogetxu
你说的对 确实丢了。 谢谢!

网友:
用AD592可以吗?
但是觉得装里面反映的温度应该精确度不高

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