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此|电机控制|电路

楼主(2007-12-31):
请问D1和C4构成的电路是什么作用?

网友:
保护作用吧,电动机线圈是个大电感,断电时产生反向电动势,通过二极管释放
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二极管起反向续流作用,否则Q1关断时电机两端会产生较高反压造成Q1击穿或发热严重
104电容用于缓解电机两端的电压尖峰以保护其他元件

网友:
Q1画反了,实际用的时候注意

楼主:
Q1怎么反了?

网友:
我是说画反了,实际上,你也不一定装反。
看一下mosfet的结构说明,要注意,注意说明中的正负极的符号问题。

你给的图中门级没错,其他两级--源级和漏极反了,因为你提供的是p沟道的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