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AVRX in C 网站:www.foleysystems.co.uk

楼主(2008-01-02):
http://www.foleysystems.co.uk/avrx.html

发现了这个站点,很多avrx的汇编代码由对应的C版本,这样看代码快多了。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1-03,09:01:04 加入。
你的原标题:“AVRX in C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有这中西太好了。

收藏。
等Protothreads告一段落再来研究AVRX。

网友:
向各位请教什么是AVRX?

网友(2008-03-16):
AVRX就是专门用在AVR系列单片机上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网友(2009-05-07):
打不开了

网友(2009-06-18):
可以打开了
AvrX in C
AvrX is a real-time kernel for Atmel's AVR range of microcontrollers. It was written by Larry Barello and his original version in assembler can be found on his web site here.

I experienced problems when using AvrX in the Envirovalve project which I was convinced was caused by AvrX but turned out to be due to my code. Sorry Larry!
Larry had done a remarkable job squeezing the functionality he did into the much smaller AVR devices that were available at the time he originally wrote it. As a result of size limitations, and presumably for run-time speed, he wrote AvrX in assembler. I had tried several times to follow the code through to gain a bird's eye view of the inner workings of AvrX but it became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keep track of what was going on due to being written in a low level language.

As I could see no other cause in my own code for the strange behaviour and I needed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inner workings of AvrX I decided to convert it into C to allow a higher level analysis. This proved to take a long time, but it was essential that I finish it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the problems I was experiencing. It took 9 days solid to do the conversion.

There are one or two areas where a direct conversion wasn't possible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way C works compared with assembler. Also, a small section of code had to remain in assembler for similar reasons.

There are still a few rough edges to the code, but I thought it may be of use to others. I've almost completely removed IAR and single step support because I didn't need either and they just got in the way. I'm sure they could be added by someone else if they really need them.

Revision History

20051005 - Created

20080429 - Fixed bug that caused basic tests 3 and 4 to fail with recent versions of WinAVR. Updated Makefile to bring in line with sample Makefile from WinAVR-2007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