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遥控器,用JATG--ICE仿真时,为何每次head总不同

楼主(2008-01-03):
我用一个数组index将每次捕获到的时间保存起来,这样方便观察。

但我每次按同一个键时,所保存的第一时间(我认为是head)总会变来变去,而其他捕获到了时间(包括机器码和用户码)则比较稳定。这是head怎么回事啊
以下是我按同一个键在index中所保存的时间,第一个时间index[0]是head,在截图中蓝椭圆框住的
第一次按,在主程序中遇到断点是的截图

第二次按,在主程序中遇到断点是的截图

第三次按,在主程序中遇到断点是的截图

第四次按,在主程序中遇到断点是的截图

网友:
在执行中断时要先将TCNT1清0。就可以了。

楼主:
难道不可以让TCNT1一直计数下去,直到计数到0XFFFF,然后TCNT1再自动从0计数到0XFFFF吗?

网友:
可以,但是算法要注意。到了0xffff,是会从0开始。但是你要知道溢出多少次加以数据补偿啊。

楼主:
如果从0XFFF0---->0X000F,那是这样算吧:time=0X000F+0XFFFF-0XFFF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