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一个CH372/375测试C程序

楼主(2008-01-03):
上传原理图附件:PDF格式

写了个CH372/375测试程序

/******************************
CH375测试程序
Mega16 模拟总线

控制端口定义:
        A0 -- PC0
        RD -- PC1
        WR -- PC6
        CS -- PC7

数据端口定义:
        PORTA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A0                 PC0        //定义引脚
#define RD                 PC1
#define WR                 PC6
#define CS                 PC7
#define NOP         asm("nop")                //定义一个空操作语句

#define         CHECK_375                0x06        //测试375命令(CH375手册中有详细的命令列表)

/*******************************************
函数原型声明区
********************************************/

unsigned char RD_data_ch375(void);
void WR_CMD_ch375(unsigned char cmd);
void CONT_PORT_init(void);
void WR_DAT_ch375(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RD_data_ch375(void);

/*******************************************
向CH375写数据函数
********************************************/
void WR_DAT_ch375(unsigned char dat)
{
        PORTC &= ~(1 << A0);                //A0 = Low 选择输出是数据
        PORTC &= ~(1 << WR);                //WR = Low 选择写
        DDRA = 0xFF;
        NOP;                        //两个空操作,CH375时序要求(不使用时也可以,为了稳定还是加了)
        NOP;
        PORTA = dat;                //端口写数据(0x55)
}
/*******************************************
写命令函数
********************************************/
void WR_CMD_ch375(unsigned char cmd)
{
        PORTC &= ~(1 << WR);                           //WR = Low 选择写
        PORTC |= (1 << A0) | (1 << RD);                //A0 = High 写命令
        DDRA = 0xFF;
        NOP;
        NOP;                                                                                                    //两个空操作
        PORTA = cmd;                                                                                                    //写测试命令(0x06)
}
/*******************************************
读CH375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RD_data_ch375(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PORTC |= (1 << WR);
        PORTC &= ~(1 << RD);                                //RD = Low 选择读
        PORTC &= ~(1 << A0);
        DDRA = 0x00;
        PORTA = 0xFF;                                //初始化端口上拉(实际使用中不上拉也可以,375内置弱上拉)
        NOP;
        NOP;
        data = PINA;                                //读端口数据并返回
        return data;
}
/*******************************************
控制线初始化函数
********************************************/
void CONT_PORT_init(void)
{
        PORTC |= (1 << A0) | (1 << RD) | (1 << WR) | (1 << CS); //控制端口初始化,A0 RD WR CS = High
        PORTC &= ~(1 << CS);                                   //CS = Low 选通CH375
        DDRC = 0xFF;                                   //控制端口初始化为输出
}
/*******************************************
主函数
********************************************/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testret;
        DDRB = 0xFF;
        PORTB = 0x00;
        CONT_PORT_init();                                //模拟总线,所以需要初始化端口方向
        WR_CMD_ch375(CHECK_375);                        //向CH375写命令(测试0x06)
        WR_DAT_ch375(0x55);                                //向CH375写数据(0x55)
        testret = RD_data_ch375();                        //测试通过后变量testret里应该返回写的数据的取反
        while(1);
        return 0;
}

楼主:
晕,armok 还真是严格啊,本来以为在程序里注释了就够了,这只是个测试程序,能测试硬件连接是否正常,3个基本函数还是有点用处的.

网友:
支持!希望楼主早日搞出来

网友:
谢谢共享。补充了原理图,可以置COOL了。

补充原理图才能置COOL的提示,已经做入了论坛的后台管理功能,管理员们只需要点击一下就能自动产生这段提示。这样能保证我们的COOL贴更有参考性。

网友:
晕呀,这些东西都是南京沁恒的资料给出了的.......贴出来就成库帖了

不得不说现在的酷贴质量了..........以前看见酷帖就像看见了宝贝一样,现在有点无语了.....

以前的酷贴,我都当成资料库保存,现在很少保存了

建议老莫把库帖也分等级级别,分数有读者打分

网友(2009-03-06):
CH375是一个不错的芯片哈

网友(2009-09-29):
这是一个非常不严谨的程序,时序上有问题。使用时请注意。
本人愚见如下,使用效果不错:
void usb_wr_cmd(unsigned char cmd)
{
        delayus(1);
        PORTG |= (1<<A0)|(1<<WR)|(1<<RD); //7
        DDRB=0x0ff;
        PORTB=cmd;
        PORTG^=(1<<WR);
        NOP(); NOP();
        PORTG^=(1<<WR);
        DDRB=0x0;
        delayus(2);
}

void usb_wr_dat(unsigned char dat)
{
        PORTG |= ( (~(1<<A0))&((1<<WR)|(1<<RD)); //3
        PORTB=dat;
        DDRB=0xff;
        PORTG^=(1<<WR);
        NOP(); NOP();
        PORTG^=(1<<WR);
        DDRB=0x0;
        delayus(1);
}

网友:
楼主没有说明连接方式. 根椐程序应该是IO脚(PORTC)控制USB IC,并非以IO方式,所以WR/RD有严格时序要求. 做为外部设备时无需处理WR/RD信号.

为了挣分,先发一部分. 联系我的话,tero17589@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