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双龙MCU下载器下载进去没反映

楼主(2008-01-03):
我是第一次接触AVR  以前学PIC的.啊幕处购来的下载器实验板.用双龙的下载软件下载进去怎么没反映啊?HEX文件是光盘自带的
熔丝位看看好象也没错.

网友:
是M16,不是M162.

认真和仔细非常必要.已经有怎么多的人用这些工具了,你为什么不先怀疑自己?

楼主:
.可我选了16就更不行了啊!连熔丝位也读不出来.操作不了.162就正常.大概U错了.

网友:
建议:
1。 万用表确认下载器的所有引脚--芯片都OK,
2。 中途这几个脚若有其他相连,暂时断开;
3。 设置,包括芯片选择正确,是正确,不是差不多;
4。 焊接是否OK,
5.  若还不行,换个芯片
6。 再不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是U错了.下载了一份U的资料.是管脚不兼容..改了一下好用了